大家好!我是福禄克小专家

楼主(2009-11-27):
感谢论坛给我们开了一个专区,也感谢大家对Fluke的关注和支持!在这里我只做新产品的介绍和技术方面的回复,不作产品买卖和价格回复。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的技术问题我们会在1-3天内回复。谢谢!以下是Fluke全线产品的简单介绍。我们每周会收集一次大家的问题,集中回答一次。请有问题的朋友发帖,谢谢!
工业测试仪器数字万用表示波表温度测试电能质量过程校验仪表Raytek非接触红外温度仪

红外成像及测温制造/过程/建筑/电力行业应用热像仪介绍在线式及3i系列红外测温仪

计量校准仪器
计量校准专业网站电学计量校准产品温度计量校准产品压力计量校准产品

医疗测试仪器放疗辐射类检测产品电生理模拟器类检测产品

网友:
俺的Fluke 117C 表笔短接的时候0.1欧姆,开路是0,怎样才可以让短接的时候是0啊?有XD说按 NULL按钮,俺不知道那个按钮在哪里啊

网友:
哪里能搞到说明书呐。。。
俺买的朋友二手的,用了一年多,说明书盒子都给Y扔掉了
另外,这个表有没有自诊断功能啊,比如自己可以识别自己不准了

网友:
我的87-3型万用表,短路电阻有2.4欧,怎么校?

网友:
用相对模式消除表笔误差

网友:
你好楼主,请教下我的FLUKE189开机显示LEADS蜂鸣器报警,转到哪个档位都是这个报警信息,是什么出现了故障,谢谢回复!

网友(2010-02-25):
回复 网友A:
你好楼主,请教下我的FLUKE189开机显示LEADS蜂鸣器报警,转到哪个档位都是这个报警信息,是什么出现了故障,谢谢回复!
应该是转到mA档蜂鸣器就不报警

这情况一般是电流表笔插孔漏电

网友:
你好楼主,请问FLUKE289的数据线一般在哪里采购?

网友:
上面几楼短接不为0的简单,难道你们没遇到个受潮吗,干燥就好了....

网友(2010-05-22):
我的111保险烧掉了,不知道哪里有配

网友(2010-08-28):
你好,我用的是125,
保存选项为SCREEN+SETUP+DATA

保存数据到表里后
然后再用软件读取的时候,只能看到GRAPH而无具体数值了
保存选项里的DATA是指 软件读取的时候可以看到WAVEFORM 的意思吗?

现在只可以同是检测电压同时连着电脑,才可以读取WAVEFORM
且为当前仪表的WAVEFORM

请问125表,表存DATA ,软件读取的时候只可以在电脑上显示
GRAPH吗?
还是这款表有BUG?或者我买的这台有问题?

网友:
楼主Fluke 的1000:1的衰减棒坏了,有没有维修的可能性?

网友:
你好,我有一块fluke199,以前用都好好的,放了差不多两年了,现在想用按键全部失灵了怎么办?

网友:
187  287  298怎么连接上电脑?谢谢

网友(2010-10-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有一块fluke199,以前用都好好的,放了差不多两年了,现在想用按键全部失灵了怎么办?

我跟你的现象是一样啊,只有开机健可以用,开机的时候,跟USER健复用恢复设置也可以,但正常使用的时候,按键都不好用啊!
网上搜索了一下,好像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唉,怎么办?

网友(2011-08-08):
大家有谁在苹果机子上用过最新的 FlukeView Forms Version 3.6?最新的官网信息说支持xp到windows7,之前版本的软件在crossover和parallel这些平台上运行还凑合。
我发现在我的机子上有以下问题
975有时候usb不识别机子,尽管官网上说32位和64位都支持

虚拟机子有时候不能添加975
发现机子对苹果还是有一些唤醒问题

Fluke 1654B有谁最近用过?据说是增加了对其支持。

网友(2011-09-20):
请问FLUKE99B在哪里能够维修到?打电话问售后服务维修部说因为出厂时间太久了,没法进行维修了。

网友(2011-10-21):
FLUKE 111里面有个Z1的东西是什么啊?什么型号的?

网友:
Fluke小专家,不错,不错~

网友:
不错,按个爪印

网友(2011-12-04):
回复 楼主:

请问我FLUKE434要升级带记录模块能自动生成分析报表 升级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要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菜鸟  我想问一下  表笔短接以后怎么测量其电阻啊??

网友:
楼主你好!

我要买个示波器,主要用在单片机开发方面;以后可能还会用在做开关电源方面。

你能给我推荐一个型号吗;最好有个参考价格;多谢...望回复

我还要买个可以测量电容电感的万用表希望一并给我推荐下

网友:
楼主来过一回 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