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己动手,用SciTE打造带函数提示的STM32开发环境

楼主(2009-11-27):
IAR自带的IDE只有简单的语法高亮,用做开发STM32时经常需要查阅函数库头文件看函数原型,跳来跳去的不是很方便。而eclipse,slickedit之流又太占资源,我手上的两台笔记本两台台式机都只有512M DDR333的内存,机器性能可想而知。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那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使用SciTE来打造适合自己的低消耗高效率的开发环境。用的是SciTE的静态函数提示功能
编写特定的API文件,就可以开启相应的语法函数提示

SciTE自带的C.API只有标准C的部分函数,要得到STM32固件库的函数提示,就得使用ctags来生成STM32固件库的API。

SciTE下载地址:
http://www.scintilla.org/SciTE.html

ctags下载地址:
http://ctags.sourceforge.net/

使用如下参数生成STM32固件库的API文件,固件库的路径根据你自己的来修改,生成的api文件默认在ctags目录下。
ctags参数:
ctags -f stmlib312.api --c-kinds=+p-cdefglmnstuvx -N  D:\stm32f10x_stdperiph_lib\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h

ctags很快就会跑完,生成的文件会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SciTE还不能正确识别,那么再用SciTE的正则表达式去掉无用的信息

提出所有函数:
搜索\(.*/^[ ]*[_a-z0-9]*[ ]*\)\(.*\)\($/.*\)
替换为\2

使用正则替换完了以后会是这样

再删除头6行CTAGS的信息

好了!STM32固件库的API文件完成了!把它放到SciTE的主目录下,再编辑SciTEGlobal.properties,加上下面几行
api.*.cxx=$(SciteDefaultHome)/stmlib312.api
api.*.c=$(SciteDefaultHome)/stmlib312.api
autocompleteword.automatic=1
autocomplete.choose.single=1
autocomplete.ignorecase=1

重新启动SciTE,随便写一个C文件,看看语法提示的效果,输入首字母以后按Ctrl+i

继续编写看参数提示

好了,带STM32固件库函数提示的编辑器SciTE已经打造好了,现在把它整合进IAR。
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把SciTE定义为IAR的外接编辑器,IAR--Tools--Option--Editor--Use External Editor

另一种是作为外部工具来调用,Tools--Configure Tools......
路径写你自己的SciTE的路径,参数写$FILE_PATH$,这样就可以了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用IAR组织好项目的文件,然后调用外部工具的SciTE来编辑,完了回到IAR里编译调试。

到这里就配置完成了,以后即使STM32固件库再更新,也只用CTAGS再跑一遍做出新的API文件就行。毕竟是预处理好的静态API,比起eclipse,slickedit的资源消耗少了很多很多。

网友:
不错,有点麻烦

一直都是用source insight, 它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
不错,好像很好用啊

网友:
支持,不过我一直用source insight

另外,问一下,这个我输TIM1->,它能自动把后面的结构体成员列出来么?

网友:
用SlickEDIT的飘过~

楼主:
回5楼:
没办法列结构体的。SciTE的API功能只能做函数的提示。
如果仔细看过我处理出来的API文件,会发现里边只有函数的原型。

用SciTE做函数提示与SI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我的做法是用ctags把STM函数库里所有的函数原型提出来放到API文件里,让SciTE读取后提供一个变通的函数提示。而SI是实时地读你的库文件,识别函数/结构体之类的再给你函数提示。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

相对的,SI的动态提示比较占资源,所以才想了这么个变通的办法。

网友:
目前我用过的编辑器,全都不能提示像TIM1->CR1后面的CR1,哪位给推荐一个可以的?

网友:
类似的软件我也找了好久,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是Source Insight

暂时没有发现哪个软件能真正超越Source Insight的

Source Insight最大的缺点是对双字节字符支持不好,中文注释有问题

其他的都是一些小Bug

网友:
为什么大家不去试试vim?我想用ctags加vim应该也能实现这功能。

网友:
用slickedit吧,对中文支持也相当好,语法一次性排版,自动查找都相当出色,si有的功能他都有,而se有的si是没有的哦。唯一一点就是程序有点大,占用资源也相对较多。

网友:
slickedit同样不能实现我在【5楼】的需求。

网友:
SciTE确实是轻量很好用的编辑器。之前一直都用来编辑AU3,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用,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MDK中可以实现吗?

网友:
【5楼】 lollipop

code::blcoks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当然,要用NIGHTLY BUILD版(在官方论坛发布的),8.02很久没用不清楚能否实现。

另外CB可以配合很多种编译器使用。目前在X86、AVR、ARM三种平台下我都把它作为代码编写、编译的主环境。

网友(2010-08-17):
不如用VC来得方便

网友:
用VC+VX吧

网友:
好用哦,多谢介绍

网友:
我正在找这样的东西。
如果用VC+VX的方法,那对文件的结构怎么控制? 在VC中写好以后放到keil中来打开?

还有,SciTE 有没有使用的教程啊。 刚开始学STM32 什么都是从0开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多谢啦

网友:
楼主顺带也把那两个软件怎么用也说说吧,我在你指定的地方下下来了那两个软件但是里面都是MS-dos文件,连你贴上去的界面都进不了。

网友:
KEIL MDK可以吗

网友(2010-11-12):
最好拷贝到根目录下,目录没有中文名字,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好东西,以前怎么没看到呢?一直想找一个在Linux下也能玩的,这个在Linux下应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
Slick Edit 中双击选中功能反映比较慢

网友:
用VS+VAX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slickedit同样不能实现我在【5楼】的需求。

另外,问一下,这个我输TIM1->,它能自动把后面的结构体成员列出来么?
-------------------------
【5楼】的需求是上面这个吗?如是的话slickedit可以满足你,source insight与slickedit比较起来还是轻量级的

网友(2011-01-11):
回5楼  eclipse 可以实现-> 这个功能  我一直都在用

网友(2011-08-31):
还不如做成图形编程界面,不会代码的都能操作,我有这样的单片机图形IDE系统源代码,基于AVR的,只是代码量太大了维护都不好搞.如果有空搞,同时也可以把简单的PLC一起吃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