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发射数据时,RF_P和RF_N无信号出来

楼主(2009-11-27):
各位大侠,我才开始调CC1101,依据网上找的代码,现在可以读写寄存器,程序设置为不停的发射数据,读程序状态也可以进入发射状态(0x13),
但用示波器测RF_P和RF_N两个脚始终没信号出来,这个 问题已经困扰我几天了,请各位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多高频率的?我用的发射频率是433M,一般的示波器看不出来的

楼主:
也是433M的啊.最起码要有点波形吧.能加你QQ请教下吗

网友A(2012-04-27):
我的信号都有的,和别人的板子波形一样,但是接收机收不到数据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我的信号都有的,和别人的板子波形一样,但是接收机收不到数据

你可以看见波形么?我怎么看不到 ,我能看到SI SO的波形,但是就是看不到RF的波形,相当的奇怪,能否加QQ 一起学习~~~求交流 这个问题我也搞了好多天了 一直不出结果~~~~
QQ69018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