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luke 187的直流毫伏档归零?

楼主(2009-11-27):
我有一个二手的fluke 187,在直流毫伏档下,短接表笔读数不为零,一直在缓慢飘动,最大可达0.070mV
请教各位有这个表的高手解答:1.这样的飘动是否正常?
                           2.fluke 187的直流毫伏档精度能达到标称的0.1%+-20个字吗?
就这个问题我还咨询过fluke北京维修站,他的回答是有几个字不为零是正常的。
可以说,目前在这个表的状况下,直流毫伏档精度与15B相当。

网友:
我的187也是这样,连fluke289都这样

网友:
直接用粗铜线短接表的输入插座试试。

网友:
用粗铜线也没用,有热电动势呢,铜线和接线柱的,表内部继电器的,元件脚和焊锡、PCB 的,这些加起来有几十个到几百个纳伏不算夸张吧,毕竟你这又不是 8 位半的表或者纳伏表。

高位表电流档开路都不能归零,而且有人居然短路去看电流档的归零,实际上我的表直流电流档开路零点失调大约是 100-200 pA,短路会变成 8.6nA ,这个热电动势产生的热电流可真大!

另阿莫你用用粗铜线短接表的输入插座看看,那么长的仪表线,干扰和热电动势都很大的,难道新买的 34401A 还不如老古董的 3457A?

网友:
看看我的华谊MS8218在直流50mV挡两表笔短接时就可以正常置零,甚至在交流50mV挡也能置零,就是时间要长一点.

网友:
【7楼】 armok 阿莫
不排除是否在设计时动过手脚。 表面虽然好看,其实是损失了机器的精度的。

你们洋表用惯了,对国产表太不信任了?这个表我已经用了四年,我对它的精度和稳定度深信不疑.
虽然随着时间、气温的变化零位也会有飘移,但该表有专门的置零方法(不是相对值键)可以很方便的把飘移的数字重新置零.

网友:
表要有对比才有评价.不然为啥仪表党们要弄一堆表~

网友:
【7楼】 armok 阿莫
不排除是否在设计时动过手脚。 表面虽然好看,其实是损失了机器的精度的。

你们洋表用惯了,对国产表太不信任了?这个表我已经用了四年,我对它的精度和稳定度深信不疑.
虽然随着时间、气温的变化零位也会有飘移,但该表有专门的置零方法(不是相对值键)可以很方便的把飘移的数字重新置零.

------------------

这就是设计的问题了,我的 6001 就是有一个 Zero 键(而不是 Offset 程序功能)用来重新校正零点的,温度变了零点也会变。而 3457A 的零点不受温度影响,但不提供重新校正零点的功能,除非做校准。交流也是,6001 开机不用预热也不受温度影响,短路输入交流都是 0,3457A 交流归零是十分困难的。

网友:
阿莫弄错针对的对象了 :D

网友:
哦,我是说,“你们洋表用惯了,对国产表太不信任了?这个表我已经用了四年,我对它的精度和稳定度深信不疑”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阿...

网友:
我的34401A ,用23CM长的线短接, 测试结果如下:

  1. 直流 mv 档,开机时约-000.0045,半个小时后数字就基本归零了,具体在000.0001到000.0003之间跳动,4个小时后仍然保持这个状态。
  2. 交流 mv 档,数字会在 000.0027上下浮动。

网友:
楼主位】 someone6688
积分:7
派别:
来自:
我有一个二手的fluke 187,在直流毫伏档下,短接表笔读数不为零,一直在缓慢飘动,最大可达0.070mV                           187不仅mv档缓慢飘动,连500欧档和温度档都缓慢飘动,极度不爽,唉!FLUKE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2009-12-30):
高位表确实不容易归零

网友(2011-01-02):
高位表毫伏档端接不能归零属正常,fulke187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毫伏档有最大20个字的跳数,我觉得在0.020~0.000之间都正常,华谊8218能归零可能与内部处理电路有关,未必能归零的测量精度就高。至于交流毫伏档,说明书上也注明只能测量20mv以上,20mv以下的测量值是没有价值的。

我的187毫伏档在静止数分钟后,示数在-0.001~-0.002之间跳变,避免附近有电视电脑等干扰源,用自制的70cm长的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