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hdl顺序语句赋值的问题(只有4行代码)

楼主(2009-11-27):
这是我们课上的一个作业,代码如下: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A<=D;
             END IF;
    Q<=A;
END PROCESS;

其中A是自己定义的signal,D和Q是输入输出。综合以后显示的是一个d触发器。

但是我的理解是在时钟上升沿,两个赋值应该同时进行,A<=D要在进程结束后才完成赋值,故在Q<=A时,A的值还没有变化。在时钟下降沿,才完成了Q的值是之前D的值。所以这样的话,综合的电路应该是两个触发器串联,第一个上升沿触发,第二个为下降沿触发。

请问我的理解错在哪里?为什么结果是一个上升沿的d触发器?

网友:
D触发器本来就有延时功能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A<=D;
             END IF;
END PROCESS;
Q<=A; 放在进程后吧

网友(2010-01-11):
回复 楼主:

好像有竞争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