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9-11-27):
先前准备用dds做高频信号发生器的 1K---100M 左右  老师说用dds做高频的话 可能做不到这么高
现在另选方案,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信号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主要是能做到高频就行!

网友:
高频部分用PLL

网友:
我用 DDS 做到 500M 都没问题啊

关键 要 选对器件

网友:
ad985x系列也行吧

网友:
是要选对器件,我们做900M,晶体是11.0592M的,靠器件的PLL功能

网友:
LS的分享下你们的高见吧 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下你们做DDS用到5V转3.3V的IC么,我用asm1117做电压转换,空载时输出为3.3V,但加上负载之后就只有2.4~2.8V之间了,是怎么回事?用什么样的电压转换IC比较好

网友:
用AD9858吧,就是贵了点~

楼主:
谢谢大家 直接对低频信号通过一个pll倍频吗?? 这样稳定吗?

网友:
LS,抖动的厉害,还要一堆滤波器!!

网友:
6楼的,LM1117没问题的,负载太大了,关键问题是用的滤波电感太小,要用100u的电感。或者负载太重的话,换一个LP38692吧。我们就是用的LP38692。因为1117的压差至少要1.5V的。

网友(2010-02-05):
其实DDS有很多缺点,要是想指标好,还是多环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AD9858吧,就是贵了点~

我们学校一台宁波中策的函数发生器就是用AD9858做的,上面还加了一大块绑着风扇的散热片,看上去架势十足

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它的放大部分,频率范围从100uHz到40MHz,据我测量结果看幅值平坦度在1%以内,可调整的最小数字步进能做到20uV,最大输出20Vp-p,内阻50R。拆开发现里面用到好几个ADI的运放和数字电位器(具体型号忘了),输出的BNC接插件前面还有很多分立元件,实在太佩服了。

我记得魏坤兄曾经贴出一个DDS函数发生器的原理图,是用峰值检波构成反馈环的。我没有按你的图搭过完整的电路,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采用这样的方式是无法同时兼顾输出幅度在高频和低频端的精度的,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 直接对低频信号通过一个pll倍频吗?? 这样稳定吗?

是指DDS的时钟源 有PLL倍频的
不是让你用锁相环直接搞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你的信号源是用来输出 点频 还是用来 扫频 的呢?
要是只是点频,就是输出一个设定的频率的信号,可以直接用DDS输出较低频率的信号,然后用PLL倍频。
要是做扫频的话,比如10M~1G,现有的PLL芯片和VCO都没有能直接达到这个范围的,但是有很多可以实现1G以上,几个G范围的。感觉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用DDS输出较低频率的信号,(10M~100MHz一下吧)然后用PLL倍频(1G以上吧),再将这个高频信号通过混频然后滤波的方式得到较大范围的信号。

网友:
100M用DDS做不难。
对晶振要求比较高,因为想得到高质量的高频信号,那么就需要有很高的系统时钟。
晶振一般的话倍频后会出现不少问题。
http://www.analog.com/zh/rfif-components/direct-digital-synthesis-dds/products/index.html
具体的DDS选型可以看这里。
单纯控制频率简单,个人认为难在精确的放大,我看过一些函数发生器,基本没有反馈控制。

楼主(2010-03-15):
我现在dds选用的是AD9912  现在就是外部的幅度控制方案还在设计中  想的是用 AD8021宽带放大器放大,用模拟开关控制放大倍数 设定量程 然后通过写AD9912内部的增益控制字进行微调!   不知道方案行不行的通!

网友(2011-11-30):
回复 网友C:
能加我QQ吗  328216337    想问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