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一台示波器,主要用于PIC单片机方面,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

楼主(2009-11-27):
最近公司上新产品,我也分到了几个任务,方案反复修改后用到了一款I/O口扩展芯片——GM-8166(貌似已经停产了),在实验PCB上调试了半天,达不到预期目的,怀疑程序的读写时序有问题,模拟示波器不能保存波形,所以打算买一台数字示波器。我刚毕业工作,在学校里就用过20M的模拟示波器,对此不是很了解,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没法确定,希望论坛的各位同行能提供宝贵建议。
预期目标:能满足PIC单片机的调试,先把眼前的板子做出来;其次,最好还能用于平时捣鼓点小制作和维修家电之类的应用。
谢谢大家!

网友:
国产 普源的就可以了

有钱上 泰克

楼主:
感谢Ce180303朋友的回答,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比如需要多少的带宽?看到很多地方说有5倍原则,那么如果我用10M的晶振,是不是50M或者6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对采样率有什么要求嘛?

网友:
公司买,那就买好的。对己对公司都是好事。
公司需要效率,同时用的也比较多,贵的合算!

楼主:
不是公司买。。是俺个人掏腰包买,所以请大家推荐有一定性价比的产品,谢谢!

网友:
你是自己买 还是公司买?

坛子里有个朋友 通过直接在普源定货搞到了 普源的 100M 示波器。不知道还有没有 你可以搜一下。自己买就可以考虑这个

公司买 你能做主吗?直接上个100M 。普源最低的是50M 还是60M 忘记了。

楼主:
谢谢ce180303朋友,搜索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这款?
《普源DS5102MAE数字示波器100M带宽/1G采样率/包快递/RIGOL 09新货》: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f772a481a6146107eb2acc818bd6c4f.htm
报价2000元,看起来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网友:
安泰信ADS1102C,2000块100M带宽彩显上星期刚买的。

网友:
这个贴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358266

看起来很实在。。。有钱我也想搞台。。。MS还有

楼主:
恩,就是这个帖子,明天跟淘宝店聊聊,取出这2个月的工资买一台吧。。

网友:
GM8166  国腾已经停产了

看他们的论坛

http://www.gotecom.com/bbs1/show.asp?id=1952&bd=1

楼主:
是的,8166是公司的存货,大约还有几百片,所以老板让我用上,因为外部接线图已经被原来的设计确定了,本来打算的用SPI方式通信只能改成16位串入并出,不过调试的时候完全不对头,所以想用数字示波器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周一上班先看看是不是锁存信号LE的问题

网友:
买个20M的模拟示波器,二手的也就400左右。还保修呢。

然后再买个坛中的逻辑分析仪。
这才是正道。

一共1K.
分析仪,也可以买个周立功的。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买啊?

我也想搞个逻辑分析仪,别的差不多都有了,就差那个了,那样我的业余实验室就可以搞起来了,哈哈

楼主:
刚毕业工作3个多月,公司规模不大,申请买个仪器自己用可能性不大,而且也打算下班之后继续学习和捣鼓点东西,所以想自己买一台。坛子里的开源逻辑分析仪看了看阿莫的邮购站,显示缺货,周立功的那款要800多,数字示波器应该可以当逻辑分析仪用吧?就是通道只有2个,先买个示波器,等下月的工资下来再考虑买逻辑分析仪的事情。

网友:
公司太抠了,仪器还自己买啊,让老板掏钱,低端示波器也不贵。

网友(2010-01-25):
回复 楼主:
----------------------------------------------------------------
国产Siglent的示波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