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难道是仿真器坏了?请教马潮老师,急,谢谢

楼主(2009-11-27):
是原装的JTAGICE MK2的仿真器,开发128,以前一直好好的,今天突然运行avr studio就不行了,出现错误:
                                     Runtime Error!
               Program: C:\Program File\atmel\Avr tools\Avrstudio4\Avrstudio.exe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重新安装 Avrstudio4也不行,重新启动计算机业不行。怎么回事啊?难道是仿真器坏了?
记得今天身上有静电,安装仿真器头的时候好像被打了一下,是不是就打坏了呢?
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
启动studio的时候不会连接仿真器的,仿真器有没有坏不清楚,但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找到了,这个工程和仿真器都好久没动了,只记得是工程编译0错误0警告的,今天打开出错很奇怪就怀疑到仿真器上了,最后才看到编译的时候出了个错,所以无法载入STUDIO了,我的疏忽,麻烦了,我会继续和大家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