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关于您书中的TLC549

楼主(2009-11-27):
在您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有一篇是讲TLC549和M16通过SPI总线访问,其中
1.   #define dv 196  //5V*10000/255           这个10000是怎么来的?是为了使用无符号整数?
2.   vot = ((unsigned int)ad_reslt*dv)/100    请问这个100又是怎么来的?

请问????

网友:
小学算术题,大学生反到不理解。

1。使用无符号整数运算,AVR的效率高(任何处理器都是这样的),这里就是采用无符号整数
2。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将5V放大10000倍。
3。结果再除上100,相当5V扩大100倍。
4。当显示时,把小数点向前移2位,这个100自然被除掉了。

感谢你购买我编写的书,并且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希望你能认真学习,仔细体会。尽管还是基础的教学用书,但里面好多的思路和方法是其它教课书中没有的,许多看上去简单的例子,都不是按传统教课书本上的原理按教条方法编写,是面向实际应用的。它不但是教你使用AVR,也是对你其他基础掌握的检验。

楼主:
是的,谢谢马老师的回答,您的这本书写的的确很不错,从中受益瞒多的,我也是通过您的这本书进入AVR的世界的,真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