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epm240,用3.3V供电,最高可以用多大的晶振?谢谢!

楼主(2009-11-27):
如题,谢谢。主要是实现并口转SPI,SPI频率10M。
另外,请问下,CPLD是不是只能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
不是吧!datasheet没写的吗?你的积分已经列入重量级人马啦!

网友:
现成的SPI程序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回2楼,我对EDA这块完全是小白,从21icsearch下载的pdf文档上没有说明,在altera网站上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貌似列出来的是这个系列的),所以就迷糊了,上来问问。

网友:
看MAX II系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