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推荐一款好用的串口调试软件呀~~~~试了一天了,没找到几个好的

楼主(2009-11-27):
试了一天,性能最稳定的是微软的 超级终端,微软的能力果然强,小小一个串口软件,稳定性无出其右者!

丁丁的 SSCOM 也还算可以,但也有很多BUG存在

我想找一款能够接收、发送十六进制文件的串口调试工具,丁丁的SSCOM有Bug,只能发送512Kbyte,后面的就不发送了

网友:
给你个龚建伟SSCOM2.3源代码,VC6、05、08都可以编译通过。
目前国内的大部分串口工具都是用龚建伟SSCOM1.x和2.0发展出来的。

楼主:
谢谢 marx

龚建伟SSCOM 2.2 的今天试过,有比较严重的BUG

连接USB虚拟串口,居然要蓝屏,是试过所有串口调试工具中,唯一一款导致系统蓝屏的软件!

网友:
龚建伟是国内做串口工具的第一人,SSCOM1.x用的是MSCOMM.OCX控件,SSCOM2.x用的就是文件操作了,打开串口是打开文件,操作串口是操作文件句柄。2.x很小也很稳定,我从没遇到过问题,遇到特殊要求我还可以自己做出特定的串口工具。他七八年前就在主页上把2.x的源代码给撤掉了,我一直保留着的,这个东东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1-04-03):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推荐 捷通串口  usb转的,485/422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