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150烧录PIC芯片出现“the board is not responding...(done)

楼主(2009-11-28):
今天刚刚拿到手,按照“连接电源、串口,放上16F877A”---“在com and port”中找到虚拟的串口号---“打开MicroPro软件选好串口、芯片,载入HEX文件”(期间提示“K150 board connected”和“raedy”)---“点编程”,一会儿就出现“the board is not responding,about to apply reset..”,如下图,望各位指教...

1、试过另一个877A和两个12F629芯片,出现同样的问题
2、不关程序的事吧,现在是要烧进去
3、Fuse Edit是选默认的...

出错的信息 (原文件名:出错信息.jpg)

网友:
是K150有问题,或者你选错串口or选错了编程器版本。。。。。。又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

楼主:
串口选对了,不然不会出现“K150 connected”
我换了软件,用回英文版的MicroPro,又换成WinPic,也用不了...

网友:
那就是 PIC16f628有问题或者编程器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
去搞个PICKIT2或者PICKIT3吧。

楼主:
解决方法:不使用USB转串口线,直接使用串口连线连接主板, 很是完美的烧录完毕
但难道一有烧录,就要找有串口的机子烧录?USB转串口线为什么在这里不可?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还用这个哦 早过时了 直接用PICKIT2吧 性能稳定 速度快(我就用这个)顺便做了些出来卖 哈哈 价格实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