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哥,充电器液晶菜单的编写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09-11-28):
看到液晶菜单程序中各种define,我头都大了。请问其编写思路是怎样的呢?有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呢?多谢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我的程序啊.

编程思路就是把需要显示的完整菜单先列出来, 做成宏定义或者变量保存到 flash 中.

然后就是状态机判断, 在第几层菜单中的第几列中, 调用前面的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安哥。看了几遍程序后终于弄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