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启动 之后4V来维持 怎么设计啊

楼主(2009-11-28):
电磁铁 12V时 0.7A 符合设计的吸合要求        但是有多个电磁铁会同时上电  所以电源吃不消
要求上电吸和后 降低电压到4V 此时0.2A,也可以维持系统的工作了。
这样个转变过程如何设计呢?

楼主:
来个人啊

网友:
最简单是2个IO分别控制12V和4V控制一个电磁铁

网友:
电容缓冲

楼主:
单片机端控制部分暂时不想改 一改还要改板子 烦的 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实现,电容缓冲怎么弄?

网友:
电阻电容并联后串在继电器线圈上。

网友:
to:【6楼】
电阻至少要2W的,要是继电器太多也是吃不消的。^_^

网友:
看看开关电源的启动电路, 不知道适不适合

网友:
每个继电器用一个可控的开关DC-DC供电

网友:
你这不是跟灯管差不多么

楼主:
楼上的这个图能解释下嘛

网友:
每个继电器各加一组,成本应该比较低吧。

楼主:
to【13楼】
怎么弄 多大的电阻电容

就这样个东西

网友: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至R3,Q2饱和导通,C1充电(12V -> Q1be -> R1 -> C1 ->Q2),Q1也饱和导通,继电器得电12V。
C1大约0.1S后充电完成,Q1输出电压下降,由D1保持4.3V供给继电器。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至R3,Q1、Q2截止,C1通过D2、R2放电。

楼主:
【15楼】 cowboy
你这个4.3V 一直存在的啊.... (我是电磁铁两端的电压 不是控制继电器电压。)

网友:
4.3V一直存在又能怎样,Q2不导通,有4.3V也继电器不能动。

晕呀,我不知你是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铁,当我没说。

楼主:
【17楼】 cowboy
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