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HOW自制用5寸软驱做底座的小雕刻机

楼主(2009-11-28):
做了大半年了,只有用台钻,手电钻,完全手工打造。
先上一张全景图,台面还没有做,暂用木板试机,三轴精度都还好,没有发现什么明显回差。
感觉Y轴只用了两个滑快,刚性不足,雕刻铝不行,震动声太响,不敢雕,雕有机玻璃还不错。
边做边感叹要是有armok的机械设备就好了,实在是辛苦。而且精度强度就都有保证了。

全景照 (原文件名:雕刻机全景.jpg)

背面照

背面照 (原文件名:雕刻机背面.jpg)

网友:
挺好的,顶一下

楼主:
前底座照片,可以看到另外一个5寸软驱,直接将8mm丝杆轴承档放入软驱的轴承里,完全相配,前后共四个轴承,强度也够。

前底座照片 (原文件名:雕刻机前底座.jpg)

楼主:
Z轴用的普通螺杆(捡来的),二根铁条两边钻孔绞孔后放入共四个直线轴承,在中间钻孔攻螺纹,旋入螺杆中间放弹簧自动消间隙(弹簧照片上看不出,被前面安装主轴用的槽钢挡住了)。

网友:
我怎么没有发现软驱里有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
非一般的强,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搞个乐搞的吧

网友:
天!还能这么弄啊?实用性如何?.....说实话,没看到软驱的影子啊!

楼主:
【6楼】 artsee 雅斯
我怎么没有发现软驱里有这么大的电机?
=====================================
电机是taobao买来的15元一个,软驱里的那个太薄,拆开后发现线很细,功率不够。
软驱里的步进电机照片和现在用的对比照:

楼主:
【11楼】 damoplus
天!还能这么弄啊?实用性如何?.....说实话,没看到软驱的影子啊!
=================================================================
底座用的是5寸软驱,一边各用了一个,需仔细看雕刻机背面.jpg,雕刻机前底座.jpg,就能发现了。

实用性如何?
加工有机玻璃,塑料还是可以的,铝试验过,太响不敢继续,主要是Y轴只用了上下2个直线滑块刚性不足,震动太大。
如果用4个,或者直接使用加长滑块,Y轴行程就要大幅缩短了。
电控箱里大多数有机玻璃及塑料件都是用雕刻机加工的,终于可以轻松些。实际体会:用雕刻机比手工做好非常多。
先上一张加工有机玻璃电控箱里的TA8435驱动板支架:

楼主:
锯开软驱,留一半有轴承的做底座,需要2个。
还有一个5寸软驱,也拍个照。

软驱正面 (原文件名:软驱正面.jpg)

软驱侧面 (原文件名:软驱侧面.jpg)

软驱轴承 (原文件名:软驱轴承.jpg)

楼主:
今天感冒了,闲下来拍些照片。刚换新充好的电板,拍了没几张照片,用了闪光灯,就没电了。
清晰度还不错,上传的照片用ps缩小到300k以下,今天阴天还能拍出这样的效果,作为手机很出色了。
很少用照相功能,一块电池上面连容量都找不到,去年80元买的说是原装,够差!

前几天重绕变压器。原来那个绕的时候初次级没有放静电屏蔽层,而且也没有好的聚酯薄膜,结果发现感应电,而且很强,用起来不放心。后来又拆了一个变压器,是浸过漆的难拆啊。还好有回报,矽钢片是0.35mm的质量比原来0.5mm那个好太多,200w的铁芯,算了一下,实际绕了130w(已足够用了)。边插片边测电流,下降到最后一片56mA,敲紧后空载电流才54mA,满意。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DIY雕刻机啊...

楼主把这些东西搞其花了不少精力把?
顶一个!

网友:
这年头还有几个人见过5寸软驱呀。。。

不过改这个雕刻机倒是物尽所用了。。

网友:
能否详细说说步骤,学不了开开眼界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这东西只要动起来,就足以让人羡慕了,顶

网友:
【25楼】 cocalli
是不是使用光驱也可以了,太强了!
---------------------------
光驱的步进电机太小了吧。。哈哈。

楼主:
【21楼】 liujun6037
楼主把这些东西搞其花了不少精力把?
===================================
是花了不少精力,很多都重复做过几遍,没有设备。

【22楼】 hetiger
这年头还有几个人见过5寸软驱呀。。。
======================================
没见过也正常,的确很久前的东西了。
5寸软驱曾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的第一台电脑,只能用录音机保存,买了一鞋盒的TDK磁带。

【25楼】 cocalli
是不是使用光驱也可以了,太强了!
==========================================
我有n个光驱,通常只能用1年多。幸好现在有网络了。光驱内部是塑料的,越往后分量越轻。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顶!

网友:
对楼主的动手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一个牛字了得。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用来给PCB打孔应该不错

网友:
把制作过程介绍一下吧.

网友:
电主轴用的什么电机, 刀头的夹具怎样解决的?

楼主:
【36楼】 lm324
用来给PCB打孔应该不错
==========================
我也这么想

【38楼】 jeffryhao
电主轴用的什么电机, 刀头的夹具怎样解决的?
==========================================
主轴是二手电机,夹具是不锈钢+ER11,在taobao上买的。

网友:
那个软驱步进电机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力道太弱了

网友:
不知道lz的软驱内的大无刷怎么处理了,这年头很难找到这东西了,

网友:
太强了.对LZ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2010-01-08):
全能,LZ太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b

网友:
结构件做的还是很好的

楼主(2010-02-22):
继续完善功能,增加手轮:
上图

网友:
好漂亮啊,麻烦问下这个手轮的原材料是哪里找到的?是厚的有机玻璃板吗?

网友:
相当漂亮!!我老姐的鼠标中间坏了:接编码盘的那测的六棱柱轴断了,等JJ回来看看那有机玻璃刻个。貌似LZ这个材料是尼龙的吧。还有,怎么把它完整拿下来的??

网友:
好东西,发现只要有了雕刻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网友:
"烟灰缸"很PL!

网友:
没想到有机玻璃加工成零件这么晶莹剔透。下回jj回来俺试试!

网友:
这才是DIY的真谛。支持!

网友:
强烈的崇拜楼主

网友:
建议阿莫也弄点好的有机玻璃和模型文件提供给定jj的网友,jj到手弄几个漂亮的东东和jj摆一起,绝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年头还有几个人见过5寸软驱呀。。。
不过改这个雕刻机倒是物尽所用了。。

呵呵,这个我也用过。中华学习机,高中的时候家里有一台。
买了个5寸软驱居然要600……可是90年的600啊……

网友:
强悍!太强悍了!

网友:
很强,物尽其用啊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可惜我的5寸软驱都丢了。

网友:
强,lz这套弄下来要多少钱啊

网友:
同问要多少钱

网友:
~~~不错      我也在整一台 小小小雕PCB板用

网友(2011-06-18):
楼主很强!JJ很酷!

网友:
佩服佩服啊啊。。。

网友:
神仙 啊啊

网友(2011-09-06):
到哪去找的五寸软驱

网友:
我都只想到做一个自动打孔的,没想到楼主到了这层境界,佩服

网友:
废弃的针式打印机上那步进电机管用吗?请问楼主机架怎么做的,手工吗?

网友:
长见识了,牛人

网友(2012-03-25):
这个不错,小巧。。。
软驱底座在哪里?

网友:
还没见过5寸的软驱啊,来看看

网友:
楼主牛人,真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