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我用东方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CSD2120 ,驱动东方86二相2.0A步进电机PK299-01B-A1,速度快不了,空载一秒3转还失步,我的要求是一秒5转,我想应该没问题吧?脉冲再多点就干脆不转了~真是郁闷啊~望高手指教下

网友:
驱动器的最大驱动电流是多少?您目前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电机是几线的?电机线您是如何接的?

楼主:
驱动器CSD2120最大电流是2.8A,电压是24V,是两相6线电机,接线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速度怎么就快不了的啊?谢谢~

网友:
脉冲输入的频率不要一下子增加上去.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加速度时间放长些,如果您想提高速度的话也可以把电压提高些,
你想达到多快的速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