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流源的模拟部分该怎么做

楼主(2009-11-28):
请教个电流源该怎么做
用于脉冲电镀(做PCB的孔金属化),要求大概是这个样子
函数电流源,输出正负2.5A(分辨率8bit),电压范围正负5V
要求输出电流可以随时调整,调整时间小于1ms
允许波纹10mA
负载可能是悬空、短路、电解池
数字部分我能解决,现求一个模拟部分的方案

其实黑孔直接电镀做孔金属化,我7月份就做得差不多了,但是一直是借别人的电源用,很不方便

楼主:
要先做孔金属化,再做线路
加上孔金属化流程之后,热转印就处于劣势地位了,雕刻机处于优势

网友:
LZ做的应是压控电流源,注意动态范围。

网友A:
采用了两个运算放大器的压控电流源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0151_400012_500002_TS_2fe27553.HTM

设计出一个好的电流源是电路设计中的一个难点,尤其是在负载变化较大或者电流需要由电压来控制的时候。图示为一个简单、低成本的压控电流源,它采用了两个功率放大器构成,能提供较大范围的电流且具有很大的负载承受能力。
本文提出的方法是在一个(或多个)低导热系数的电阻上施加电压,通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即是输出电流。U1使输入电压增加V2,U2为缓冲器负载电压,则有:

V1=VIN+V2很明显,Q1放大了U1的输出电流。施加在电阻网络R上的电压等于(V1 - V2),即:

VR=V1-V2 =(VIN+V2)-V2=VIN因此,输出电流为:

IOUT= VR/R = VIN/R

如果R的电阻值是一个常量(低导热系数),则其输出电流正比于输入电压。用四个电阻串联就能够减小温度的影响。本文提出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有限的输入电压使最大输出电流受到了限制,而且如果负载很大,晶体管Q1必须能够控制很大电流。

如果U2是一个轨对轨(rail-to-rail)放大器,则不需要稳压二极管。否则,必须用稳压二极管来避免电流源出现输出电流很小的故障。(当V2十分接近-VCC时,缓冲器输出不一定能精确跟踪输入电压的变化。)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图中电路可以采用更高电压的电压比较器和更大功率的晶体管来提高负载能力。

作者:Mazi Hosseini,Siemens Milltronics Process Instruments公司

网友(2018-12-21):
引用 网友A:
采用了两个运算放大器的压控电流源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0151_400012_500002_TS_2fe27553.HTM ...

这张图,也就是上面列表里的 figure 5的优缺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