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Cat 在么请教一个关于8pin sim卡座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
|7 SIMCD      8 SIMGND|
|3 SIMCLK     6 SIMIO |
|2 SIMRST     5       |
|1 SIMVCC     4 SIMGND|
-----------------------

目前买到一个8pin翻盖的sim卡座,关于封装的管脚定义没找到权威的资料
上面的是我把我的手机卡装到卡座上按照位置关系推测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5脚是SIMVPP,要和1脚相连。
7脚和8脚不需要画焊盘。

楼主:
7.8不做焊盘的话,怎么检测有没有sim卡呢?

网友:
忘了,手机SIM卡座绝大部分是6脚卡座,绝少用到7,8脚的。所以就说不用画焊盘。8 PIN的座子有插卡检测开关吗?手机就能直接检测有无插卡。

网友:
自己对照一下,5脚一般悬空,7脚和8脚如何使用要看你的模块,如果需要检测,必须要焊接到焊盘上,SIM卡插入时7脚8脚对应的SIM卡触电会将7和8短路。

网友(2011-10-08):
呵呵,好久的帖子了,不过还是有用,现在的sim卡的确基本都是6脚的,7,8脚确实不用画焊盘

网友(2014-09-03):
7、8脚悬空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