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数字滤波可以免去模拟滤波吗?

楼主(2009-11-28):
请问,用数字滤波可以免去模拟滤波吗?  还有数字滤波的输出波形可以使正弦波形吗

网友:
请问有了大炮之后机枪是不是都可以丢掉了?

楼主:
我昨天面试时候,简历里写了个做过DSP2407的数字滤波 其实是同学做的我就大概了解一下, 面试的人问,为什么都经过MAX262滤波了 还要用数字滤波, 我就说为了得到更好的滤波效果,  那人很不满意   这应该怎么回答?

网友:
那你就应该告诉他  大炮和枪是有区别的

大炮当然是用来攻击那些距离稍远  目标大  不容易移动的目标

而机枪就完全不同了  机枪是用来对付 距离近  善于移动的单个目标  并且机枪的使用也很方便 随意性也强  但是杀伤力不打 枪是打不出炮弹的。(可实现阶数的不同)

尔对于大炮来说  有时候大炮不能没有机枪,机枪的守卫可以给大炮提供足够的工作空间,不至于孤立,提升了大炮的作用,也增加了大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前端信号选择。。。。降低频谱混叠。。。等等,让目标“呈现“出来)

楼主:
楼上太幽默了,咱们就别比喻了行吗?   在下愚钝,请阁下明示

网友:
数字滤波与模拟滤波器相比  可以做到很高的阶数   所以对阻带的衰减异常显著   而且噪声抑制效果要比模拟滤波器好很多  还有就是 比如你听MP3  什么爵士啊  摇滚啊  流行啊  这些东西  用数字滤波是不是要节省成本 而且使用方便呢?  很明显数字滤波的这种应用很普遍了

但是有个前提  数字滤波的第一步是要对时域信号做  傅里叶变换(DFT) 或者其快速算法(FFT) 那么就需要将前端的模拟信号数字化——AD转换的过程。  为了保证满足采样定理,就需要根据信号的最高频率确定采样频率。。。于是模拟滤波就用上了。。。用模拟滤波器预先处理一下信号,将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在某范围内。。。(低通或者帯通)

网友:
楼上太幽默了

楼主:
谢谢wear778899的热心回答,还不是完全明白  得去找资料了

网友:
5楼说的对,我补充一下 ,由于那奎斯特定律,采样频率是信号频率的2倍以上,一般我们采用10倍左右的频率,即1k的信号,我们使AD的采样时钟为10k,那么超过10k的信号,就采用了模拟滤波器。这样可以很好的降低数字信号的数据量等东西。

楼主:
楼上的比方  是说,大于采样频率的信号用模拟滤波滤除吗?
5楼的“为了保证满足采样定理,就需要根据信号的最高频率确定采样频率。。。于是模拟滤波就用上了。。。用模拟滤波器预先处理一下信号,将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在某范围内。。。(低通或者帯通) ”  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的理解是 模拟滤波就是为了,数字滤波做准备,将信号频率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数字的东西都是公式的东西,公式的东西,都有假设的满足条件。为了满足条件,只好用模式的东西。

网友:
数字滤波器如果输入信号不是数字信号,在开始一级必须加带限滤波器。而如果输出不是数字信号,而是依然要转为模拟信号,也必须加一级平滑滤波器。这是数字信号处理引论里面的内容。我还没做过系统性的数字信号处理的工作,不好说每一步该怎么做,但理论上是这样的。

楼主:
两位说的也在理儿

网友(2010-02-15):
回复 网友A:

采样频率应该是信号带宽的2倍以上,而不是最高频率的,除非是基带信号。

网友:
LZ面试题里说的MAX262是开关电容滤波器,滤波效果是比较好的,阻带衰减系数本身就很好,后面之所以还要加数字滤波,一个原因是开关电容滤波器会使有用信号中叠加一个开关频率的阶梯信号,在示波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后面加个数字滤波可以在频域上很容易滤除该信号,该开关频率噪声信号可以看MAX262数据手册中确定的开关切换频率。

网友:
不能完全代替,各有优势

网友:
我觉得是数字方便,容易实现复杂的滤波算法,模拟有点在于,模拟是数字的无限逼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数字方便,容易实现复杂的滤波算法,模拟有点在于,模拟是数字的无限逼近
    刚好反了吧,数字系统的优点是灵活,但是应该是数字是模拟的无限逼近。

    模拟系统:个人理解优点是时域连续,可以做任何频段的滤波,且实现成本相对便宜,但是缺点是其带内波动、带内衰减、窗性系数、带外抑制等要控制好会比较麻烦,控制也不灵活,特别是一些特殊要求的滤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找不到到合适的可硬件实现的传递函数。

    数字系统:个人理解是需要在时域采样,其可滤波的信号最大频率必须小于采用频率的1/2,而且采样频率及采样序列的长度直接影响运算速度及精度。时域采样点越多,离散傅里叶运算越慢,但运算结果越接近频域采样。而数字滤波就是把变换后的频域结果进行处理,然后再做逆傅里叶变换,恢复到时域信号。所以数字信号的频域处理就非常方便了,在正常范围类,想怎么滤就怎么滤,直接调整数值而已,这就是其灵活性的地方,但是其不足的地方刚才就说了,结算结果只能逼近频域采样,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本来就有频率信息丢失的,除非采用频率无限大,采样序列长度无限长。

网友:
模拟:前级预滤波(如AD采样前),一般不作“精细”滤波用!
注意这个精细,由于模拟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离散性,使得其性能不可能非常优秀,比如带阻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受参数影响十分大,一点点的参数变化可能带来十分大的影响!但是数字滤波就不同了,性能稳定,指标高,但是是做不了像AD前级滤波这样的用途,而且由于采样频率的限制,他的作用频率也不可能太高,所以数字模拟滤波是相辅相成,各司其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数字方便,容易实现复杂的滤波算法,模拟有点在于,模拟是数字的无限逼近
    刚好反了吧,数字系统的优点是灵活,但是应该是数字是模拟的无限逼近。
    模拟系统:个人理解优点是时域连续,可以做任何频段的滤波,且实现成本相对便宜,但是缺点是其带内波动、带内衰减、窗性系数、带外抑制等要控制好会比较麻烦,控制也不灵活,特别是一些特殊要求的滤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找不到到合适的可硬件实现的传递函数。
    数字系统:个人理解是需要在时域采样,其可滤波的信号最大频率必须小于采用频率的1/2,而且采样频率及采样序列的长度直接影响运算速度及精度。时域采样点越多,离散傅里叶运算越慢,但运算结果越接近频域采样。而数字滤波......

模拟信号可以用数字无限逼近(采样频率),但是不是等于

网友:
在我接触到的项目中(软件无线电方面的),模拟和数字滤波都少不了的。
模拟:用于抗混叠,避免ADC采样时(低通采样或带通采样)将无关频带的信号混叠到有用信号中。
数字:先数字下变频,然后抽取滤波、成形滤波(或匹配滤波),以提高信噪比。

数字滤波器参数设计灵活,带内波动、带外抑制、过渡带等等性能指标可以做的非常好,还可以设计成线性相位,而且能方便地实现某些特殊的冲击响应特性,例如根升余弦等,这些都是模拟滤波器无法比拟的。通常将ADC的采样率设计得比所需的高,以降低模拟前端抗混叠滤波器的指标要求,在数字域抽取到合适的采样率。一句话,模拟前端的抗混叠滤波器是不能省的,但可以尽量将性能指标压到数字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