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上位机讨论稿 -- 应村长建议 (最后更新: 2009年12月13日)

楼主(2009-11-28):
村长给出建议, 希望充电器的上位机程序能够跟上来.

补充中, 待完善, 希望大家能够讨论起来.

因此我抽空边学边编写这个小软件, 先将效果图放出来看下.

=============================================================================

2009年11月29日 初始版本

=============================================================================

2009年12月01日 更新

=============================================================================

2009年12月10日 更新

更新内容: 增加串口调试功能, 发送数据已经基本完成,接收还没有做; 现在就是修 bug, 欢迎大家一起帮忙一起测试.

=============================================================================

2009年12月11日 更新

更新内容: 修正串口调试的定时发送 bug.

=============================================================================

2009年12月13日 00点02分 更新

更新内容:
1: 解决开机自己识别计算机上已经有的串口. (windows 98 就不支持了, ^_^!! 毕竟用的人太少了)
2: 正解串口调试中的串口接收功能, 接收的数据将在结束缓存区中显示出来.

备注: 其中解决办法请参考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58185&bbs_page_no=1&bbs_id=1026

安装程序:

VS2008 下工程文件:

网友:
顶一下,对智能充电器了解太少,观望中

楼主:
由于工作关系 基本不编写上位机, 既然这次编, 就直接使用 VS2008 的 C# 来编了, 免得稍微入门了又落伍了.

基本属于一窍不通中, 第一次制作. 希望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
呵呵,不太懂C#,要是用VC的话,很想参与一起开发。

网友:
关键还是通讯协议的定义和实现吧,FORM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做到实用和美观要下不少功夫

楼主:
【3楼】 Scanner
呵呵,不太懂C#,要是用VC的话,很想参与一起开发。
-----------------------------------------

我也不懂, 可以一起开发.共同进步.

网友:
我都不知道上位机拿来做什么的。安哥给扫一下盲吧

楼主:
好 那就扫盲: 给你看一款市面上有的产品介绍:

http://www.gzydl.com/dispbbs.asp?boardid=2&Id=35
===========================

智慧之眼-源动力Angeleyes慧眼电池容量测试充电器--国内首款可检测电池实际容量的快速智能充电器:
1、慧眼充电器能帮你测试电池的实际容量,让你分辨电池实际容量的大小、好坏
2、慧眼充电器能帮你配对电池,容量相近的电池同组使用,才能更好的发挥整组电池的性能。
3、可当电压表用,电池放入的前10秒钟,充电器并不立刻充电,只是测试电池的电压。

恶劣的竞争环境,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导致现在国内市面上什么垃圾电池都有,也什么垃圾充电器都有,不少不良厂商不管自己电池实际什么容量,多大都敢标!500标800、1800的标2500的随处可见,更有甚者300标3000!绝大多数消费者均深受其害!为什么不良厂商胆敢如此猖狂?那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无法方便了解电池的优劣、好坏?顶多就知道能不能用,具体性能根本无从了解……普通消费者没有简便的鉴别手段,才造就无良厂商够胆肆无忌惮的欺骗消费者!

为此,我们研发了一款非常特别的充电器,让我们的充电器也进入了真正的“数字时代”,电池真假、电池优劣在它面前将无所遁形,一测即可知晓。这就是SourcePower的慧眼Angeleyes数字式电池容量测试充电器!

◆容量检测功能:电池实际容量一测便可知晓
大家知道电池容量应该怎么测试吗?
电池的容量以放电容量为准,这也是准确测试电池容量的唯一方法,没有第二个途径!所以要测试电池的容量,必须先将电池充满电,然后再进行放电,放电容量就是电池的实际容量。

我们再来看看慧眼是如何实现容量测试的
慧眼测试容量的原理同上。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先得把待测的电池充满电(可以是用慧眼充,你也可以用其它充电器充满),充满后,选择慧眼的DISCHARGE档,3秒确认后,慧眼就自动开始放电了,慧眼是以550mA的放电电流进行放电的,放电电流×放电时间就是电池的实际容量了,当然,这个是不需要大家去计算的,慧眼内置程序会帮你算好,直接显示在LED屏幕上,大家一看就知道电池实际容量大小了,而且测试方法科学,数据准确!(如下图)。

充电/放电容量显示

测试容量有两个注意事项哦:
注1:新购的电池或长时间放置未使用的电池,刚开始启用时,容量有可能会比标称值偏低,一般经过十几次的循环充放电后,容量会略有上升。
注2:电池的标称值容量是以0.2C电流放电的测试条件下得到的(即标称容量的0.2倍电流值:如1000mAh的电池对应0.2C电流是200mA),本充电器的放电电流相对较大(特别是对于AAA电池),一般情况下放电电流越大,放电容量越低,因此测试的容量可能会比电池标称容量值偏低一些。

稍微懂行的朋友很多会问:慧眼充得满不满?会不会过充?
慧眼具备相当完善的先进检测技术:负压差(-ΔV) + 零压差(0ΔV)+ 温度差(△T)+电压充满判断,充满判断精度高、充得满、不过充

更多朋友更加关系的是:慧眼充电器安不安全?
慧眼技术档案里写道:慧眼充电器具备多重保护功能:过热Tmax保护、最高电压Vmax保护、最大充电容量Cmax保护、短路保护、正负极装反保护,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电池、充电器,消费者你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

马大哈们还会问:慧眼充满电会自动停吗?一时忘了拔插头,充了几天会出问题吗?
慧眼充电器充满电后,自动停止充电器,而且完全断电,可长时间通电保存。这下,马大哈们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但,为了保障电子元件的寿命,我建议大家在正常情况下,充完电后还是拔下电源插头

慧眼还有哪些先进功能?

◆大屏幕液晶屏:除了显示实时充电/放电容量外,还可以显示实时充电/放电电压、实时充电/放电电流、已进行的充电/放电时间,通过显示按钮(DISPLAY)切换显示(见下图)
◆安全充电技术:电池性能不良,自动降低充电电流,全面保护电池和充电器(电池必须达到可充标准,性能达不到要求的将拒绝充电)
◆智能放电功能:恢复电池容量,发挥电池最大潜能
◆智能修复功能:智能修复技术,可快速激活新电池,修复久置不用的旧电池(电池必须达到可充标准,性能达不到要求的将拒绝充电)
◆四路独立控制:1-4节5号或者7号电池,不同容量、不同型号可以任意混合充电
◆世界通用电压:100V - 240V 通用电压,全球适用

我们的目标:还原给大家一份真实,让虚标电池无所遁形!

全速充电时的电流大小:
5号AA:1-2节约1050mA
              3节约710mA
              4节约525mA
7号AAA:1-2节约630mA
                3节约410mA
                4节约320mA
放电电流:550mA

1、实时电压、电流显示

2、充电/放电容量显示、时间显示

楼主:
品威发烧充电器2008最新版Y5+ 618+重出江湖   Post By:2008/7/29 12:32:00

品威发烧充电器2008最新版Y5+ 618+重出江湖

最新控制软件,更多的功能

三洋M57的外壳设计,新版改进了电池槽负极弹簧

采用折叠插头,方便携带

使用通信线和电脑联机,实现测试与绘图功能

品威618+软件操作界面

产品主要特点:

◆放电功能:充电前可以将电池的剩余电量完全放掉,使电池处于完全放电的状态,消除电池的“记忆效应”,有效延长电池是寿命。
◆独立充电控制:4个充电通道均可独立的高精度控制充电过程,不同容量,不同种类(限AA和AAA)的充电电池可以混合充电。
◆5个指示灯:4个充/放电指示灯分别指示每个通道的的充/放电状态,电池状况一目了然;  1个充电器指示灯显示充电器状态。
◆满电保持功能:可使充满的电池保持满电状态。
◆电池修复功能:可修复因长期存放而引起的内部短路的电池。
◆100~240V电压自动识别:全球均可使用(部分地区可能需要对应的电源插头转换器)
◆可连接电脑:通过专用连接线与电脑相连,并通过电脑上位机软件,可以对充电器进行控制、监控和记录各类参数并绘制曲线。详见软件使用说明书。

充电器规格
* 电源输入:100~240/50~60Hz  8W
* 电源输出:DC 1.2V 标准充电:550mA× 4      275mA× 2(7号AAA)
  快速充电:1100mA× 2(5号AA)  放电电流:450mA(MAX)
* 电池最大充电时间限制:最大充电时间8小时。
* 电池最大充电容量限制:4400maH(AA)和2200maH(AAA)。
* 电池最高电压限制:1.7V。
* 电池最高充电电压限制:2.4V。
* 过放电和电池内部有微短路的电池可修复。
  充电器可修复因长期存放则引起内部短路的电池。视电池内部状态的不同,修复时间可能需要10分钟及以上。
  当短路电池在修复时,充电器会暂时停止对其它通道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修复时,充电器状态指示灯,可能会有闪烁。
* 电池激活:长期存放,电压极低的电池(小于0.8V)先小电流充电,待电池激活,电压正常后转入快速充电。
* 电池内阻检测。
* 电池温度控制:内置两路温度测试。
  当充电过程中,若充电器和电池超过设定值时,充电器指示灯会变为红色,充电器会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并延时15分钟,待充电器和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后,恢复充电。
* 极高精度0dV检测:<0.3mV,比市售-dV类充电器判断更准确,绝无过充。

新版的主要的改进如下:

1、充电状态指示LED与电池状态显示LED的显示状态修改:(增加电池放完电等待充电时绿灯显示)

   每个电池通道对应的LED状态:
    电池充电或放电时:红色LED显示。
    电池充电或放电完成:绿色LED显示
    电池故障:红色LED快速闪烁显示(频率为每1S闪烁一次)

   充电器状态显示LED(中间、按键下面的LED灯)
充电器超温或延时保护状态:绿色LED慢速闪烁显示(频率为每2S闪烁1次)
    充电器故障:红色LED快速闪烁显示(频率为每1S闪烁1次)

2、放电截止电压,由固定改为可通过PC软件调整。

3、AAA电池增设增设快充(550mA)槽位:

   当单只AAA电池被放置于右侧的AAA槽位时为标准充电:充电电流275mA
   当单只AAA电池被放置于左侧的AAA槽位时为快速充电:充电电流550mA
   当两只AAA电池充电时时,为标准充电:充电电流275mA每只。

4、AA电池增设两个小电流(275mA)充电槽位:

   当单只AA电池放置于第3个AA槽位(软件上标记为C通道)时,为小电流充电槽位:275mA充电。
   当两只AA电池放置于第2和第3个AA槽位(软件上标记为B、C通道)时,为小电流充电槽位:275mA每只。
   当两只AA电池放置于第1和第4个AA槽位(软件上标记为A、D通道)时,为急速充电槽位不变:1100mA每只。
   当两只电池需要以标准电流(550mA)充电时,电池请以间隔的方式放置电池,如:放在A槽和C槽、或B槽和D槽位。
   3只和4只AA电池充电时,则任何放置方式均为标准(550mA每只)充电模式。

5、增设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

   进入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请按住放电按钮不放,然后给充电器加电(只要在充电自检完成前(5个绿灯显示状态)按住键即可),即可进入定时充电模式。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下,充电器将不检测电池内阻和0DV,方便长期存放不用的电池激活。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下,亦可以进行充、放电转换:放电完成后将自动转为定时充电。

   小电流定时放电模式下,LED显示同快充放电模式。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下,LED显示为跑马灯显示(从左到右来回循环)。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的充电电流与充电时间可通过PC软件调整。

   请根据手上电池类型正确设置定时时间:出厂状态为200mA,定时时间16小时。

6、对应PC端软件升级到V3.5.0版,将随充电器一同发布。

7、增加电池自动修复模式:

   电池自动修复模式是指充电器可自动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循环。

   长按放电按钮,等电池指示灯开始跳动后松开按钮,可进入电池修复模式。

   进入充电模式后,充电器LED将由右向左跳动显示(与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显示相反)。

   循环次数和可由PC软件来设定,出厂状态下循环次数=6,停充等待时间=15分钟。

充电器外观与之前无任何变化。

品牌:品威

型号:PW-C-618+(Y5+)

功能:带PC通讯,放电 电脑连接功能 可以准确了解电池容量内阻等信息。可用来挑选电池。

包装:单充

YY充电器系列Y5+组合内含充电器一只、RS232线一根

技术规格
01、独立充电控制:
4个充电通道高精度独立控制充电过程,不同容量、不同种类的电池可以混合充电。
02、100V-240V全球电对应:
内置式开关电源:折叠电源插头,体积小巧。
03、快速充电设计:(快充槽位外壳上已标注)
1-2只AA电池时,快速充电可选:1100mA(1和4号槽位)或550mA(2和3号槽位)。
3-4只AA电池时,标准充电: 550mA
AAA电池均为标准充电:
275mA
04、带放电功能:放电电流450mA(MAX)
充电前可以将电池的剩余电量完全放掉,使电池处于完全放电的状态,消除电池的“记忆效应”。
配合PC软件,更可提供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方便对电池进行分选搭配。
也可通过PC软件,对不良电池进行修复。
005、4个电池状态指示灯:
4个充、放电指示灯分别指示每个充电通道的状态,充、放电状态一目了然。
对应于每个电池的电池状态指示灯:
  未装电池:LED不显示。
  电池正在充电:红色LED显示。
  电池正在放电:红色LED显示
  电池放电完成:红色LED显示。
  电池故障:红色LED闪烁显示。
  电池充满:绿色LED显示。。
  06、提供充电器工作状态指示灯,充电器工作状态指示一目了然:
   充电时:绿色
   放电时:红色
   充电时温度保护:红色慢速闪烁
   满电保持及未装电池:绿色
   充电器故障:红色快速闪烁5、4个(三色)电池状态指示灯:
07、电池最大充电时间限制:最大充电时间8小时。
08、电池最大充电容量限制:4400maH(AA)和2200maH(AAA)。
09、电池最高电压限制:1.7V。
10、电池最高充电电压限制:2.4V。
11、过放电和电池内部有微短路的电池可修复。
充电器可部分修复因长期存放则引起内部短路的电池。视电池内部状态的不同,修复时间可能需要10分钟及以上。
当短路电池在修复时,充电器会暂时停止对其它通道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修复时,充电器状态指示灯,可能会有闪烁。
12、电池激活:
长期存放,电压极低的电池(小于0.8V)先小电流充电,待电池激活,电压正常后转入快速充电。
13、电池内阻检测。
14、电池温度控制:内置两路温度测试。
当充电过程中,若充电器和电池超过设定值时,充电器指示灯会变为红色,充电器会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并延时15分钟,待充电器和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后,恢复充电。
15、极高精度0dV检测:<0.3mV,比市售-dV类充电器判断更准确,绝无过充。
16、满电保持功能:
以前的充电器,如果在充电结束后不取出电池,会自然放电,导致需要时无法使用。
本充电器搭载了“满充电保持功能”,在充电结束后,会自行补充充电,以保持满充电状态。
并且,充电显示灯保持充满状态。
17、RS232接口、接口线及配套测试PC软件为标准配置:
可以通过PC控制充电器工作状态。
可以记录电池充电曲线和放电曲线。
可以记录充电器温度曲线和电池内阻曲线。
注,PC软件在不断升级中,拟提供更多的功能:如提供自动循环测试功能和电池修复功能。
18、全新设计的外形和五金模具,选用高品质要求元件。
19、双面玻纤电路板,先进的回流焊生产工艺,确保生产品质。

产品主要特点:
* 放电功能:充电前可以将电池的剩余电量完全放掉,使电池处于完全放电的状态,消除电池的“记忆效应”。
* 独立充电控制:4个充电通道均可独立的高精度控制充电过程,不同容量,不同种类(限AA和AAA)的充电电池可以混合充电。
* 5个指示灯:4个充/放电指示灯分别指示每个通道的的充/放电状态,电池状况一目了然;  1个充电器指示灯显示充电器状态。
* 满电保持功能:可使充满的电池保持满电状态。
* 可修复因长期存放而引起的内部短路的电池。
* 100~240V电压自动识别,全球均可使用(部分地区可能需要对应的电源插头转换器)
* 可连接电脑(限PW-C-618+):通过专用连接线与电脑相连,并通过电脑上位机软件,可以对充电器进行控制、监控和记录各类参数并绘制曲线。详见软件使用说明书。

充电器规格
* 电源输入:100~240/50~60Hz  8W
* 电源输出:DC 1.2V 标准充电:550mA× 4      275mA× 2(7号AAA)
  快速充电:1100mA× 2(5号AA)  放电电流:450mA(MAX)
* 电池最大充电时间限制:最大充电时间8小时。
* 电池最大充电容量限制:4400maH(AA)和2200maH(AAA)。
* 电池最高电压限制:1.7V。
* 电池最高充电电压限制:2.4V。
* 过放电和电池内部有微短路的电池可修复。
  充电器可修复因长期存放则引起内部短路的电池。视电池内部状态的不同,修复时间可能需要10分钟及以上。
  当短路电池在修复时,充电器会暂时停止对其它通道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修复时,充电器状态指示灯,可能会有闪烁。
* 电池激活:长期存放,电压极低的电池(小于0.8V)先小电流充电,待电池激活,电压正常后转入快速充电。
* 电池内阻检测。
* 电池温度控制:内置两路温度测试。
  当充电过程中,若充电器和电池超过设定值时,充电器指示灯会变为红色,充电器会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并延时15分钟,待充电器和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后,恢复充电。
* 极高精度0dV检测:<0.3mV,比市售-dV类充电器判断更准确,绝无过充。

PW-C-618+改进完成了,并已生产:Firmware版本升级到了1.5.4版。

据俺了解,这个充电器增加PC设定功能后,最大可充电容量达到了30000mAH,可以满足部分BT充电需求了:)

先说一下用户可以通过PC对充电器进行设置的选项:
主要的:
1、温度保护门限
2、充电计时单位和最大充电时间
3、电池相关的几个门限电压
4、电池最高电压和最高充电电压
5、定时充电时的电流值
6、定时充电时是否检测0dV
7、自动循环充电次数
8、自动循环充电时的启动延时
以上是非正式的参数,很多设置内容PC端软件上暂时不会开放的。不过会随着PC端充电器软件的升级,逐渐增加。

新版的主要的改进如下:

1、充电状态指示LED与电池状态显示LED的显示状态修改:(增加电池放完电等待充电时绿灯显示)

   每个电池通道对应的LED状态:
    电池充电或放电时:红色LED显示。
    电池充电或放电完成:绿色LED显示
    电池故障:红色LED快速闪烁显示(频率为每1S闪烁一次)

   充电器状态显示LED(中间、按键下面的LED灯)
充电器超温或延时保护状态:绿色LED慢速闪烁显示(频率为每2S闪烁1次)
    充电器故障:红色LED快速闪烁显示(频率为每1S闪烁1次)

2、放电截止电压,由固定改为可通过PC软件调整。

3、AAA电池增设增设快充(550mA)槽位:

   当单只AAA电池被放置于右侧的AAA槽位时为标准充电:充电电流275mA
   当单只AAA电池被放置于左侧的AAA槽位时为快速充电:充电电流550mA
   当两只AAA电池充电时时,为标准充电:充电电流275mA每只。

4、AA电池增设两个小电流(275mA)充电槽位:

   当单只AA电池放置于第3个AA槽位(软件上标记为C通道)时,为小电流充电槽位:275mA充电。
   当两只AA电池放置于第2和第3个AA槽位(软件上标记为B、C通道)时,为小电流充电槽位:275mA每只。
   当两只AA电池放置于第1和第4个AA槽位(软件上标记为A、D通道)时,为急速充电槽位不变:1100mA每只。
   当两只电池需要以标准电流(550mA)充电时,电池请以间隔的方式放置电池,如:放在A槽和C槽、或B槽和D槽位。
   3只和4只AA电池充电时,则任何放置方式均为标准(550mA每只)充电模式。

5、增设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

   进入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请按住放电按钮不放,然后给充电器加电(只要在充电自检完成前(5个绿灯显示状态)按住键即可),即可进入定时充电模式。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下,充电器将不检测电池内阻和0DV,方便长期存放不用的电池激活。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下,亦可以进行充、放电转换:放电完成后将自动转为定时充电。

   小电流定时放电模式下,LED显示同快充放电模式。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下,LED显示为跑马灯显示(从左到右来回循环)。

   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的充电电流与充电时间可通过PC软件调整。

   请根据手上电池类型正确设置定时时间:出厂状态为200mA,定时时间16小时。

6、对应PC端软件升级到V3.5.0版,将随充电器一同发布。

7、增加电池自动修复模式:

   电池自动修复模式是指充电器可自动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循环。

   长按放电按钮,等电池指示灯开始跳动后松开按钮,可进入电池修复模式。

   进入充电模式后,充电器LED将由右向左跳动显示(与小电流定时充电模式显示相反)。

   循环次数和可由PC软件来设定,出厂状态下循环次数=6,停充等待时间=15分钟。

充电器外观与之前无任何变化。

楼主:
在推荐一家不错的淘宝店:

http://shop33698674.taobao.com/

里面目前最多的充电器都有了.

楼主:
更新曲线设置部分的设置 ^_^!!

明天争取能够画波形.

楼主:
起床有点晚了, 今天继续.

网友:
顶,搞个LABVIEW版的就好了。

网友:
慧眼的容量测试放水,Y5+是恒阻放电。都有点不爽。不过Y5+的精度是最高的。

网友:
呵呵,这几天一直在忙装修,顾不上上网。。。

大力支持安子的充电器!

网友:
哈哈,谢谢安哥的扫盲。有点明白了

楼主:
【18楼】 aleyn 煮茶村长

呵呵,这几天一直在忙装修,顾不上上网。。。

大力支持安子的充电器!

-----------------------------

我和虫子商量好了, 给你新家送件小礼物.

过些天联系你. ^_^

网友:
【20楼】 lvhaian 安哥
我和虫子商量好了, 给你新家送件小礼物.
-----------------------
意想一下会不会是 限量版“安子牌”充电器? ^_^

楼主:
【23楼】 aleyn 煮茶村长

肯定不是. ^_^!!

楼主:
2009年12月10日 更新

更新内容: 增加串口调试功能, 发送数据已经基本完成,接收还没有做; 现在就是修 bug, 欢迎大家一起帮忙一起测试.

见楼主位置.

楼主:
检查出一个错误, 跨线程读写控件变量看来得处理一下, 我发觉发送数和接收数不一样多.

楼主:
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更新了程序见顶楼.

楼主:
2009年12月13日 00点02分 更新

更新内容:
1: 解决开机自己识别计算机上已经有的串口, 支持 XP 操作系统, 不支持 98 系统.
2: 正解串口调试中的串口接收功能, 接收的数据将在结束缓存区中显示出来.

备注: 其中解决办法请参考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58185&bbs_page_no=1&bbs_id=1026

安装程序见顶楼.

网友:
安哥能不能把工程也贴出来下啊?

楼主:
工程贴出来了, 因为这个项目我看参与的人很少, 大多数人都是等结果.

工程文件都比较大, 一次次上传影响网站资源, 所以就没有贴出来. 想等开发完了再一次性贴出来的.

既然楼上提出来了, 那么就发布了, 在顶楼.

网友:
安哥点了这把火,C#上位机编程就要烧起来了,哈哈。

楼主:
老许实在太谦虚了.

网友:
大力支持啊,从没编过带界面的程序,落伍了,要好好学习

网友:
安哥的工程要用到一个叫做zedgraph的控件,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参考以下网站:

http://www.codeproject.com/KB/graphics/zedgraph.aspx

网友:
学习中!喜欢充电器充电器,就是技术能力太差!

楼主:
【38楼】 hl1200aa

谢谢 我用的就是这个控件 ^_^

网友:
貌似大批量传数据有点问题。
刚才测试了下波特率为9600的时候,单片机火力全开,用DMA发送模式往串口发数据,1分钟内上位机就出现了程序线程错误。
而用超级终端接收则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我明天测试修正下。

网友:
学习学习,哈哈,安哥好人啊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下NI为c#开发的measurement studio,我装了一个,感觉不错的

网友(2010-12-24):
好强的楼主,小弟学下,看不懂也要学下。

网友(2011-02-11):
安哥啊,怎么联系你啊?有QQ吗?我有问题向你请教。。我也在做串口的项目。刚做好了个。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其实自动检测串口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