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主控板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

楼主(2009-11-28):
以前还能接受到,主控板上的指示灯也对。现在不管开不开遥控器,板上的三个灯都亮。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连接了PPM编码器没?

楼主:
没有,我用的是天地飞06c,自己改造的接收机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电调的程序烧错了。指示灯是指示IIC通信出错的

网友(2010-01-05):
楼主能指导一下怎么改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