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老鸟BLDC启动原理。

楼主(2009-11-28):
自己DIY的电调已经可以手动启动并正常运行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自行启动,琢磨了很久德国程序,还是没有搞定,希望老鸟指点一下!
有没有启动程序的流程图或者启动原理或者德国程序的注释,当然有简单启动程序就最好了,呵呵,谢过先!
这是我的BLDC:(水平较差,见笑了)

网友:
其实就一句话:

创造一个变加速的旋转磁场,引导转子旋转并产生足够高的反向感生电动势,从而可靠进入闭环换向模式

由于没有位置反馈,这个“创造”有一定盲目性,所以航模无刷点调最容易在启动或堵转等低速情况下烧MOS

楼主:
我根据德国人的程序来修改,启动倒是可以了,但是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容易进入到好像自激一样的模式,桨叶反复振荡

网友(2010-08-24):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启动时候来回摆,不知咋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在变加速的旋转磁场一开始时  就堵转了   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分享下应验哦

楼主(2011-03-11):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有解决呀,看看商用电调的启动那真是刚刚的~~~~~~~~

网友(2014-11-17):
现在有没有解决方法了?

网友:
我的程序偶尔会出现反转   不过反转概率很低   我参考mk写的  还参考了很多坛友的资料

网友:
我用51单片机做的无刷电调,很少碰到启动不成功的时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stc15w408as
多多交流

网友(2016-02-20):
感觉,散步启动,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