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4轴,DIY了72M PCM遥控器(LCD借鉴了夏风的思路)

楼主(2009-11-28):
潜了很久的水,今天浮上来冒个泡
玩4轴,DIY了72M PCM遥控器(LCD借鉴了夏风的思路),不过我做的更彻底,RF一起了,呵呵。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网友:
可否共享下呢

网友:
有文字说明就好了

网友(2011-02-23):
求无线发射部分电路,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买的也是楼主一个型号的。呵呵

楼主:
无线发射用的是72M泛音晶体3倍频振荡器+2sc3355缓冲+8050缓冲+2sc2053驱动+2sc1971丙类功放(网上电路多的是),几个注意的地方:用中周改成各级LC选频回路的线圈,每级驱动用20pf级电容大了容易自激,各级电源要隔离!

楼主:
出差中,回家后再发原理图
简单说一下如何实现的:
射频功放:射频电路就是上面的那几个三极管来推动的,我没有射频功率计也没有高带宽示波器(几十元买了个20M的二手示波器)也没有频谱仪等高端仪器一样可以调好射频电路,关键看有没有耐性和兴趣了。

控制板:遥控器的4个轴和4个面板电位器送进M16进行AD,4个轴可以配合面板可调电位器(这是后面慢慢加上的,现在的遥控器才有这几个电位器)实现舵面配平等功能,所有AD值显示到LCD上,还可以实现遥控器的回中校准功能,锂电池电压显示、射频强度显示、PPM发射模式和PCM(协议自定义,配合DIY的二次变频接收机)发射模式切换,同时可以完成对任意轴向输出值的取反操作;实现了RF功率从0~100%可调,保证在调试时射频功率没有那么强,身体要紧!这些功能设定都是通过控制板上的红外遥控接收头和不知道哪里弄来的一个电视遥控器实现的,因为面板的开关无法装那么多,用红外遥控来扩展就方便多了,电路又简洁!
功能还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进一步增加,比如外置射频功放和72M专用天线实现更大的发射功率,为实现FPV做准备。

网友:
顶……射频部分改2.4G的应该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非常难,业余条件建议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了~

网友(2011-05-07):
无线电从来没有弄过呢。。觉得有点复杂。。如果这个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楼主:
呵呵,好久没来更新我的帖子了,今天来冒个泡:
得意之作:DIY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M16做解码和数字滤波,后续打算加陀螺仪实现自主飞行),配合下面的遥控器(原装TDF-6A 72M高频发射机,发射功率估计1W不到吧),实现了接近3KM的市区地面遥控距离(实测),开始自己都有点不信,但是真的到了这个距离,超过大部分市售接收机的灵敏度,就是焊接技术次了点~~

二次变频接收机靓照 (原文件名:DSC05191.JPG)

二次变频接收机靓照 (原文件名:DSC05192.JPG)

二次变频接收机靓照 (原文件名:DSC05193.JPG)

二次变频接收机靓照 (原文件名:DSC05194.JPG)

接收机地面拉距测试,还没有走到头,最远的一次接近3KM (原文件名:二次变频接收机实际测距.jpg)

遥控器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模拟通道并修改了LCD显示的功能,模拟通道的增加用于几个舵面的配平,同样保留了模拟通道重映射、红外遥控参数设置接口和射频功率调节功能,兼容自定义的PCM格式~

改造的TDF遥控器,增加了4个开关量和3个模拟量 (原文件名:DSC05206.JPG)

遥控器 PCM模式 (原文件名:DSC05208.JPG)

平衡充电器,这个你懂得~

平衡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加了个液晶显示充电状态和各种信息 (原文件名:DSC05213.JPG)

最后再来个全家福!
我做的第二架JJ:翼展1.58米,由于淘宝JS做事效率底下,我半个月前买的电机到现在还没有到,所以图片上没有电机
JJ总重900g以内,尺寸我自己蒙的,感觉好看就行,主要是第一架JJ也是这个结构,已经试飞成功,虽然不是很好操控哈.

全家福(JJ+IR遥控+RF遥控+J10模型) (原文件名:DSC05216.JPG)

猜猜机头前面什么玩意儿(原文件名:DSC05196.JPG)

网友:
楼主强人

这个飞机的尾杆太细了呀

网友:
楼主的机机是后推的?
升降舵有点小啊?
还有,你的主翼离尾杆太近,上不上大桨,而翼展又很大,可能动力不足哦。

你的充电器看来不错哦,能不能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升降舵可能是有点小,没有图纸,自己估摸着来的,主翼离尾杆的距离有接近80cm,这个距离还好,呵呵!
上次不记得在哪里看了个视频好像叫:只要有动力门板也能飞,感触很深呀!!

网友(2013-07-14):
72M虽然都是老技术了,但是对于我们这帮只玩过数字电路的人来说,确实是太高深了,十分佩服楼主这般DIY的达人

网友:
LZ可不可发分享下天6控的主板外形尺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