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Dragon的HVSP模式,不需要在目标芯片的RST引脚上外加12V电压

楼主(2009-11-28):
之前有很多TINY85芯片被锁死。尝试使用AVR Drgon的HVSP模式进入,均告失败,最后才发现电路不对。

注意:对于Dragon的HVSP模式,不需要在目标芯片的RST引脚上外加12V电压,Dragon自己会产生12V电压——就是一瞬间,

正确的链接方式在AVR Studio的HELP中有说明,见下图:

HVSP硬件 (原文件名:HVSP.JPG)

而对于老版本TINY85手册中的HVSP模式硬件电路,那只是示例图,不是实际连接图。一个德国网站上,也有人犯了这样的错误:

HVSP2 (原文件名:ISP_HVSP2.jpg)

图中12V电压上拉RST引脚部分,是不需要的。

个人跌了不少跟头。贴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了,我找了M久终于找到这个连接。

网友A(2022-01-23):
老兄,我现在对Tiny13高压编程,连线检查多遍,就是按你的图连的,芯片供电端连接了ISP和JTAG电压输入端,读芯片码0x00,0x01,02,是不对的,编程失败,同一个板子上还有M8,同一个IDC20端子,IDC20端子对M8高压编程正常,这回事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我现在对Tiny13高压编程,连线检查多遍,就是按你的图连的,芯片供电端连接了ISP和JTAG电压输入端, ...

13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