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寻求帮助!

楼主(2009-11-29):
我有一个JTAG,硬件结构是:XC2C256-VQG100+CY7C68013A-56PV,我想知道如何读出来XC2C256和CY7C68013A里面的程序,或者谁可以提供解决方案让我换新的IC上去可以使用程序! 重金 酬谢     MSN:china-htc@hotmail.com

网友:
呵呵  以前做过个CYPRESS67300 + ALTERA 的  也是USB口  看来要破解这个方面的人很多哦  呵呵

网友:
cy68013固件是放在外置eeprom里的,就是图上的u5或者u6上的,copy那个eeprom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不需要重金。。

网友:
XC2C256-VQG100+CY7C68013A

您不会是想xilinx仿下载线吧,呵呵

楼主:
U6是24C128,U5是AT88S0104,并且这个XC2C256里面有数据并且做了加密,有那位可以解决如上问题,请联系我,重谢

网友:
升级程序,方法参照1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50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9&search_text=null&bbs_id=1029

如果不行再检查电路,看XC2C256的JTAG引脚和CY7C68013A有没有相连,如果不连,那就花点钱了。
如果可以升级,我建议你把XC2C256拆下来,然后换一块新的XC2C256,然后再升级,就OK了,U5是AT88S0104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但是U6是24C128,估计对U5校验了,这个也说不定,如果你愿意,你寄过来我帮你搞,我在南京

网友:
还有你这个JTAG的VID,DID分别是多少

楼主:
楼上大哥请留下QQ或者MSN,我们进一步沟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