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轴步进电机驱动测试图片

楼主(2009-11-29):
纯属标题党,呵呵!只是调试完了庆祝一下。

再来张夜光图:

这个是一个用户定制的,功能有些删减,里面包含了单头与双头两种驱动。
参数可以参考: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62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1234&bbs_id=9999

网友:
主要做什么项目

网友:
怎么联系你?我也想定一个来测试一下,用在点到点运动控制上很好呀?不用运动控制卡了!can通信也不错!

楼主:
主要做什么项目
************************************************
上面那个项目好像是医疗器械,共有30多个步进电机。我只提供驱动模块,上位机是他们自己写的,因为模块是智能的所以上位写起来好像不太负杂(据说是用VB写的)

怎么联系你?我也想定一个来测试一下,用在点到点运动控制上很好呀?不用运动控制卡了!can通信也不错!
****************************************************************
最近比较忙,所以目前只有RS485总线,通讯采用的是我自己的协议,把你的要求发邮件给我吧:z1234#21cn.com

网友:
你好! 我给你回邮件了,请查收!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用vb开发

楼主:
LS你好没有收到!我的邮箱z1234#21cn.com其中的#要换成@,这是为了防止被垃圾邮件机器人捕捉到。

网友:
怎么联系你?我也想定一个来测试一下,用在点到点运动控制上很好呀?不用运动控制卡了!can通信也不错!
///////////////////////////////////////////////////////////////////////////////////////////////////////
我这里有基于CAN通讯的产品,给你一个图看看

上面这个具有控制功能可以存储程序实现脱机控制,驱动功能(具有失速检测功能可以检测外部负载,避免超载),编码器(内部集成了12位的磁编码器),支持RS232,USB,RS485,CAN多种通讯方式

可以使用先面的CAN适配器一个CAN 接点最多可以控制多达256个

如此以来只需要通过上位的PC可以自己写些软件通过CAN控制多个电机,不需要额外的控制器,而且对电机的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力矩控制卡都有现成的函数,只需要在上位PC对函数调用赋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