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WM控制的上拉式磁悬浮实验

楼主(2009-11-29):
这是用单片机PWM方式控制的上拉式磁悬浮, 在程序控制下, 悬浮物体可以做几毫米的上下运动
所用器件:  带AD转换的单片机最小系统一套
           线性磁霍尔元件 3503 一个
           线圈一个(含磁芯)
           MOS功率管一个(驱动线圈用)
           续流二极管一个(消除线圈反电动势用)
           强磁铁三个(上面一个,下面二个, 下面磁铁挂了一颗配重的螺丝钉)
           12V 直流电源一个
照片拍的不好,请诸位谅解.

上拉式磁悬浮 (原文件名:DEMO02.jpg)

网友:
顶一下。
方便共享电路图和源程序吗?

网友:
标个记号

楼主: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   一部分是读 3503 的AD转换, 另一部分是 PWM 输出到MOS管, MOS管驱动线圈(12V),
二极管接线圈两端(消除线圈反电动势用)

网友:
弄个视频看看 悬浮的稳定度如何 上下调节的幅度多大

网友:
不错,想法不错。利用倒立的方式。有创意

楼主:
【5楼】----- 上面有个视频文件, 在程序控制下,可以上下运动, 但上下调节的幅度很小,几毫米,稳定度还算可以,
             如果程序改变算法不做上下运动, 则悬浮物很稳定.
【6楼】----- 这不是我的创意 , 上拉式早就有了, 我只是模仿而已

网友:
看LZ的视频也没有解决摆动问题,所以用了长条形负载获得自稳定,请问LZ对单片磁铁的悬浮效果如何?

网友:
单线圈、单片磁铁,除了调整重心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摆动问题?

楼主:
单片磁铁, 如果不加配重螺丝钉, 没办法稳定, 一下就翻转了, 因为太轻了,不好控制. 不过现实应用中, 悬浮物总有一定的重量
视频中的悬浮物是在程序控制下上下运动,改变程序算法, 悬浮物是不会动的(要有配重螺丝钉).

网友(2010-06-02):
楼主公开原程序的?

网友(2012-02-08):
哥,能贡献下源码不?我也在做这种上拉式的,你霍尔传感器放在电磁铁下,电磁铁对它的影响不大么?我打算放在悬浮物下。我的QQ673671751.求大哥帮助!!!

网友:
楼主大哥,请问你加限流电阻没?电流大概多大啊??

网友:
求材料详细名称。。。。完整材料账单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