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测量芯片温度的非接触式测温计

楼主(2009-11-29):
需要一款测量芯片温度的非接触式测温计,测温范围-10~200C就可以了。精度最好在2C以内吧。
多谢~

网友:
Fluke 561,接触和非接触二合一,-40 - 550C,精度1%/1C,D:S=12:1(也就是说可以在12cm的距离测1cm大小的目标物体),发射率可调,适合R&D用,含税面价1650

如果你精度要求低一些,价格低一些可以考虑
MT4,-18 - 400C,精度2%/2C,D:S=8:1,发射率固定0.95,含税面价708
或者Fluke 62,-30 - 500C,精度1.5%/1C,发射率固定0.95,含税面价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