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245 步进电机六根线怎么接.

楼主(2009-11-29):
VEXTA 进口步进电机 PX245 步进电机 42
      有六根线 红线,黄线,黑线,白线,蓝线,绿线,分别代表什么. 怎么接.驱动器只要四根线.A,A',B,B'

刚淘的.
     是找出四根线分别接A,A',B,B'还有剩下二根是不接吗?

网友:
两相电机,每个绕组中间抽头,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六根线,如果是两相电机,应该是单极性的接法:
A+ ---
      |---A
A- ---
B+ ---
      |---B
B- ---

给A或者B加高电压,A+,A-,B+,B-轮流置低,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单极性的,中间有一跟公共抽头

网友(2013-08-26):
PK电机:红A+、蓝A-;黑:B+、绿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