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格式音乐播放器

楼主(2009-11-29):
我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425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zf713&bbs_id=1000移植了http://elm-chan.org/works/mxb/report.html上面一个音乐程序。
我发现要手工输入乐谱,对于我没有音乐细胞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经过马老师介绍,http://elm-chan.org/works/sd8p/report.html上面还有一个可以用ATtinyX5 series (25/45/85) 和SD卡就可以实现播放WAV格式音乐。那时候我觉得我无法实现,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FAT32文件系统。经过马老师的鼓励,我还是看了那个程序,结果发现并不是想像那么困难。我现在终于可以用M16或者M8实现了。
通过该程序,我初步认识了FAT32文件系统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现在我对这个程序的描述:
可以播放PCM WAV格式音乐,可以是立体声或者单声道,但是对采样频率和采样位数有限制。如果单片机晶振频率是16MHz,则采样频率最高是22050Hz,采样位数8位(单片机可以处理16位,但是本质上是将第8位抛弃的,所以在转换音乐格式时候应该选择8位,这样可以节省CPU时间和SD卡存储空间),立体声。
如果单片机晶振频率是8MHz,则采样频率最高是11025Hz,采样位数8位,立体声。所以我建议采样频率最好是11025Hz。
如果要播放更加高采样频率的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原因是单片机采样PWM方式进行DAC的,如果晶振频率是16MHz,那么PWM最高频率是16/256=0.0625MHz=62.5KHz,这是相当于载波,如果载波频率和信号频率很近时候,这样调整信号没有什么意义的。
转换音乐格式有很多软件,但是我使用豪杰音频通感觉到很好用。

网友:
呵呵~~LZ的瞒喜欢搞音乐的嘛~~

用STM32可以做到16位音频~192Khz采样的~~

站长有个帖子介绍如何用双PWM输出16位音频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39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oul.art&bbs_id=9999

网友:
用ATtinyX5 series (25/45/85)是16位的pwm,楼主觉的有必要吗?哈哈,冒昧问下。

网友:
MARK 单片机音频解码

楼主:
to:【5楼】 zbjzxc
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在下太愚钝了!http://elm-chan.org/works/sd8p/report.html上原来的作品的好像也是使用8位PWM,是将低8位数据抛弃的。

网友:
楼主您好,那天意思没表达好~~加上自己的不懂~~
我以为ATtinyX5可以产生16位PWM!!!千万别介意!!!

The ATtinyX5 series (25/45/85) 8-pin AVR microcontroller has two fast PWM outputs in 250kHz carrier frequency.
这句话的意思是: ATtinyX5系列的AVR能 产生250kHz 的PWM载频。

1、那M8或M16能 产生250kHz 的PWM载频吗?
2、M8或M16采样频率最高能44.1kHz吗?

网友:
输出加个电容耦合,安全点。。

网友:
继续支持楼主.
另外【1楼】 Soul.art 潇洒的猪 老乡啊.希望能认识认识.

楼主:
to:【11楼】 lisn3188 龙南
确实要加电容。因为有直流成分存在,所以应该加电容。如果是单通道输出,在中断里面进行一些处理,如下面:
//T2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2_COMP_vect)
{
register unsigned int temp;
register unsigned char dt1,dt2;
if(FifoCt>=Channel)
  {
    FifoRi++;              //获取第一个数据(由于是公用,所以提前获取)
    if(FifoRi==MAXCOUNT)
          FifoRi=0;
        dt1=Buff[FifoRi];
        FifoCt--;
    if(PlayMode==1)    //单通道播放形式
         {
           if(Channel==1)  //如果音源只有一个通道
            {
                  OCR1A=dt1;
                  OCR1B=~dt1;  //增加输出音量,但是接线需要喇叭接在OCR1A和OCR1B之间才有效果
        }
           else            //如果音源有两个通道,那么一个喇叭的信号是这两个通道的平均值
            {
                  FifoRi++;    //获取下一个数据
                  if(FifoRi==MAXCOUNT)
                   FifoRi=0;
                  dt2=Buff[FifoRi];
                  FifoCt--;
                  temp=(dt1+dt2 )>>1;
                  OCR1A=(unsigned char)temp;
                  OCR1B=(unsigned char)(~temp); //增加输出音量,但是接线需要喇叭接在OCR1A和OCR1B之间才有效果
                }
         }
        else         //双通道播放形式
         {
           if(Channel==1) //如果音源只有一个通道,那么两个喇叭的信号是相同的
            {
                  OCR1A=dt1;
                  OCR1B=dt1;
                }
       else       //如果音源有两个通道,那么两个喇叭的信号是不相同的
            {
                  FifoRi++;
                  if(FifoRi==MAXCOUNT)
                   FifoRi=0;
                  OCR1A=dt1;
                  OCR1B=Buff[FifoRi];
                  FifoCt--;
                }
         }
  }
}
那么喇叭两个引脚直接连在OCR1A和OCR1B上,那么音量可以加大一倍,也不需要外接电容。当然和原来的接法,还是要加电容的。

楼主:
我郁闷死了,上次买的1G金士顿的SD卡,还没有到一周,就出现不能读写了,格式化,结果能格式化4GB出来,然后读写速度奇慢,3分多钟才能写24MB。那回购买处,他们说能格式化,也能写,说明卡没有坏,只是你不小心中毒而已,并且还说已经是特价物品(那时候买30快,也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说什么特价的)不保修的。

网友:
好东西,哈哈,如果能录就实用了

网友:
支持。

我已经推荐给一个学生继续深入玩下去。

建议采用AT90PWM2B,它也是AVR内核,但有一个10位的DAC,可以替代掉高速PWM(它也有高速PWM,但与85稍微不同),音质应该还可以提高。并且AT90PWM2B引脚多,这样就有实际应用的价值了。

AT90PWM2B可以向双龙购买,我已经拿到样片。

网友:
请问楼主,看了你的程序,我理解的是这样:

1 使用T1快速PWM进行DA,16M/256=62.5K 远大于采样率11.025K
2 用T2 的比较匹配中断来更新数据,8分频,2M/256=7.8125K 和音频采样率11.025K 有差别,这样可以WAV出正常的声音吗?

网友:
自己看出来了,原来在读取WAVE头文件的时候更改了OCR2的值,算出与WAVE采样率对应的中断频率

网友:
请问lz,tf卡能用吗

楼主:
to【23楼】 trueboy :
tf卡?是什么卡?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在这里,我买了一张SD卡,用了一周就玩完了,没有信心买其他卡了。
你就买一个试试吧,也许引脚不同,驱动时序不同,只要是基于FAT32文件系统的,其他都相同的。

网友:
tf卡就是比sd卡还要小的卡,最小的卡。
我这里买2G的金士顿TF卡,30元钱,送个卡托,模样跟SD卡一模一样。
理论上,mmc、sd、tf卡都是兼容的。不过我没试过。

lz在另一个帖子里面写:

今天,我将音乐盒程序(看楼主提供的)修改了,将里面的音色改了,改为钢琴的音色。效果有点钢琴味道(感觉比原来的好一些),但是M8的存储器装不下程序,我改为M16,占用空间80%左右。引脚也需要修改,喇叭要接PIND.4和PIND.5引脚(参考芯片资料)。
现在提供芯片烧写代码,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由于源程序还要进一步修改,暂时不上传,以免浪费空间,就像上面提供的曲谱输入程序一样,不断修改,不断上传,现在也没有办法修改,浪费太多空间了)
将后缀名txt改为hex

lz能不能把钢琴音色数据传给我,我试验了提取音色库,可是失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改了钢琴的音色,效果确实比音乐盒好听一些,但是钢琴音色占用ROM空间是音乐盒的10倍左右,用M8是无法装下来的。后来,我尝试用钢琴音色的包络去代替,目的是缩减空间,但是试验结果发现音效很差(可能我获取包络数据不是很准确)。到了后来,我给可以播放WAV格式的音乐播放器吸引了,而我也实现了,我发现这个效果是最理想的,也是最省功夫的,不需要手工输入乐谱,因此对于我这种音乐盲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放弃手工输入乐谱那种音乐发生器了,再也没有继续研究如何改善音质效果。
   我现在将源文件上传到那个帖子上了了,也许你能继续研究!

楼主(2010-01-30):
由买了2G的金士顿SD卡,又可以开工了。上面所提供的程序,在换歌曲时候会有“嗒”一声响,是程序有一点错误造成的
具体是播放程序。
原来是:
unsigned char play(void)
{
  unsigned long int size;
  unsigned char key;
  size=load_head();
  if(size<10)
   return 1;
  FifoCt=0; //复位FIFO队列
  FifoRi=0;
  FifoWi=0;

  ReadFile(BeginReadOffset,BytePerSector-BeginReadOffset);
  size=size-BeginReadOffset;
只要改为:
unsigned char play(void)
{
  unsigned long int size;
  unsigned char key;
  size=load_head();
  if(size<10)
   return 1;
  FifoCt=0; //复位FIFO队列
  FifoRi=0;
  FifoWi=0;

  ReadFile(BeginReadOffset,BytePerSector-BeginReadOffset);
  size=size-(BytePerSector-BeginReadOffset);
就行了。
现在搞能够录音了,原来以为很困难的,但是使用现成的FAT32文件系统(如ZLG的),不过如此而已。不过现在没有什么激_情了。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我最近也在做相似的东西,希望能得到指点~~:)

leo2010@msn.com

网友:
void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int address)  //从指定地址读取扇区
{
  unsigned char ret;
  unsigned int i;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cluster;
        unsigned char dt[4];
   }temp;                              //定义temp  联合体
  address <<=1;                  //地址左移1   位
  temp.cluster=address;       //设置簇的地址
//------------------------------------
  CLR_SPI_SS();                  //选中SD   卡;
  SPDR=0x51;                      //发送CMD17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temp.dt[2];              //发送dt[4]  中的前三个字符,也就是簇号的前三位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1];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0];
  while(!(SPSR & 0x80));
  SPDR=0;
  while(!(SPSR & 0x80));
  SPDR=0xff;                     //发送字节0xFF,等待响应
  while(!(SPSR & 0x80));
  do{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while(ret!=0x0);           //若没有收到正确的R1  响应,则继续该循环
//-----------------------------------
  do{
      SPDR=0xff;                  //发送字节0xFF  等待响应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收到返回的响应
    }while(ret!=0xfe);         //判断响应值是否为0xfe(有效数据块的标志)
//-----------------------------------
  for(i=0;i<512;i++)            //开始接受数据
   {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发送字节0xFF  接收数据
    Buff=SPDR;                //读取SPDR  数据缓冲器中内容,共512  个字节。
   }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
SET_SPI_SS();                //取消选择SD  卡
SPDR=0xff;                     //发送0xff  等待响应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读取SPDR  数据缓冲器中内容
}

这段代码中,函数的参数address到底是什么?是扇区号吗?那为什么要把扇区号左移1位呢?

address <<= 1;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address到底是什么?是扇区号吗?
不错,是扇区号。

那为什么要把扇区号左移1位呢?
因为传入参数是扇区号,但是读取SD卡需要的具体地址编号,由于读取SD卡具体地址编号与扇区号是512倍关系(一扇区有512字节)
所以需要将扇区号乘以512就可以获得地址编号了,那么扇区号往左边移动9位也可以实现相同效果。
你可以下面代码中可以看出来,本质是相当于往左边移动9位的,而不是1位。因为unsigned long int address是4个字节的,将address往左边移动义务之后再将其赋予给temp.cluster,由于temp是一个联合体,也就是说temp.cluster和unsigned char dt[4];共用内存的。
在GCC编译器中
联合体中,数组下标大的装数据大端,如:temp.cluster=0xaabbccdd,那么temp.dt[3]=0xaa,temp.dt[2]=0xbb
temp.dt[1]=0xcc,temp.dt[0]=0xdd

我现在假设address=00000000 00000000 10101010 01010101
那么address<<=1;则address=00000000 00000001 01010100 10101010
然后执行temp.cluster=address,那么temp.dt[3]=00000000,temp.dt[2]=00000001,temp.dt[1]=01010100,temp.dt[0]=10101010
在下面程序中将temp.dt[2],temp.dt[1],temp.dt[0],0发送出去,这就是扇区号所对应SD卡存储单元开始地址。
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提高程序执行速度而已。
如果我这样说,你还不能明白,你还需要阅读SD卡读写协议。

void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int address)  //从指定地址读取扇区
{
  unsigned char ret;
  unsigned int i;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cluster;
unsigned char dt[4];
   }temp;                              //定义temp  联合体
  address <<=1;                  //地址左移1   位
  temp.cluster=address;       //设置簇的地址
//------------------------------------
  CLR_SPI_SS();                  //选中SD   卡;
  SPDR=0x51;                      //发送CMD17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temp.dt[2];              //发送开始读取地址,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 ,注意不是temp.dt[3]; 相当于往左边移动8位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1];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0];
  while(!(SPSR & 0x80));
  SPDR=0;                 //你想想,为什么是0
  while(!(SPSR & 0x8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没注意到是union——联合体~~

已经搞懂了,谢谢你悉心地解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201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earsman520&bbs_id=9999

void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int address)  //从指定地址读取扇区
{
  unsigned char ret;
  unsigned int i;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cluster;
unsigned char dt[4];
   }temp;                              //定义temp  联合体
  address <<=1;                  //地址左移1   位
  temp.cluster=address;       //设置簇的地址
//------------------------------------
  CLR_SPI_SS();                  //选中SD   卡;
  SPDR=0x51;                      //发送CMD17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temp.dt[2];              //发送开始读取地址,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 ,注意不是temp.dt[3]; 相当于往左边移动8位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1];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0];
  while(!(SPSR & 0x80));
  SPDR=0;                 //你想想,为什么是0
  while(!(SPSR & 0x80));

这一段代码等同于address <<= 9,然后从dt[3]开始发送~这样理解对么?

对了,还有,:)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有一些问题还想请教您~

楼主:
你理解正确,但是程序运行速度会慢一些,如下程序:
  address<<=9;
  SPDR=(address && 0xff000000)>>24;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address && 0x00ff0000)>>16;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address && 0x0000ff00)>>8;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address && 0x000000ff);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慢呢?因为union是联合体,变量共享同一个内存空间,如果执行以下语句~

address <<= 9;

那么从dt[3]<<24 + dt[2]<<16 + dt[1]<<8 + dt[0]就是address,对吧?然后开始发送命令,一次一个字节,所以程序如下:

  address <<= 9;
  temp.cluster = address;

  CLR_SPI_SS();                  //选中SD卡;
  SPDR=0x51;                      //发送CMD17
  while(!(SPSR & 0x80));      //等待发送完成
  SPDR=temp.dt[3];              //发送开始读取地址,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2];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1];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0];
  while(!(SPSR & 0x80));

这样做会慢?因为address开始就左移了9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Tmega16的RAM有1Kbytes,您在程序中开的buffer是712字节。

如果buffer只有256个字节,程序该怎么改动呢?我现在想在一款小容量单片机上实现这个WAV播放器;

内部RAM只有512bytes。所以我只开了256字节的buffer。改动了一些程序~~想向您请教~~

楼主:
执行address <<= 9将会比执行address <<= 1慢
如果你不信,则可以调试一下。

至于那个程序中开的buffer是712字节,这个问题不大。这个数据缓冲区是先进先出队列缓冲区。进:从SD卡读取数据,出:播放音乐时候。
由于SD卡每次一个完整读取过程,都是512字节个数据,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这个数据缓冲区至少需要512字节那么大,而我设置它为712,只是想充分使用M16内部RAM,当然725也可以,1024就不行了(因为程序中还有其他变量需要RAM存放的)

而你提出256个字节是否可以?这个绝对可以(我没有测试个,但是原来那个程序是使用FatFs FAT文件系统模块,任意个数据缓冲区都可以实现的),原理是在读取SD卡时候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比如判断先进先出数据缓存区剩下数据个数如果少于256个则可以读取下一个数据,否则等待,如此循环,一直到读取SD卡512字节个数据完为止,而在播放时候则没有任何影响(当然需要你读取数据速度能跟上来,否则有停顿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执行address <<= 9将会比执行address <<= 1慢
如果你不信,则可以调试一下。
至于那个程序中开的buffer是712字节,这个问题不大。这个数据缓冲区是先进先出队列缓冲区。进:从SD卡读取数据,出:播放音乐时候。
由于SD卡每次一个完整读取过程,都是512字节个数据,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这个数据缓冲区至少需要512字节那么大,而我设置它为712,只是想充分使用M16内部RAM,当然725也可以,1024就不行了(因为程序中还有其他变量需要RAM存放的)
而你提出256个字节是否可以?这个绝对可以(我没有测试个,但是原来那个程序是使用FatFs FAT文件系统模块,任意个数据缓冲区都可以实现的),原理是在读取SD卡时候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比如判断先进先出数据缓存区剩下数据个数如果少于256个则可以读取下一个数据,否则等待,如此循环,一直到......

至于256字节缓存区,我还必须说明的是,由于FAT32文件系统,一般一个扇区容量是512个字节数据,那么在获取MBR,DBR相关信息时候,一般先读取完512字节数据后再进行相关运算从而获取,比如FAT表位置。由于你缓冲区是256,所以需要进行灵活处理。我在程序中也有相关例子,就是获取下一簇的簇号(进行判断簇号是否连续),那里是没有使用缓冲区的。

网友(2010-03-19):
好强大

在此也想问个小问题
关于SD:对文本写入文字
首先是写入:我先在文本所在起始扇区:写入54个字符
然后就是读取这54个字符:但读取的是所有扇区512个字符,所以读出来的数据里面:除了有自己写入的54个外还有512字节以外其它的没用乱码出现
请问这应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强大
在此也想问个小问题
关于SD:对文本写入文字
首先是写入:我先在文本所在起始扇区:写入54个字符
然后就是读取这54个字符:但读取的是所有扇区512个字符,所以读出来的数据里面:除了有自己写入的54个外还有512字节以外其它的没用乱码出现
请问这应该怎样解决呢?

你54个字符在扇区512个字符的最前面,如果你将扇区512个字符存放在一个数组buff[512]中,那么buff[0]~buff[53]就是你所需要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解决了,把后面的字符都以空字符补完就行了

网友(2010-05-12):
好贴,没敢想啊!呵呵

网友:
程序中T2匹配中断服务程序中 if(FifoCt>=Channel) 这啥意思呀,
怎么和通道号做比较呢

楼主:
你想想,FifoCt表示先进先出队列里面有用(还没有播放)的数据,先假设是音源是单通道格式,不管你播放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如果出现FifoCt<Channel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是不是读取数据速度跟不上?队列里面有数据吗?
如果音源格式是双通道的,也不管播放是单声道还双通道,每次播放都要两个通道数据(如果双通道播放,则分别送到不同的DAC,这样才能实现双声道同步,如果是单通道播放则是他们数据和平均值),如果出现FifoCt<Channel这种情况,能进行上面的操作吗?
//=============================================
我在这里还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T2匹配中断服务程序执行需要多少时间吗?如果要播放更高采样频率的音乐能否?

网友(2010-07-07):
按楼主的方案做出来了,mega16L晶振7.3728只能播放采样频率11.025khz以下的,高了就没意义了,低采样率的话,效果差了点

网友(2010-09-07):
我也用mega8搭了个试了试, 用来播放8bit, 8KHz的提示音. 就播放一些提示语而言, 我觉得效果已经足够好了.

就是里面的参数设置,不太明白

T2的值 为什么是 FCPU/采样频率/8, 这个8应该是8bit的分辨率吧?

最难理解的是T1的值,怎么和采样频率没有关系, 多少采样频率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理的, 谢谢楼主

网友:
程序我大概看了一下,楼主是这样处理的,先读512数据,等播放完再读下一个512数据,
这里我想问一下,这样出来的效果会不会感觉中间有断续?因为你读512数据时,肯定是停顿了一会,
这个一会,会不会感觉出来?

网友:
我刚才转换了一个22K的WAV文件,播放率看了一下是352K,我现在有个产品,方案是m8+vs1003+SD卡,能播放320K的mp3文件,感觉播放率再高就不行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我试过用它播放22K的WAV,好像有卡,那怕22K能播放,比22K高的WAV文件肯定卡,我已经是用16M的晶振,所以我对楼主说的那个16M能播放22K WAV文件,有点不信,不知道有没有实际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我大概看了一下,楼主是这样处理的,先读512数据,等播放完再读下一个512数据,
这里我想问一下,这样出来的效果会不会感觉中间有断续?因为你读512数据时,肯定是停顿了一会,
这个一会,会不会感觉出来?

看来你的阅读能力还需加强,你大概看了一下就得到这样的结论,难免太过于武断了。

而你在73楼发表的言论充分表明你没有尝试过就怀疑别人。

网友:
呵呵,,尝试要时间的,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问题提出来,免得太多人走弯路

网友(2011-01-24):
void fread(unsigned long int address,unsigned int offset,unsigned int size)
{
  unsigned char ret;
  unsigned int i,s;
  union
   {
    unsigned long int cluster;
        unsigned char dt[4];
   }temp;
  address <<=1;
  temp.cluster=address;
//------------------------------------
  CLR_SPI_SS();
  SPDR=0x51;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2];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1];
  while(!(SPSR & 0x80));
  SPDR=temp.dt[0];
  while(!(SPSR & 0x80));
  SPDR=0;
  while(!(SPSR & 0x80));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do{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while(ret!=0x0);
//-----------------------------------
  do{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while(ret!=0xfe);
//=====================================
  for(i=0;i<offset;i++)                 //抛弃不需要数据
   {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
  if(SampleBit==16)                //如果采样是16位,则抛弃低8位
   s=size/2;
  else
   s=size;
  for(i=offset;i<s+offset;i++)
   {
    while(FifoCt==MAXCOUNT);       //如果队列满则等待
    SPDR=0xff;
        FifoWi++;                      //利用等待获取数据这段时间进行调整写入队列位置
        if(FifoWi==MAXCOUNT)
         FifoWi=0;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if(SampleBit==16)
         {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ret=ret-0x80; //有符号数转无符号数(归一化)
         }
    Buff[FifoWi]=ret;
    cli();
        FifoCt++;
        sei();
   }
  for(i=size+offset;i<512;i++)                 //抛弃不需要数据
   {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
//=====================================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SET_SPI_SS();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
中这段:
//-----------------------------------
  do{
      SPDR=0xff;
      while(!(SPSR & 0x80));
      ret=SPDR;
    }while(ret!=0xfe);
如果由于干扰或其它原因使ret!=0xfe,程序就会陷入死循环。

网友:
有一点哒哒声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1-03-19):
回复 网友E:

同84楼的情况,我用PWM音频做输出的时候也是有哒哒的声音,不知道怎样处理掉

网友: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程序,想来你是不是用用T2的CTC模式产生一个22050HZ的采样频率,然后用OCCR1A产生一个PWM信号,频率为62.5KHZ,然后T2中断里面改变OCCR1A以产生不同脉宽的PWM来模拟DAC?我觉得这样模拟的前提是采样频率的快速PWM的基频相差很大,否则不可以这样来模拟,是不是啊?
但是我对这句不理解:     TCCR2=TCCR2 |(1<<WGM21) | (1<<CS22)| (1<<CS21)| (1<<CS20);//T2:匹配清0,1024分频
OCR2=0xff;  //匹配频率大概61Hz
61HZ是用来干什么啊?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用定时器一产生一个基频可变的快速PWM,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只用一个定时器来做音频播放了,但是在实际波形输出的时候有点混,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类似方法,还请指教。

网友:
所有的模块部分都调得差不多了,明天准备组装了,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PCM编码有正负之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0X80设置为静音吗?那0XFF呢?

网友:
好好品尝,准备动手。

网友:
如此强帖 此时不顶 更待何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程序,想来你是不是用用t2的ctc模式产生一个22050hz的采样频率,然后用occr1a产生一个pwm信号,频率为62.5khz,然后t2中断里面改变occr1a以产生不同脉宽的pwm来模拟dac?我觉得这样模拟的前提是采样频率的快速pwm的基频相差很大,否则不可以这样来模拟,是不是啊?
但是我对这句不理解:     tccr2=tccr2 |(1<<wgm21) | (1<<cs22)| (1<<cs21)| (1<<cs20);//t2:匹配清0,1024分频
ocr2=0xff;  //匹配频率大概61hz
61hz是用来干什么啊?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用定时器一产生一个基频可变的快速pwm,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只用一个定时器来做音频播放了,但是在实际波形输出的时候有点混,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类似方法,还......

//------------------------------------------------------------------
void KeyServer(void)
{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int time;
  key=GKey;
//如果是停止按键按下,为了节省电源,将PWM停止,T2继续工作,然后处于睡眠状态,由T2匹配中断唤醒
//然后查询RUN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是则恢复原来状态,同时退出KeyServer(void)
  if(!(key & (1<<STOP)))
   {
     TCCR2=0;
     TCCR2=TCCR2 |(1<<WGM21) | (1<<CS22)| (1<<CS21)| (1<<CS20);//T2:匹配清0,1024分频
     OCR2=0xff;  //匹配频率大概61Hz

     TCCR1A=0;   //停止PWM
     TCCR1B=0;
//如果CPU是M8,这里要修改
     DDRD=DDRD & (~((1<<DDC4) | (1<<DDC5))); //喇叭端口输入,M16的OC1A,OC1B为输入引脚
     PORTD=PORTD & (~((1<<PD4) | (1<<PD5))); //喇叭端口,没有上拉电阻
         cli();
     do{
                 ACSR=ACSR & (~(1<<ACIE)); //脱裤子放屁(原来一直没有使用模拟比较器,其默认是0)
                 ACSR=ACSR & (~(1<<ACD));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IDLE); //睡眠模式是:空闲,如果RUN按键接到外部中断,掉电模式可以更加省电
         sleep_enable(); //MCUCR=MCUCR | (1<<SE)
                 sei();          //允许T2匹配中断唤醒CPU
                 sleep_cpu();    //执行sleep指令
         sleep_disable();//MCUCR=MCUCR & (~(1<<SE));
                 key=KEY_PIN & KEYMASK2; //读取按键状态
           }while(key & (1<<RUN));   //如果RUN按键没有按下,继续睡眠
     cli();
     DeviceIni(); //恢复T2盒PWM设置,为播放音乐准备,睡眠前已经改变了
   }
  if(!(key & (1<<LAST))) //选择上一首歌
   {
     searchLast();
   }
//  if(!(key & (1<<NEXT)))    //选择下一首歌,不需要处理
time=0;
do{                          //等待松键
     key=KEY_PIN & KEYMASK2;
         time++;
         if(time==20000)
          {

          }
   }while(key!=KEYMASK2);
}
//------------------------------------------------------------------
不知道你能否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所有的模块部分都调得差不多了,明天准备组装了,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pcm编码有正负之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的?0x80设置为静音吗?那0xff呢?

0x80设置为静音,不错确实是这样,那么0xff,0x00可以理解最大值,至于0XFF是正最大值或者负最大值,你可以自己定义,一般来说是正最大值

网友:
楼主,我现在能播放音乐,但是有明显的突突突的声音,关于问题的具体描述和我自己的观点都在一下帖子的130楼处了,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1990&bbs_id=9999

楼主:
但是有明显的突突突的声音?也许你先读完512字节数据然后再播放这种模式不好,肯定会有断续感觉,因为播放完了,需要等待你读取512字节数据,这是需要时间的。一边读取一边播放才是正道,除非你的RAM足够大,将一首歌全部读取到RAM中然后再播放。
还有,也许你的熔丝设置不对!

网友:
还不会,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
我看楼主没有用到FIFO芯片啊,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楼主是读多少个数据播放一下呢?求加QQ,339249045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的哒哒声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哒哒声解决没有?

网友:
有时间搞搞

网友(2011-05-10):
记下慢慢,谢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B:
to:【11楼】 lisn3188 龙南
确实要加电容。因为有直流成分存在,所以应该加电容。如果是单通道输出,在中断里面进行一些处理,如下面:
//t2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2_comp_vect)
{
register unsigned int temp;
register unsigned char dt1,dt2;
if(fifoct>=channel)
  {
    fifori++;              //获取第一个数据(由于是公用,所以提前获取)
    if(fifori==maxcount)
  fifori=0;
dt1=buff[fifori];
fifoct--;
    if(playmode==1)    //单通道播放形式
{
   if(channel==1)  //如果音源只有一个通道 ......

网友:
unsigned char SearchNextFile(unsigned char dir) //dir=0则向下目录查找,如果dir>0则向上目录查找
{
  unsigned long int cluster,sector;
  unsigned int i,clusterct,sectorct;
  unsigned char item,n,m,k,dt[4];
  signed char cnt;

  while(1)
   {
         n=BytePerSector/32;       //n=一个扇区里面目录个数
         m=SectorsPerCluster*n ;   //m=一个簇里面目录个数
         clusterct=ShearchItem/m;  //获取簇号clusterct=ShearchItem/(SectorsPerCluster*(BytePerSector/32))
     k=ShearchItem%m;
         sectorct=k/n;             //获取扇区号sectorct=(ShearchItem%(SectorsPerCluster*(BytePerSector/32)))/(BytePerSector/32)
     item=k%n;                 //获取目录号item=(ShearchItem%(SectorsPerCluster*(BytePerSector/32)))%(BytePerSector/32)

         cluster=RootClusterNumber;
         for(i=0;i<clusterct;i++)
          {
            cluster=Fat32GetNextCluster(cluster);
                if(cluster==0x0fffffff)
                  {
                   ShearchItem=0;
                   return 1;
                  }
      }
     sector=ClusterToSector(cluster);
         sector+=sectorct;
     SD_Read_Sector(sector);
请问楼主,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cluster=RootClusterNumber,是把根目录簇号赋给cluster,cluster=Fat32GetNextCluster(cluster);    if(cluster==0x0fffffff).....return 1;  这几句话是说由根目录的簇号得到下个簇号,可我用WINHEX 看FAT表中根目录簇号存的是 0x0fffffff,那么是不是就一直返回“1”值了?

网友(2012-05-28):
马老师是谁啊

网友(2012-10-20):
软解wav原理小弟还没搞懂……

网友(2014-09-05):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B:
to:【11楼】 lisn3188 龙南
确实要加电容。因为有直流成分存在,所以应该加电容。如 ...

MARKMAKRMARKMAKRMARKMAKR

网友(2014-10-14):
好东西要支持,请问楼主你这个程序能支持4g的sdhc卡吗?还是只能支持原始的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