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网站开源USBDM(v1.5) 制作及使用方法

楼主(2009-11-29):
  FreeScale 网站开源USBDM(v1.5) 制作及使用方法
  飞思卡尔官方版地址
注:此制作是自制版
一、接口及跳线说明

图1:正面

1、接口
  此BDM包括2套内部控制部分,1套外部接口电路。控制部分分别使用MC68HC908JB16DW和MC9S08JM60CLD,分别为OSBDM,USBDM。

J8,OSBDM之USB接口。
J3,SBDM之USB接口。

J1,外接电源接口,内正,外负,如果USB供电不足,使用此外接电源供电DC:8~26V。

JP1,MC68HC908JB16DW的MON08编程接口。
J4,MC9S08JM60CLD的BDM编程接口。

P1,BDM输出,引脚定义见图2。

图2:BDM定义

2、跳线
S1,BDM接口电路电源及输出电源选择
1-2 :USB J8或J3供电
2-3 :外接电源J1供电
不接:目标板供电
S2、J9、J2,MC68HC908JB16DW状态选择
                    S2          J9            J2
正常模式           断开        断开           2-3
ICP模式            短接        短接           1-2

J5、J6、J7,控制部分使用OSBDM或USBDM选择
          J5:外部接口       J6:使用USBDM     J7:使用OSBDM
1         3.3V供电电源使能   可控制            常开,和3冲突
2         12V编程电源使能    可控制            可控制
3         5V 供电电源使能    可控制            常开,和1冲突
4         VPPEN编程使能      可控制            可控制
5         BDMDRV             信号              信号
6         BDMIN              信号              信号
7         RSTIO              信号              信号
8         BDMOUT             信号              信号

二、MC68HC908JB16DW编程,制作OSBDM
1、安装USB ICP 驱动
     (1)、跳线S2、J9短接,J2接1-2。
     (2)、USB连接J8,出现如图3安装硬件向导,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击下一步。

     图3
     (3)、点击浏览,定位到包含USBICP.INF文件的目录,点击下一步。

     图4
     (4)、点击下一步。

     图5
  (5)、点击完成。

     图6
  (6)、设备管理器出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Motorola JB16/JG16 ICP Device ,图7。

图7
2、运行USBICP
  (1)、双击USBICP.EXE,选择jb16icp_me.imp。

  图8
  (2)、出现编程窗口。

  图9

  (3)、擦除FLASH并查空(第一次编程跳过此步)。
  (4)、选择OSBDM_JB16.s19编程并校验。

  图10
    (5)、断开USB连接。

3、安装OSBDM 驱动
  (1)、跳线S2、J9断开,J2接2-3。
  (2)、USB连接J8,出现如图11安装硬件向导,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击下一步。

     图11
  (3)、点击浏览,定位到包含OSBDM.INF文件的目录,点击下一步。

     图12
  (4)、点击完成。

     图13
  (5)、设备管理器出现LibUSB-Win32 Devices
Open Source BDM  (LibUSB-W32) ,图14。

图14
4、安装OSBDM软件和配置跳线
  (1)、复制JB\opensourcebdm.dll (46,700 字节)文件到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V6.2\prog\gdi 目录下,不同的安装目录和版本有所不同。
    (2)、跳线 J5和J7相连,根据目标板电源J5-1,J5-3二者只连一个或都不连,具体使用方法见制作USBDM。
三、MC9S08JM60CLD编程,制作USBDM
1、烧录固件
  (1)、S1接1-2,J5-1和J5-3断开,J5-2和J5-4任意,J5-1、5、6、7、8接J7,计算机USB连接J8,使用OSBDM,BDM输出P1通过6PIN排线连

接J4。
  (2)、打开CodeWarrior,新建工程,连接方式选为 HCS08 Open Source BDM,图15。
输入项目名称和保存路径,点击完成,图16。连接方式如图17显示,点击下拉列表框箭头可以更改。

  图15

  图16

图17
    (3)、点击  调试按钮,出现图18配置窗口,按默认配置,点击OK,出现警告窗口图19,点击确定,开始下载程序,如图20,完毕后就可

以调试了。如果只是下载USBDM固件,也可以出现图19窗口时点击取消,出现图21窗口,点击取消。

图18

图19

图20

图21
    (4)、在调试窗口下选择菜单 HCS08 Open Source BDM 下的 Load… (快捷键:Ctrl+L),出现下载窗口,图22,文件类型选择 (*.s?

*),选择 USBDM_JMxxCLD.s19,点击打开或 LosdCode 按钮,等待下载完毕。

图22
    (5)、固件已成功写入,关闭调试器,此时OSBDM可以功成身退了,制作OSBDM的目的就是为了做USBDM!拆除L4,可以阻止在OSBDM的使用

,如果还要继续使用OSBDM可以保留L4。
2、安装USBDM软件和配置跳线
  (1)、复制JM\opensourcebdm.dll (110,439 字节)文件到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V6.2\prog\gdi 目录下,不同的安装目录和版本有所不同,注:和OSBDM所

用的文件同名,二者不通用。
    (2)、S1选择电源,跳线 J5和J6相连,如果目标板必须使用自带电源,J5-1、3不接。
3、使用USBDM
  (1)、计算机USB连接J3,按第1步那样,根据所用芯片型号创建工程,点击调试按钮,如果是HC08 and Coldfire V1出现图23,点击OK。

  图23

  图24
  (2)、等待装载完毕,开始调试。

附原理图
Q1,Q2,Q3,Q4,Q5 封装错误 D、S极对换。
MC68HC908JB16DW 复位脚缺少复位电容。
VPP 12V 电路部分有误。

以下为制作用到的全部文件
原理图及PCB文件(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官方原版OSBDM文件

官方原版USBDM(JB版)文件

官方原版USBDM(JM版)文件:
飞思卡尔下载

原作者现在又出了2.0版
迷你版:用了JS16 – 可以通过USB编程(JB16停产)。
完整版:使用JMxx (需用BDM编程)。

网友:
USBDM就可以烧写S08和S12的了,而且可以用便宜而且比较容易买到的SOP20的MC908JB16JDWE,不一定要跟Freescale论坛公开的电路图完全一样

网友(2010-01-09):
Freescale的东东不错,Mark一下

网友:
是的,用JB16的简单点,原理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2010-04-01):
USBDM和OSBDM把我搞混了
是不是JB16做的是USBDM,JM60做的是OSBDM啊?
如果是那样
你的操作步骤应该是这样的
1.先用JB16的ICP功能,将USBDM的固件写入JB16中
2.再安装JB16对应的驱动程序,这样USBDM就算制作完成
3.利用USBDM给JM60下载固件,从而完成OSBDM

是不是“制作OSBDM的目的就是为了做USBDM!”写反了?

网友:
事实上如果去掉12V那部分,用JB16配合74hc125不错

网友(2010-07-15):


网友:
太棒了,前端时间还从淘宝上买了一个,花了180大洋

网友:
OSBDM  不错  写的很详细

网友:
谁有这个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软件啊帮忙转个文件了呵呵!

网友(2010-12-28):
怎么我使用usbdm来方正mc9s08jm60,在配置多功能时钟的时候配置cpu时钟48Mhz,总线24Mhz的时候从PBE模式转换到PEE模式的时候就卡死了,用原装的PE仿真就没有一点问题,楼主你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没。还有我配置cpu时钟到32Mhz的时候就没问题,郁闷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调试MC34213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BDM接口不错,省IO

网友:
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1-02-24):
请问你如下问题
1.如何用jb16制作 osbdm 能给S12系列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2.你所提到的制作的是用jm60做的 这个芯片貌似很贵吧(淘宝是30大洋的说)
3.你所制作的udbdm能支持s12d的单片机吗?

谢谢!!!

网友(2011-10-31):
下来研究研究
谢谢楼主
呵呵

网友(2012-07-10):
哈哈…有空可以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
o,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2012-10-24):
好东东,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东西必须记号,有空弄一个!

网友:
很好,这样子能增加用户。

网友:
标记,很好!

网友(2021-04-16):
谢谢,我哪个写进固件还是,PC能识别USBDM,但是USDBDM的FLASHROGAMMER软件就是找不到USB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