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关于arm的io口)

楼主(2009-11-29):
ARM的某个端口既设有输出又设有输入  (如:rGPECON=0xfff0055;//设置GPE15~GPE8为预设 GPE7~GPE4为输入GPE3~GPE0为输出\        )
那么整个IO口的值对内部是输入部分的 (    rGPEDAT=0xf0 ;   //假设此处接4*4矩阵键盘 随便按下一个键此时rGPEDAT=  ??   )
值还是,还是整个io口的状态值
请高手指教一下,自己没有试。通常都是用两种端口,一种输出,一种输入
用输入的端口做状态值。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ARM中的IO有3个寄存器 1.设置输入或者输出 2.设置数据高或者低 3.设置内部是否上拉
你要通过按键使其产生中断 是必须设置这个3个寄存器的。
首先设置IO段端口为输入,如何你的矩阵按键一端接的是高电平另一端接IO口,那你就要设置IO数据应该设置为低(就是0);当你按键盘是就产生输入高电平的输入信号;反之亦然。
内部的上拉,可以可无 根据你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