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网站上飞控和MKTOOL都有新版本了!

楼主(2009-11-29):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Firmware-0.76?action=show&redirect=Firmware-0.76e

看不懂德文,不知改进了什么?

提醒各位注意,只是我烧上飞控新程序后,如果高度保持功能打开,遥控器上用作高度保持功能的通道也打开的话,而那个min gas 值设定得比较大的话,一旦开启马达,油门会立刻变得很大,整个四轴会猛然飞起的。。。。。。。。。。。

看不懂德文,还未找出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新功能???

网友:
LZ最好分析下那源代码!不看源码,就烧写程序是很危险的~要是德国人在里面设置陷阱什么的(玩笑哈),那你不惨了?

网友:
哈哈,这个多人看,应该问题不会太大,佐助大哥

网友:
【楼主位】 epwwm

0.76g的问题 请使用3s锂电 如果不行的话

请楼主下载0.76f的固件 4s产生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另外一个原因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最好避免起飞降落的时候再打开vari control

这个新的高度计算功能和MD4-200很像,提高了高度控制精度,加入了油门和高度混控的中间值,很实用。

楼主:
请问楼上:
3S锂电的意是不是3节串联的意思?即3*3.7 =11.1V, 4S锂电,是4节串联的意思即 4*3.7 =14.8V

不大明白,尚没有发现电池的使用有什么关系?

vari control 什么控制,看不明白?

网友:
有0.76f的么,自动升级里只有0.76g啊

就是说在起飞降落时不要开高度保持

网友:
2楼好像不是佐助,是鼬

楼主:
打开高度控制,油门已不起作用了,当然是无法起飞降落了啦

网友:
【6楼】 happyfuying
恩 0.76g可以修复错误 是最新的
【5楼】 epwwm
恩 3s和4s就是电池的问题,BUG和电池有关系仅仅是一个内部的错误,4s的时候推到最大油门时,油门会突然变成最小。您可以试一试最新的0.76g。对于突然大油门起飞的问题就是在打开了高度控制的时候起飞产生的,我也遇到过,尤其在VC模式下。但是猛然起飞和min gas 无关。vari control 就是他那个新功能,油门和高度混控。在VC模式下,还可以缓慢的调整高度,可以激活蜂鸣器,它会随着高度的变化响起。

网友:
不知道ME2.0的板是不是也是用0.76g的程序呢

网友:
对的。ME的板子,比我们国内的V1.3要稳定很多,在没有navi的情况下,很容易脱控。  目前我司已经进口了一套德国原版,其中飞控就是ME版本!

网友:
me板好像只是换了ad610和330而已啊,效果就那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