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成本XILINX USB下载线正式发布。

楼主(2009-11-29):
先上食物图。原理图待会儿上。

外观 (原文件名:IMG_6067_光影_1.jpg)

扩展版 (原文件名:IMG_6068_光影_1.jpg)

电路板正面 (原文件名:IMG_6066_光影_1.jpg)

电路板背面 (原文件名:IMG_6064_光影_1.jpg)

致谢:
在下载线的制作过程中,参考了论坛上先辈的成果。尤其是无机酸同志,本人非常敬仰。

特性:
1,通过AVCA164245和钳位电路设计,“理论上”支持1.5V~5V目标参考电压。实际只找到3.3V和2.5V目标板并经过无数次测试无一失败。CCLK速度由750K测试至24M无一失败。在ML401,501,Spartan3A 3400A,V2PRO等原厂板上进行测试,无问题。
2,所有输入输出口均加srv05-4进行保护,能承受8KV的静电打击。
3,与原厂USB1线兼容。测试了直接编程SPI FLASH(M25P16),和从串方式配置,无问题。
4,开放原理图。但请注意,不得进行商业化仿制,个人制造不但不管还提供论坛技术支持。

目前首批制造了5块,因为这个项目是学校实验室交给的任务,故先满足内部使用。因为第一版电路按照从前的经验,总会有点或多或少的问题,稍微观察几天以后,我会修改以后再做一版电路,届时原理图和PCB会更加优化。

附加信息:
1,请无机酸出现1下。
2,此下载线的器件成本(包括电路板和外壳,以及10元焊接费用)为125元。想捡便宜的就。。。如果空焊所有保护电路的话,成本可下降15元左右。

楼主:
原理图。此原理图使用无问题但可能在近期有中度修改。

楼主:
to 【1楼】 h2feo4 无机酸

是这样,能不能麻烦帮个忙,因为我们实验室比较新,把楼翻了个遍也没找到5V的器件。大概3天以内我想办法把这几套都焊出来,然后拿1套寄给你做测试。主要是5V兼容和其他一些非原厂板的兼容性问题。作为酬谢那线就送了。都是学生,能否帮小弟这个忙呀。。。。

网友:
to 【3楼】 ngzhang
我手里现成可用的只有 XC9536(5V)、 XC2C256(3.3V) 和 XC3S50AN(3.3V),还有一块板子是 XC95144XL(3.3V)但是从来没用过
帮忙没问题,不过我也只能试试擦写手头这几块,没什么高级测试
赠送就不必了,或者我用一块我做的跟你交换?(貌似你已经有了……)

另外,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屏蔽地和信号地分开?

楼主:
【4楼】 h2feo4 无机酸
没事,又不是自己的钱(。。。)
地的问题。。。呃。。。都是数字地我就没管。1是这块经验不多。2是我读过一些文章认为,地分区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好的一种做法。尤其是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未知的问题。其实是68013A的AGND应该分开,但是。。。好像也没人分开。能做4层板的话,可能是最理想的。

网友:
to 【5楼】 ngzhang
其实我也没分开,只不过后来看了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93365

楼主:
学习了,下一版中会全部改进。目前考虑的改进是:
1,完善布局布线。
2,在输出管脚加入钳位电路,防止在错误接线时烧毁AVCA164245(昂贵)。
3,力所能及的降低一些成本。

网友:
祝贺一下楼主。

这个超高成本到底为多少呢?

楼主:
附加信息的最后一条

网友:
现在能否预订一个啊   正在学习xilinx中 电脑又无并口

网友:
预定一块,谢谢

网友:
Very Nice.

5V输入还是需要考虑考虑撒。

楼主:
报告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我甲流了。今天发着烧焊了4片出来。调试的时候发现一片68013A是坏的(全新原装件,到手就是坏的,强)。折腾了好久。等病好一些把剩下的焊完。
另请无机酸PM我快递地址。

网友:
不是吧?ngzhang自己要多小心才行啊,学校都是甲流的高危地带,多通风。

网友:
to 【14楼】 ngzhang
论坛好像没有PM的功能,留下你的邮箱,或者发一封邮件给我(h2feo4在yahoo点com点cn)
注意身体

网友:
兄弟要保重身体

网友:
to 【14楼】 ngzhang
我收到一封署名为ngzhang的邮件,是从尾数为957的qq邮箱发出的,请确认是否是您发出的,以防冒名顶替,谢谢

楼主:
是,就是我。
我这感冒好点了,唉。本来今天想在家休息的,结果头明天要出差,找我还有事今天又折腾到学校来。
正好测试了在ML505上的兼容性问题,V5 110T的FPGA配置了十几次,都成功。每次配置耗时9S。从示波器上看,波形质量还算可以,好像比原厂USB2的线还好点,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想测一下高速配置的,但是mL505板子的JTAG链最高速度就是10M,没法测6M以上的配置速度。谁知道哪款原厂板的配置速度能到24M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to 【19楼】 ngzhang
非常感谢!
邮件已发送
是从(h2feo4在yahoo点com点cn)发出的,发送时间是今天19点10分

楼主:
快递已发出

楼主:
帖子不能编辑了,进一步的说明在此回复中说明。

此下载线还是基于原厂的68013A+2C256 CPLD的结构。只是在输出电平转换部分与原厂不同。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了2层板布线。

68013A (原文件名:68013A.jpg)

CPLD (原文件名:CPLD.jpg)
USB接口单片机和CPLD均为全新件,成本进一步升高。

3.3V和1.8V的供电均采用常见的1117,由于两层板无法保证完整的电源和地平面,故使用了最大数量的电源去耦电容。其实是用不了这么多的。只是为了稳定的考量。下一步会优化电容网络。

164245 (原文件名:164245.jpg)

为了兼容1.5V~5V的接口电平,使用了TI的AVCA164245,该芯片非常昂贵,一片就要十多元。但是与其他型号的164245相比,AB两端的电压没有VA>VB的限制,开关速度为4-6ns,任意侧掉电后就双侧高阻。工作电压为1.5V~3.6V(极限最大值为4.6V)。为了兼容5V的电平,后续还采取了一些措施。

USB保护 (原文件名:USB保护.jpg)

在USB接口端使用了500ma自恢复保险丝和集成式抗静电器件。这一块的布线很糟糕,会在下一步的改进中进行改进。

比较器和Vref部分电路 (原文件名:比较器.jpg)
在VREF的判断上,使用了LM393比较器来进行比较,结果输出给单片机。所以对于VREF的检测来说,和原厂是一样的。Vref输入有D4,6.5V TVS管进行防静电保护。此外还安装了到3.3V回路的钳位二极管,这样Vref电压就不会超过4V,一般为3.9V。这样就满足了AVCA164245的电压输入范围。当然还是略高一些,但是远没到4.6V的极限最大值。如果要保证在3.6V之内,其实也很容易,只要把二极管D3更换为肖特基型管即可。我用普通的理由是,能让输出电平略微高一些,对设备侧的信号品质有一定好处。
这一做法的缺陷就是,在usb下载线不供电而目标板上电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一些未知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117损坏,68013A损坏和CPLD损坏以及其他器件损坏。因此注意不要让目标板上电而下载线无电。
下一步会将verf的钳位电路修改为使用稳压二极管钳位到地,就没有上述问题了。

门控 (原文件名:开关门.jpg)
164245的开关门由2N7002来推。

扩展版 (原文件名:扩展版.jpg)
扩展版提供了14pin,6pin和10pin的扩展。

输出保护 (原文件名:输出保护.jpg)
对于每一根信号线均使用集成式抗静电器件进行了接口保护。对于TDO和INIT两根线,使用了1N4148对3.3V的输入信号钳位。之所以使用1N4148而不是使用稳压管,是因为稳压管的开关特性差,结电容大,对信号完整性有不利的影响,而官方也推荐使用开关管,所以我也是这样做的。唯一考虑不周的地方就是,对于其他三根输出信号线,没有做处理。这样如果误接了输入或者Vref,且电压高于4.6V,就会对AVCA164245造成损坏。故以后会加入这3根线的保护电路。

整体图 (原文件名:整体图.jpg)

整体图如上,为了防止Vref灌入3.3V造成的问题,除了在Vref输入端加入限流电阻外,还在3.3V电源回路加入82欧姆电阻来保证一个几十毫安的静态电流,不过这里也使这个下载线的静态功耗稍微高了一些。(一两百毫瓦)此外在布线上尽可能增加接地面积。此外,DS2411保留位置但是没有安装,但是外围电路都是完整的,如果有需要的话自行购买一个sot23封装的DS2411焊接上即可。

关于成本的问题,量产成本大约是125元左右。不过这是第一批,打样,焊接失败等造成成本有一定上升(约10几元)。初期10套料生产了9套出来,其中一套送无机酸进行第三方测试去了,上头老师拿走了几套,可能能支配的还有3套左右,在头批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各位认为售价多少比较合理,在这里做个小小的调查吧。

还有什么设计上的问题,请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to 【23楼】 ngzhang
哈哈漂亮
我使用的就是1N4148钳压,不是稳压管

网友:
不知道D3有什么作用?VREF通过D3和3.3v接在一起有何意义? 难道68013a+cpld的功耗很大吗?
如果目标板已经有电,并通过JTAG给下载电缆上的芯片加了电,要是USB长期不与PC机连接,不知道1117会不会损坏?

楼主:
【25楼】 gwj221

D3的目的是将Vref限制在3.3V + 0.7V之内。
第二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容我再考虑一下。

考虑出结果了:
似乎是个不小的问题。目前想到的解决方法有2.
1,在1117上加二极管保护1117。但是似乎会引起vref给下载线上电的事情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在verf输入上加一个P沟的MOS管。只有下载线上电后才开启。似乎事情就得到了根本解决。
3,我好像一直在犯傻。换成稳压二极管直接接入地就好了。就用这个方法就好了。

网友:
to 【26楼】 ngzhang
为什么要限制Vref电压呢,不太明白
即使要限制电压,用个稳压管就好了啊,这样会让电流倒灌进主电源的
而且不需要那么多电容,如果目标板供电能力较弱,大容量电容会导致目标板插上瞬间电压过低

网友:
很好很好,打算要一个,怎么联系?
邮箱:franklinjin@tom.com

楼主:
【27楼】 h2feo4 无机酸
其实说明中已经说了,因为AVCA164245的输入VCC是1.5~3.6V。
用稳压管当然也可以。或者处理以后灌入VCC3.3也可以。我选择了后者。

关于电容的问题。其实数量很大了,但是容量不高。

网友:
插个队,问下无机酸为啥留邮箱时那么小心,不用@也不用标点符号"."?

网友:
先预定一块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用原装上电缆上的125吧
那个高速比较器也用125替换,呵呵呵呵,如何

楼主:
【33楼】 gwj221

7Z125又贵又不好买啊。。。主要是用的也不熟。
关于逆向电压的问题我在考虑考虑。

网友:
to 【34楼】 ngzhang
下载线已收到,非常感谢!
晚些时候做详细测试

楼主:
【35楼】 h2feo4 无机酸

修正版已经根据昨天的讨论结果全部做完了。等你测试的结果再做进一步的完善。之后量产。

第二版正面 (原文件名:20091205_222213_1.jpg)

第二版背面 (原文件名:20091205_222356_1.jpg)

××××点击图片看超大图××××

修正了昨天讨论出来的大量问题。对布局布线进行了强力优化。
更新了:
着重用于保证USB信号的完整性,屏蔽壳改由磁珠接地,降低了USB端输入电容到12uF以满足USB标准的要求,去掉了miniUSB以保证信号完整性;优化了68013A的AGND和AVCC,均增加了磁珠滤波。优化了电源布局,降低了电容的使用数量;进一步增加了接口的保护;将verf钳位电路改为经过稳压管到地以避免下载线不上电时,目标板上电带来的一些问题;优化了机械尺寸,现在装在塑料盒里稍微有一些不美观的地方;优化了标注;修正了输出弱上拉电阻网络的拓扑结构;优化了成本,下降了一两块。

如果全部推翻重来的话,输出部分可以借用USB2线中的方案。我估计XILINX自己也觉得USB1里面的电路实在是太龌龊了,USB2中改用了NC7WZ07(输入用buffer)和NC7ZS126作为输出buffer,这两个器件的文档如下: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NC%2FNC7SZ126.pdf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NC%2FNC7WZ07.pdf

看一下就知道,靠这两个器件,能把输出这块做到“完美”的地步。不过还是那句话,这俩东西,又贵又难买(四个第一个,两个第二个一共用6个,没有20块钱下不来)。我觉得还是沿用现在改进后的方案为好。基本上已经做绝了。

网友:
to 【36楼】 ngzhang
好的,明天给你结果

网友:
to 【36楼】 ngzhang
初步测试结果

电压兼容性
在3.3V和5V下均读写正常
每种连续测试10次没有发现问题

速度
750KHz-24MHz均读写正常
每种连续测试10次没有发现问题

上电顺序
目标板线上电,连续5次,正常
下载线先上电,连续5次,正常
全部上电后拔掉下载线的USB线再插回去,连续5次,正常

发热量
连续使用30分钟
1117-3.3温度略有升高(估计30度)其余器件未感觉到温升

其他
在目标板上电,下载线未上电时
电流会反灌进主电源
在Vref=5V时,主电源上有2.39V电压
1117上承受out-in反压0.45V
这个电压不会造成1117损坏,也不会影响使用
但会使LED发亮
164245的IO-VCC承受了大概0.47V的反压,估计也不会造成损坏

网友:
如果有效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
to 【39楼】 qlb1234 清蓝冰
这两组电源是可以完全分开的,只是LZ的电路没有分开,但LZ的电路中有对地电阻释放这个电流
目前目标板向下载线的倒灌电流,也没发现能造成损坏/影响使用的后果
所以目前不作处理应该也没有大关系,至少目前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电流倒灌这个问题是我考虑不周,还好看起来不会马上坏掉,还好还好。这个问题参看36楼的修改列表,已经在二版中完全解决了。迟迟没有放出来卖就是因为心里没底。这两天就把东西挂淘宝,为打样和下一步改版揍点经费,价格大家放心会很低,急用并且能接受第一版问题的可以买。改版估计要十来天的周期,可以等的建议等。介时会有空板的选择。

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没有讨论就不会迅速发现和解决问题。
xilinx在论坛中用的少,我觉得和usb下载线太贵,并口的不好用有直接关系,我做这事的目的有一多半是想尽力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
推荐芯片:16T245;TI/NXP各有两款。
其中,NXP的74AVC16T245,加上稳压管钳位,电压能从0.8V一直到5V;TI的SN74LVC16T245,直接从1.8V到5V。
还有其它的,自己看下手册吧,有现成的芯片,淘宝上看价格和164245差不多,也许不必那么麻烦。

稳压管钳位的方案,如果愿意,不妨等cnzply,看看测试的结果?
那个Vref和USB电源是隔离的,留有位置焊稳压管实现5V稳到3.6V的兼容。
164245的钳位二极管电流很大,50mA的,按10mA串联电阻设防就可以了。

楼主:
to 【43楼】 dr2001
感谢,正在研究中。

讨论:
1,我认为数据线路不应当使用稳压管钳位。何况是最高可能达到24MHZ的数据线上。理由我说过,稳压管的开关特性差(可能达到us级),结电容很大,对信号质量不利。因此我认为现在使用的方案是较好的。
2,前者0.8V-3.6V。现在用不到1.5V以下的呀。。浪费了。后者1.65V-5V,又不到1.5V了。其实这些我也看过,选择现在的AVCA164245也是经过这方面的比较和考量的。
3,稳压管钳位的方案是原厂线采用的方案。。。呃,就不用测了吧。。。verf和USB的电源隔离我考虑不周,所以才用了第一版中的方案。这个方案现在看来是不合理的,已经改掉了。
4,刚发现,那那排二极管就可以放心的省掉了,很好,很好。其实我现在有点害怕undershoot这个问题,原厂的USB2里面有这方面的防护。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我简单看了7SZ126和7WZ07的手册,人家是1.65V-5.5V的运行范围,1.5V只是保持状态不变而已。如果按照Recommended Operating Range参数说,和TI的LVC16T245没有发现大本质区别。换过来说,没准二者1.5V下都能用,只不过都没啥保障。

我之所以不喜欢稳压管的方案,主要是万一下载线输出电流大(板卡强一些的上拉,比如5mA/TDI,TCK,TMS),就需要在5V时候的静态功耗/其它电压的输出Dropout之间做出选择。不怎么考虑这个的话, 那稳压管比较好。

数据线肯定是要用钳位二极管的,稳压管响应太慢。从芯片手册上看,4245本身的钳位已经足够强,还是双向的,对正负过压都有50mA的能力。只要串联适当电阻,限制比如10mA,就行了,不用外部钳位二极管那么麻烦。实在不行留位置,有兴致的革_命同志自己焊接。

楼主:
to 【45楼】 dr2001
原厂线使用的稳压管钳位方案。但是其限流电阻阻值低达10欧姆,为1W的封装。官方手册中说,在verf为5V以上的时候,吸入电流高达100ma以上,具体图表见下。我想这就是xilinx设计人员考虑您的问题后,作出的一个权衡。
在设计中,我使用了27欧姆电阻。在目标板使用10K上拉的时候,会因为限流电阻造成对vref的采样产生不到0.1V的压降,在5V的时候显然会造成50ma以内的verf吸入电流。你是否建议我改小这个电阻?

网友:
电阻阻值基本赞同你的选择。

我权衡的结果是,串联电阻22-47 Ohm。如果是0805的电阻,建议33 Ohm,功耗0.1W;稳压管可选0.5W的型号。此时输入电压5.5V的时候功耗参数还有点余量。
输出能力上,非5V,TDI/TCK/TMS可以达到略小于1mA/Pin @ 0.1V压降;5V情况下有不小于5mA/Pin的输出能力。考虑到默认都是上拉,在频率不太高的情况下,足够用。

27 Ohm稍微注意点电阻功耗,0805常见的是0.125W,尽管一般没啥影响。。。

楼主:
to 【47楼】 dr2001

呃,感谢。
元件选型的问题上,我是属于大范围降额使用的风格。那个电阻我用的是2512封装的,功率1W。稳压管选择SMA封装,功率也很大。这块肯定没问题。就算换10欧姆都没是啊,想低压降,高摆率自己换小电阻都行。

改版以后的电路板已经送去打样了,呵呵

网友:
好东西! 价格合理会下订单

网友:
预订2块改版后的。

楼主:
经过漫长的准备,首批已经放出。想尝鲜,并且有一定基础的可以考虑: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84ff4426f4925f51d751c8dd00d1a5a.jhtml

价格是淘宝同类产品的50%。

网友:
我用NL17SZ125画的原理图(半成品),请老大们看看这样如何? NL17SZ125从力源买0.56元一个,共7个4元。应该比楼主的便宜些啊!

楼主:
【54楼】 gwj221

我买是2.6一个。。。买过50个。

网友:
被宰了啊,不哭,下次注意。有时候力源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哈哈,我下手拍了一个,看电路的设计还是不错的。如果是我做,我会很懒惰的把好多电阻电容统统咔嚓掉,懒得布线.........嘿嘿

网友:
两层板画有点吃力,XIlinx真是的,为什么那么多线是交织的呢?
郁闷

网友:
做个标记 哈

楼主:
to 【58楼】 gwj221

之前我根本没想到2层板能画开。结果无机酸的版本就那么推出了,给了我很大信心。后来尝试了2次,发现确实可以布的非常顺的。

to 【57楼】 gwnpeter
那人是你呀,拍了就走,吓我一跳。东西今天下午已经发走了,明天就能拿到了。到手以后赶紧测测。我发货以前都拿两套板子再重新测了几遍就怕出问题。

to all marked:
最近年关了,我这里两层板打样周期延长到2周,估计周5才能拿到改版以后的电路板,这周之内把100套的元器件买齐,周末板子到了以后测一下。然后如果不需要大动的话,下周开始做200片电路板出来。估计过完元蛋,就有比较大的量上淘宝卖了。到时候空板也出售,我觉得我这个版本和照抄原版的相比,器件应该算是非常好买的,如果CPLD和单片机手头有的话,自己DIY也没问题。不过到时候估计会觉得成品已经卖的太便宜了,不值得自己费事了吧,哈哈。

网友:
谢谢野兽
  知道怎么走了,但在背面放了一块芯片,心里老是感觉别扭,再说了把本来就不怎么好的地平面糟蹋的更不象样了,哈哈哈哈

网友:
背靠背的芯片内部的地平面就没办法保证了,外部信号的地平面,认真处理处理应该还能凑合。毕竟不是四层板。

网友:
你这个外壳貌似在中海园电子城见过!!!

楼主:
to 【61楼】 gwj221 【62楼】 dr2001

其实地平面的问题不是很大。理由其实很简单,地平面可以保证上面信号线的信号完整性。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只要线够短,那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背靠背装芯片,其实下面的线长就是一厘米多到2厘米,走7mil的线,8mil的间距,要是这还干扰,那我就没话说了。绝大部分信号都在内部走完了,外面走地和电源各走一层,就很理想了。这个电路要是走4层板,按照传统布局的话,也是钻来钻去,线一点都不顺,还会长很多。为了保证电源的质量,每一个电源输入pin都带0.047~0.1uf去耦电容。远离电源输出的远端再加10uF钽电容,关键就是要保证电源的质量好。其他就没啥了。

to 【63楼】 my783
嗯,很常见的。几块钱一个。实际做工相当一般。

网友:
比较器是不是有问题? R44 和R45 的值是不是该倒过来?

原图 (原文件名:lm393.gif)

改过的图 (原文件名:lm393new.gif)

网友:
预定一块没有BUG的板子

网友:
没有人关心 65 楼的问题吗?

网友:
to 【67楼】 brisk
如果该成65楼下面那张图的话,就无法检测3.3V以下的情况了吧?
而楼主需要兼容到1.5V,故比较电位不能高于1.4V,原图中临界点大概在1V左右,可能略有些偏低

楼主:
to 【65楼】 brisk
比较器没问题。大约在Vref高于1.1V的时候翻转。

网友:
明白了,目的不是检测3.3v, 是检测1.1v以上。

楼主:
其实就是检测一下vref是否存在。

网友:
对啊,用两个三极管就够了,

楼主:
to 【72楼】 gwj221
显得不专业。。。一定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显得专业和敬业!

下载线的标签做好了。。。

网友:
漂亮!
如果我想在比较器的输出接一个发光二极管, 怎么接?

网友:
to 【74楼】 brisk
下载线已经有指示灯了,在Vref有电时亮绿灯,没电时亮黄灯

网友:
LED_GRN 和 LED_RED 吗?
不明白当目标板低于3.3v的时候怎么工作。
ALVC164245 要求 Vccb >= Vcca, Vcca 已经接了3.3v,那么Vref 只能在3.3v-5v之间,是这样的吗?

明白了,avca 不是 alvc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用上拉20k上拉电阻,会不会影响速度? RC 在一起造成的?

网友:
to 【76楼】 brisk
应该是倒着用的吧?
Vref只能在1.5V-3.3V
大于3.3V的时候用二极管钳压

网友:
谢谢 77 楼。明白了 avca 没有限制。alvc 有限制。

用上拉电阻会不会对速度有影响?

这个jtag 的下载速度又多块?

网友:
to 【78楼】 brisk
上拉电阻官方版也有
目前最快是24MHz

网友:
实际速度呢?kb/s? or MB/s?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用SN74AVC16T245? 可以到 1.2v, 而 avac164245 是1.4v

SN74AVC16T245 还便宜: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dcac91628cd7db6dbd1deffeac52cd5.htm?cm_cat=0

avac164245:

网友:
to 【80楼】 brisk
具体不知道
但是是和官方版完全一样的

网友: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用SN74AVC16T245? 可以到 1.2v, 而 avac164245 是1.4v

SN74AVC16T245 还便宜:8.5 PCS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dcac91628cd7db6dbd1deffeac52cd5.htm?cm_cat=0

avca164245: 11 PCS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32d8efef0008290be03e107ee038a2a.htm?cm_cat=0

网友:
如果控制引脚都是ASide的话,164245大系列里的型号多数可以替换。
设计的时候用什么和焊接时候用什么不一定有直接联系。-_b

网友:
明白了。。。。只要官脚定义一样,焊接的时候再改。:=-)

兽哥发了改进后的电路图了吗?我没有看到。

网友:
楼主的下载线还有么?能用就行了
到时我可以去你学校拿,很近的。
我邮件fenglouto_79@yahoo.com.cn

楼主:
好多问题。

to 【76楼】 brisk

上拉电阻的问题:这个上拉电阻并不是为了驱动OC门而加入的强上拉。只是在输出驱动器高阻时,保持总线上确定电平用的。只有在有数据传输的时候,输出驱动器开打开,在数据传输结束以后,CPLD会先输出一个高电平,然后关断输出驱动器的使能。此时就由弱上拉电阻保持总线上的高电平。因此这个上拉电阻异要是弱上拉,且不会影响输出信号的速度。串联的几十欧姆的电阻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的阻尼电阻。同时还有限流的作用。

目标板电压的问题:XILINX(以及其他厂牌)的FPGA和CPLD,IO管脚电平可以配置为TTL(5V,部分型号)~0.8V(部分型号)不等的各种值,由VCCAUX和VCCIO以及UCF文件中的约束来决定,这一块你可以看xilinx自己的手册。档配置管脚所在的IOBank使用低电压的时候,就要求下载线也能提供低和正确接受电压标准的信号,否则就无法配置了。因此这也就是电平转换芯片存在的意义。

to 【80楼】 brisk

JTAG CCLK速度最高为24MHz,但是器件本身和jtag扫描链中的设备会对这一速度造成限制。至于实际的配置速度,使用6MHz的配置速度,配置50万门的Spartan3E 500大约是1秒半。使用12Mhz配置频率,从串方式配置大约是半秒左右。实际配置文件大小大约是600KByte左右。使用6MHz的Jtag速度配置Virtex5 110T大约是9秒左右。这些速度与原厂线(USB1和2我手头都有)是完全一致的。此外还可以直接对SPI EEPROM进行直接编程和间接编程。16Mbit的M25P16大概就是几秒钟的事。

SN74AVC16T245是一个备选。如果有人需要0.8V的vref电压,可以选择这个芯片。我选择SN74AVCA164245的原因是,在这一系列和不同厂家的芯片系列中,我所选择的SN74AVCA164245是传输延迟最稳定和最短的。虽然也是最贵的。比原厂使用的7Z125延迟还要小。原厂线(USB1和2)的Vref电压支持范围是1.5V~5V。我这个还比原厂好点,1.4V~5V。呵呵。

另外taobao有时候是拆机件。。。咱还是都有原装件的,不能把风险留给客户。

to 【84楼】 brisk
电路板打样还没回来,测试无问题后会放出的,我发出的电路图都是经过实际PCB验证之后的。

to 【85楼】 fenglouto
有啊。

网友:
兽哥:
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测试完?

楼主:
最早周5拿到第二次打样的板子,估计两三天吧。过完元旦就有50套可以拿出来大规模开卖了。

网友:
我定一套!

网友:
期待中,下载电缆稳定为先啊!

楼主:
汇报一下进度。

今天去买齐了基本所有的器件,第二次修正过的电路板也打样回来了,初步的调了一下,没什么问题。详细测试这两天进行。

出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买的1n4729,3.6V稳压管,上面也标的3.6,结果回来测试了一下,其实就是下意识的想看看稳压管这东西怎么样,结果测了5个,都是精准的5V!莫名奇妙,明天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其他器件能选好的都选好的,买不起好的就选性价比高的。1117使用仙童品牌,钽电容全部为AVX,USB插座用的优质的,牛角座找不到好的就那样吧。

待会儿上张图给各位看看。板子又漂亮了一些,呵呵自我感觉的。主要是我焊接的手艺好了不少。。。最终产品我会找一家认真负责的焊接厂,都是农村姑娘人手焊接,上次跟别人一起去的,干的挺不错的,非常负责任。估计会比我焊的好5倍吧。量太小没法机器焊接,算是个遗憾。这个过程大约从下周一开始算,在10天左右办完。请各位再等待10天。

更改了结构细节。现在接口和外壳严丝合缝。

然后下一步的批量板是这样的:最近年关,活太多,要2周。我说这太长时间了,都10年了,结果说加急就能变成1周。这握槽的世界啊,7天,2层板还要收加急费了!然后就问,加急费多少啊?回答我说,怎么也得50。当时我一口狗屎都想喷他一脸了,忍了忍就咽下去了。此次打板子做200片,凑够1平米,暂定蓝色阻焊,水金工艺。好像还能讲点价,产品做100套左右,实际可能会有一些故障的,没问题的中有一半能拿出来放taobao上卖。空电路板也放出来卖。不过我觉得空板销量不会好到哪去,原因是成品的价格基本就是自己零买元件搞一两套的价格了……
成品会附带详细的使用手册,电路结构说明,原理图等,要做就做到最好。

网友:
能不能先把改进后的原理图传上来?

网友:
野兽你买的CPLD多少钱一个?

楼主:
to 【94楼】 brisk
您急着用吗?请给我发邮件说明来意。

to 【95楼】 gwj221
43.5

2C256一包是450片。如果能拿够一包,还能再低一两块钱吧。但是40以下是不可能了。

所有芯片均是原包的情况下。

网友:
我准备做一个 ft2232 的 jtag,想看看你的怎么做到支持很宽的电压。我现在的方案是用 16t245.

网友:
to 【96楼】 ngzhang 兽哥

邮件发了

楼主:
您好,邮件已发

网友:
to 93楼 ngzhang 兽哥

当时我一口狗屎都想喷他一脸了,忍了忍就咽下去了

亮点  哈哈

网友:
ngzhang, 预订一个. 若果你能在标准的14芯排线之上, 额外提供6芯飞线及转接板, 使用上就更加灵活方便.

楼主:
to ls
当然提供了。呵呵

网友:
预订2套。

网友:
我画的PCB ,不一定去投产,呵呵呵。

正面 (原文件名:1.JPG)

反面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to 【105楼】 gwj221
板子非常漂亮,赞一个

网友:
to【105楼】 gwj221
软件用的是mentor expedition吗?

楼主:
基本一致的原理图,不同人布的线就有不同的风格。

网友:
软件用的是mentor expedition!  那么多的交织线,用PROTEL会累死的。兄弟们有机会也换啊,效率PRTOEL是无法比拟的!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用的也是expedition,感觉比allegro效率高不少!没用过protel,楼上会使用icx verify吗?

楼主:
楼歪了,讨论这么牛逼的软件,单开贴吧。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To gwj221, 请问一下Mentor Graphics的Expeditor是否源自PowerPCB? 因为好像PowerPCB被Mentor Graphics买了回来.

网友:
楼主莫怪!用mentor的人少的可怜,看到有人用情不自禁啊!回楼上:expedition和powerpcb都是mentor收购的,mentor自己的叫boardstation!expedition非源自powerpcb,布线引擎不一样,expedition布线引擎是最好的,boardstation现在也用的是expedition的布线器!目前就中国市场来看使用allegro的居多!清一色的allegro。

楼主:
不是,是全世界的都是allegro。。。。不过这两天还真碰到一个mentor的。

网友:
的确也是,altera和xilinx的参考设计都是allegro的!感觉都在用allegro!最新发现spartan6的原理图不是orcad的了,是dxdesigner的,难道xilinx用mentor了?如果只是用dxdesigner出allegro的网表没有什么优势啊!allegro我也用过!个人感觉没有mentor好!

网友:
几大通信公司这两个软件都用啊!用了WG才知道ALLEGRO是很菜的。呵呵呵呵,这些我都用,无所谓什么软件毕竟只是工具而已!
MENTOR有三套软件:boardstation(EN) 、 expedition(WG) 、powerpcb,后面两套都是买来的。WG是Veribest的。POWERPCB是收购PADS公司的。EN和WG在中国也有挺多的客户,呵呵呵。

早期的EDA企业有1000多家,后来发展到10家左右,其中Cadence,Mentor,Zuken主要是高端产品,他们的软件要求在工作站上运行,操作系统都是unix,而且价格昂贵。因为80年代就有EDA软件了,那个时候只有UNIX支持图形界面,并且工作站的性能要比PC机高出很多,所以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大公司还是用工作站。而protel,powerPCB他们主要面向低端用户,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不高,一般在windows下运行。一般的PC机就可以很好的满足要求了。
从市场占有率来说.  Mentor公司现在最高. Cadence公司第二. Zuken 公司第三. 单个的PCB工具,Allegro在中国高端用户中软件占有率应该是最高的,其次powerPCB,protel 在中国国内使用人比较多.

具体来说:
CADENCE公司的产品是concept/allegro和收购来的orcad。allegro最近很火爆,特别是现在计算机主板以及显卡等附加值高的产品都是allegro格式,尽管三五年前powerpcb才是业界标准。 Cadence公司收购了ORCAD,并将orcad的强项原理图设计capture CIS和CADENCE原来的原理图设计concept HDL,PCB工具allegro及其它信号仿真等工具一起推出并统称为CADENCE PSD,现在叫SPB,最新版本16.3 ,ORCAD也集成到了SPB里了,15.5开始就没有ORCAD这个概念了,以前的ORCAD CAPTURE CIS 现在叫 DESIGN ENTRY CIS。目前许多大中型公司PCB设计软件都转换为了allegro。
Mentor公司的产品是boardstation(en)和expeditionpcb(wg,也是收购过来的)以及收购来的pads(powerPCB)。en是传说中的pcb无敌高手,那些只考虑工期不考虑成本,总是做8层~12层pcb的通讯和军工研究所必杀绝技。wg好像所有的bbs都同意这是地球上最好的布线工具。powerpcb就不说了,用的人也不少。Mentor公司收购了PowerPCB后,继续两条腿走路,高端的还是原来的Mentor,现在最新版 Mentor EN2007;低端的产品还是PowerPCB,新名字叫PADS2005,最新的叫PADS2007,但是PADS2005SP2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Intel     Concept+Allegro+ SpecctraQuest
dell      viewdraw+ Allegro + SQ原理图也有一部分是Capture6
Huawei    viewdraw+ Allegro + SpecctraQuest+Expedation
ZTE       Concept+Allegro+ SpecctraQuest+Expedation
UT        Concept+Allegro+ SpecctraQuest 手机部用的是POWERPCB
Csico     Concept+Allegro+ SpecctraQuest
Hp        Concept+Allegro+ SpecctraQuest 从Boardstation转成Alllegro 流程
Moto      Concept+Allegro+ SpecctraQuest 从Boardstation转成Alllegro 流程

摘自网络

楼主:
报告一下进度。
除了一个附件(14PIN 2.0转飞线)中所用的带凸点杜邦壳还在路上之外,其他东西都齐了。现在年关,工厂很忙,明天去焊接。估计两三天内就能上架了。

另外:为了保险起见,在TDO和INIT各补了一个钳位到VREF_CLAMP的0603封装,1n4148二极管,以确保在高电压或接错线时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个二极管在再下一批时会改为肖特基二极管(目前是封装原因)。

网友(2009-12-29):
回复 网友A:
软件用的是mentor expedition!  那么多的交织线,用PROTEL会累死的。兄弟们有机会也换啊,效率PRTOEL是无法比拟的!
本贴被 gwj22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12-22,09:54:59.

我最近正从PADS换到Protel(Altium),感觉Altium的手动交互布线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报告一下进度。
除了一个附件(14PIN 2.0转飞线)中所用的带凸点杜邦壳还在路上之外,其他东西都齐了。现在年关,工厂很忙,明天去焊接。估计两三天内就能上架了。
另外:为了保险起见,在TDO和INIT各补了一个钳位到VREF_CLAMP的0603封装,1n4148二极管,以确保在高电压或接错线时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个二极管在再下一批时会改为肖特基二极管(目前是封装原因)。

请问兽兄破解了Xilinx的USB协议么?还是就克隆其电路和固件?

网友:
这个是克隆并修改硬件,降低成本。固件没变。
和协议没关系。

另外,有FW,USB的协议很容易搞的。

网友:
关注中,最近用了一下precision,感觉又是与quartus关联不好,接下来看看与ise怎么样!希望能给我惊喜

楼主:
今天去焊接厂坐了坐,由于年关任务非常的多,所以即便是人去盯着,也只能安排了4个人用3个小时左右焊了20套出来,经过初步调试(JTAG配置20次,SS模式10次),20套都是一次成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预计明天上架。先上个成品图。

全家福 (原文件名:005.jpg)

目前的定价是整套188¥。包括下载线本体X1,转接板X1,6PIN转6PIN飞线(因14PIN接头尚未到货)X1,USB连接线(就是图中的那两种,长短(0.5M和1M)任选)X1。
壳子被楼下的同学拿去贴标签了,所以未出现在照片中。实际使用了PVC材质的印刷标签,效果不错且防水防刮性相当好。

空板的价格为30¥,这个下载线的元器件和照抄版比,非常的容易采购到,且根据不同需要,一些元件可以不焊接。板子是使用的电路板厂的成品生产线,100%经过飞针测试,质量是有保证的。目前元旦促销,附送1个写好内容的EEPROM。

意境 (原文件名:007.jpg)
上一张照片说明一下。目前是全手工焊接,质量尚可。机器焊接其实问题也不少,等量能上去的话会考虑的。
如果您在定价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在下面留言。taobao链接会在一两天内放上的。

网友:
兽哥,我想买一套成品,请问怎么买呢!如果你离我近的话发我这儿焊接都可以的,反正机器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to 兽哥:

SN74AVCA164245 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是不是可以去掉.SN74AVCA164245 是三态输出,高电平可以到 Vcc.

楼主:
【129楼】 brisk

不可以。

网友:
为什么呢?是不是兼容5V的时候怕高电平不够高?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楼主:
仔细读我给你的文档。

楼主:
外观图 (原文件名:下载线外观.jpg)
外观

使用手册

原理图(改进后的)

OK,东西如约放出了。连接在此: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f8398952ad92b9d4c6490668067eca4.jhtml
这是成品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ba5ca2715b8e68200bee3004dc2b9ec.jhtml
这是下载线的。

注意!不要被价格吓着了,228不是给各位的价格,坛子上的各位要买,无论多少,无论什么时候都按188算,东西一样不缺。坛子上的买空板送EEPROM。一定要在买的时候跟我说,是坛子上的兄弟!兄弟们帮我这么多,实惠是大家的。淘宝上写228,我是有苦衷的,这里不方便说。

还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在下面提!只要能做到的我一定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很久了,准备买一个。

网友:
没有掏过宝,没有帐号,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得到PCB?

楼主:
简单,注册一个taobao帐号。

网友:
有没有带仿真功能的啊

楼主:
platform cable USB1不带仿真功能?

网友:
我买了5块空板,对自己的焊接技术没有十足的把握啊!希望兽哥尽快发给我。要EEPROM的,谢谢了。

楼主:
楼上的你一定要好好的焊。只要焊坏一个主要芯片,你就赔了。

网友:
支持, 卖家已发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小心再小心吧,有心理准备就不怕,毕竟功夫是练出来的吗?

楼主:
给ls修正一下。
是:功夫是用坏芯片练出来的。

网友:
To ngzhang,

Thanks! 今早收到了! 赶及在首都机场关闭前发货, 否则要多等一天.

你之前说过 "为了保险起见,在TDO和INIT各补了一个钳位到VREF_CLAMP的0603封装,1n4148二极管,以确保在高电压或接错线时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个二极管在再下一批时会改为肖特基二极管(目前是封装原因)。"

但原理图上没有看到有1N4148, 请问你加在那裡?  若果我想自行改成肖特基二极管, 可否告知是什么形号? 另外, 若果我不改, 对性能有什麽影响?

楼主:
如果你不是经常配置5V器件,就完全不用管这件事。
原理图上有4148啊。。。目前就是增加了D5和D6,不过其实就是追求完美闹的,不加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ngzhang 兽哥, 你的包装很美, 十分整洁, 值得一赞!

你的原理图没有标明D5, D6是什么元件, 怪不得.

若果要换成肖特基二极管, 应该用什么形号及封装?

楼主:
目前那个位置只能装0603的二极管。该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不好找。原厂线似乎用的是BAT54

网友:
ngzhang 兽哥, 貌似是SOD523封装, 你可否看以下的datasheet确认一下? 参数上很接近0603.

http://www.diodes.com/zetex/_pdfs/3.0/pack/SOD523.pdf

楼主:
我的建议是。。。最好是就别动了。。。现在的配置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收到野兽的PCB了,呵呵呵呵,这两天去采购器件,准备开工

楼主:
【153楼】 gwj221

买完器件以后,发现焊出来的成本不如买成品,你一定要挺住。

网友:
呵呵呵,找人高人焊啊,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

楼主:
理论上是根本不需要调试的。插上能用就能用,不能用就不能用。。。

网友:
野兽你的写一篇如何让它工作起来的说明啊,不是使用手册!呵呵呵呵

楼主:
我只能说一下在ISE11.3下面的操作过程
(EEPROM已经用烧写器写好内容,如果没写,参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50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炫耀&bbs_id=1029
的一楼)
0,安装ISE(或者单独安装iMPACT软件)
1,插入电脑的USB接口,此时如果这个USB口没有接过USB下载线,会有一段比较长的确认硬件驱动的过程,如果曾经连接过,那么下载线上的灯会很快点亮。(如果没有连接目标板就是菊红色,连接了就是绿色)。
2,打开iMPACT软件,选boundary scan,选cable auto connect。然后就会提示你,必须要更新下载线的CPLD固件,点是,线上的灯变成红色,等10几秒。
3,下载线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要注意的是:
1,如果根本认不出来东西,也就是线不枚举,那么可能是单片机焊接有问题,eeprom焊接(或没写好)有问题,电源部分有问题,USB侧的SRV05-4焊反了等。
2,如果灯亮,但提示线硬件有错误,则可能是:单片机以后的一系列东西有问题。
3,如果提示边界扫描时,扫到N多未知东西,则可能是:AVCA164245焊接有问题。
4,如果哪里都觉得没问题,就是不能用。那么建议检查一下系统。可能某些低版本ISE软件对于这个高版本固件的线,支持会有点问题。这时可以参考上面那个帖子里的内容,强行刷一下老版本的固件。

建议焊好以后,至少先查一下几路电源地的电阻,别短路了。加电以后查一下两路电源是否正常。保护器件可以先不焊。

网友:
标记一下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为了兼容1.5V~5V的接口电平,使用了TI的AVCA164245

网友:
回复 网友B:

ngzhang 兽哥
能不能定一块,一定要在淘宝吗?有没有其他帐号!

lichcct
QQ:46343414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款到发货也行。。。如果你信的着我的话,呵呵。
ngzhang1983#msn.com

网友:
ngzhang 兽哥

还有吗?我想定一块

网友:
感谢LZ分享,看了一下图纸,也看了一下网上其他的相关电路,觉得还是有些疑问: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支持1.65 ~ 5v的目标板。要做到有便宜又安全稳定是比较困难的。
LZ的考虑已经很多,但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些问题的:
1. 74ALVC164245的手册我粗看了一下,VCCB的推荐电压范围是3V~5.5V,显然若VREF_IN的输入电压低于3V,芯片的表现如何是不确定的。当然,从LZ的测试结果看,低于2.5V芯片的工作也正常,但无法保证在所有情况下正常。
2. LZ对于5V的输入电平考虑较多,但使用钳位电路和电阻限流对3.3V电源冲击较大。

这里想说一点:电路设计最好使电路工作在手册推荐的范围内,这样的设计才有冗余(芯片出厂的测试会保证在其规定的范围内正常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大规模生产的质量稳定。保护电路最好只在非工作范围动作。
当然,这会导致cost上升。但即便山寨,也要保证质量。我想这应该是工程师的责任。

另:对于如何保证支持1.65V~5V,本人也有想法,但限于时间(需要制版验证,否则只是忽悠了)。
希望春节时能够完成。届时,上传图纸,以供大家参考讨论。(本人主业为IC设计,这只是兴趣爱好,所以若有拖延,敬请谅解)

本人新来,乱说几句,若有不对,还请原谅。

网友:
有几点指出一下:
1、LZ的设计应该是用在Absolute的范围以内的,但是不在Recommended范围里。这么用肯定有一点风险,但确实是在手册许可的范围内。
不明白这里对3.3V哪里来的冲击。。。
2、LZ最后用的芯片不是ALVC,是ALVCA,还是ALVCB来着。。。

IO电平兼容的,有几个讨论的主题,都看一下吧。
个人认为,多电平兼容的问题,实际讨论过的内容,比你写帖子时候阅读过的那部分情况充分。

有想法,不妨直接说,没准谁已经验证过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说2点。
1,你看错了手册了。你看了一个3块钱的芯片手册,我用的是14块钱的SN74AVCA164245,你说的那些限制全都没有。
2,钳位电路对电源冲击大没有根据。这个线最多吸取目标板70ma以内的电流,而原厂线则是170ma。

另外补充一点,是支持1.4V~5.5V,不是1.65~5V。作为一个山寨工程师,在有责任心的同时也要熟读各种数据手册,不要搞错。

回复 网友E:
均在recommended范围之内。没有超范围使用的嫌疑。
AVCA164245的输入电平范围是1.4V~3.6V recommended。

网友:
写了好多,一下就没了!
简单一点:
1. 的确,手册看的不对。
2. LZ的芯片在5V的时候,灌电流大。
3. 原厂的电路没看过,但灌电流大是否对电源电路影响,不知道。
4. 信号线的前卫会影响AC特性,如过冲(取决于二极管的恢复特性)
5. 我想的电路成本会高,但无需前卫。(保护性的前卫电路也可加)
6. 我想的电路不清楚是否满足JTAG的AC特性,需要尝试。(LS的LS的说法,个人认为不是严谨的工程师的态度)
7. 如果LS的LS不知道什么是冲击,拜托研究一下二极管的恢复特性。
8. 电路测试后,我会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于xilinx的下载线,你可以考虑看一下原厂线的PDF,其中对接口电平转换电路做了详细的结构说明。
两路输入的钳位二极管用结电容4pf,开关速度4ns的1n4148就完事了,你要说这个还不行,那我也没办法。更高速的SD101买不到,肖特基的太贵。而且钳位二极管安装在阻尼二极管之内,真是不太清楚还能对目标板能造成什么影响。输出输入波形我也用示波器看了,可惜只有100m的示波器,JTAG信号12M,什么过冲之类的可能看不太清楚,不过视觉效果上比USB2好像还好点。

网友:
新人一只,首先感谢LZ以及无机酸等其他论坛讨论的朋友无私的奉献,将自己的钻研结果和收集的资料和大家共享。本人也是在参考了LZ的设计之后自己做了一个。 由于本人这里没有原版下载线,所以这里想请问一个比较RZ的问题,就是下载线上面那个两个LED指示灯(或者双色LED),不同颜色的时候到底指示的是什么状态呢?

我制作的这个板子测试下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下载和待机时候LED指示灯只有一个始终是亮的,另外那一个没有反应,想知道两个亮和不亮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这里先谢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法确认你审阅的是否是最终版本的电路图。
后边的讨论多数是基于133楼的电路,你看的可能是2楼的,没有注意到新修改的版本。后来电路的电源结构已经改进过了。

假如没有爬全文章,还是不好那么直接下一些结论,相对谨慎才是工程师的良好作风。

回复 网友F:
两个ON,目标板没有电,Firmware正常运行。一个ON,目标板上电,可以工作。大约这样。

有一个LED会始终ON,是绿色的;一个LED根据Vref亮,红色。不知道后来的Firmware是否修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读一下133楼的 使用手册。其中对指示灯,有详细说明。
至目前为止(11.4),firmware都是这个表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172楼的 dr2001 和 173楼的 ngzhang 兽哥,下载了170楼的资料后,对比测试下,找到原因了,是参考电压检测部分出错了。Vref的检测正常的话,红色的LED是不会亮的,只有在电压低于比较电压参考值或者没有接上参考电压时候,才会亮的。的确如dr2001朋友所说。呵呵,真是谢谢了。

网友(2010-01-30):
回复 网友E:

我只是从电路原理提出一些质疑,手上也没线路测试.
从二极管的前卫电路来说,在二极管由截止变为导通时由于电流的增大是由0到某个数值,在电流为零时,电阻无法起到分压的作用,
因此会有过冲.一般不宜用于信号线的前卫(保护性前卫是不经常发生,但以上电路是用于平时的前卫).

先上图吧,看看我的想法 (还没画完,先上输入处理。电路上加了很多测试的电路,二层板画起来比较花时间):
此电路原则上可以支持更低的电压.当然,成本比LZ的高多了,但自己用还是用好的比较好。
主要采用LVDS的输入,3V3送至CPLD,且5V容忍。3.3V未加时,两边呈现高阻,隔离目标板和下载板,不用担心损坏。
由于LVDS输入,基准电压由外部电压生成。

有意见提意见,还没坐板调试,出错难免。

网友:
刚上图就发现错误,射随需用3V3,否则低电压会出问题。
另外,看了一下LZ的图纸,有个疑问:

INIT的输出经164245与输入相连会否有问题?
FPGA在下载失败时会驱动INIT为低电平,因此是否改成开漏连接为好?

希望LZ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1,我不认为会有过冲存在。也就是说我认为你所说的过程不会发生。不过现在确实没条件去实际检测,如果你有比较好的实验设备,我希望你能测一个波形给大家学习一下,以后信号钳位就不再用我那个“经典电路”了。
2,你的这个电路就是USB1 的输入缓冲级。后来USB2里给取消了,直接改了一个总线驱动器了事。
3,INIT脚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不知道为啥,两版官方下载线都是这么接的,也没有用OC门,其实我也觉得这事有点悬,所以就把INIT那路的串联电阻改大了一些。我估计可能在逻辑上内部会做一些处理。
4,如果你想用比较器来代替现在的缓冲门结构,你一定要用速度快一些的。
5,最后就是,我看还是别这么搞了,意义不大。我的建议有2:1,既然要给自己用好的,不妨直接买原厂的USB2线,目前大概1700就能买了,省得折腾了。2,非要自己做,不妨改用USB2线的输出缓冲结构,最近分析了一下,还是比较合理的。估计下一版我会全面改到这个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回了,我回几句
1. 过冲是比较难测的,当示波器的探头加上后,本身会影响。需比较好的设备。
   另外,与外部电路的布线有关,你无法控制。若目标板的layout不好,导致线路电感较大,会影响电流增大或减少的速度,这样会导致较长的过冲,这也无法测试。我碰到过犹豫芯片USB口的耐压设计考虑不全,用户的USB线使用太长而导致芯片USB口击穿的事情。
用户如何使用是很难规范的。

2. USB2的电路没分析过。不过我使用的不是缓冲,而主要目的是适应不同的电压等级。
理论上可以支持1.2V~5V,而USB2也只是宣称1.5V~5V而已。

3. INIT脚的处理:理论上时序可以避免,但不清楚Xilinx是如何处理时序的,当然,用逻辑分析仪可以分析,但挂一漏万,还不如加一个开楼电路,一两个三极管而已。

4. 比较器的延时一般在几百ns级别,所以我使用LVDS的输入,几ns级别,对于下再线的速度,足够了。

5. 原厂的也未必就是标准,不用迷信原厂。1700RMB也是比较贵的。

6. 原厂USB2电路我没有,不清楚是如何做的。不过我觉得由于无法控制目标板的情况,设计冗余大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提出的电路和Realview ICE的Trace POD的目标板输入接口(Target->ICE)基本一样。当然,对内你的电路是TTL,ICE的是LVDS。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对USB侧掉电,外部5V给信号;3V3有电,Vref意外掉电,TDO有信号的情况。从TI的手册看,似有不妥。

对输入信号二极管钳位问题,这个涉及到具体的过渡过程和参数,钳位管-串联电阻-输入引脚这样的结构,后两者的时间常数和钳位管开启特性没有具体的信息很难说清。而且,这个和布线等也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于USB侧掉电,外部5V给信号;3V3有电,Vref意外掉电,TDO有信号的情况。从TI的手册看,似有不妥

USB侧掉电,3V3显然无电,TI手册明确指出,芯片输入呈高阻。
另目标板掉电,USB侧加电,由于是输入,则无所谓。如何不妥,LS明示。
二极管前卫,确与layout有关,而且有关目标板的layout,无法说清,因此,最好不用。
当然,也可规定用户的layout限制,不过实际情况难说。

倒是射随没有考虑,不过电源电路加两个4148(一个接3v3,一个接Vref即可),最简单的是就用电阻分压。

倒是LZ的电路似乎只考虑目标板掉电,USB板加电的情况。
希望LZ解释一下。

楼主:
164245一侧掉电就全部变阻,vref和vcc之间也没有通路。所以无问题。
这都多少回了,在让我解释以前先把电路和手册看明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没仔细看手册.(不过,我不准备使用164245,所以没仔细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USB掉电的,外部上电的情况,是我没细看。LVDS手册上,确实指出了是高阻,但是从输入级框图上,有60k到VCC,以及PNP输入管7K到VCC的通路。当然,要是认为这点电压和电流无所谓,那就无所谓好了。
运放肯定不会用Vref去直接驱动,3.3V是不是足够我没看手册。在没看手册的情况下,我无法确认该输入级能否支持这么用。如果原电路没考虑过该问题,还请核实一下。

USB上电,Vref故障丢失,TDO给电,差分输入可能是5V。超Recommanded是否认为不合理?钳位+稳压管不能说解决问题,反正自己这边不会有什么事儿,但目标板不一定爽。

总之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那种,看设计的时候如何取舍。
我想要说的,这些IO级是设计给下载线,仿真器用的,而这些装置的应用环境是实验室,让有一定经验的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开发之用。适当的考虑是必要的,但没必要那么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一点就是,USB2和USB1是完全不同的方案,不仅仅体现在输出级上。有钱还是一定要上USB2,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山寨品的。(难度太大)

目前来看,除了把生成时序的CPLD换成了20万门的FPGA以外,还对所有输出脚进行了采样。就是说所有的JTAG PIN全部为双向的。估计xilinx对以后有所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来说,输入级的框图只是示意图,手册上既然指出高阻,就会有相应内部设计支持。
运放原准备用3v3的,但低电压的难找,改5v了。为防止问题(5V掉电,加两个4148,在5V掉电时,保证vref加上,不损坏即可。
或者不用运放,单电阻分压。

LS说的情况存在,即TDO 5V,令一端为0,压差5V,但手册上描述TTL输入5V容忍,因此不会损坏。
当然,上述情况超recommend,但发生上述情况时保证不损坏即可,无需工作正常。(verf都掉了,也不会正常了)

虽然是这些装置的应用环境是实验室,让有一定经验的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开发之用,但技术人员的使用似乎更不注意(带电热插拔是经常),我们开发的仿真器(支持自己开发的CPU,非ARM)也是内部技术人员使用,但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个人感觉技术人员用的需要更皮实才对,价格倒是其次了。

钳位+稳压管不一定不会损坏下载线,因为过冲会送到CPLD上,反而目标板到不要紧。

当然,见仁见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仔细研究过USB2,不过好像用的是FPGA。
可能Xilinx为了支持将来的FPGA吧,不过现在的下载速度实在比较慢。写一个几百万门的FPGA的PROM要好几分钟。
山寨估计有难度,不过也难说,国内的工程师山寨可是厉害。总有办法破解,无非是投入值不值罢了。
等有钱了买一个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几分钟也太长了吧。。。V5 110T就算用6mhz的JTAG速度,也就是8秒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速度慢主要是PROM的编程速度,倒不是写FPGA内部SRAM配置的速度。用Xilinx的PROM的话,好像没啥好办法,只能慢慢等了。

USB2用的是什么FPGA?没有内置配置ROM的话……抄板就搞定了。
如果像AN系列那样内置配置ROM的……谨慎怀疑是45DB的SPI Flash Bonding的,破解应该不麻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点击查看大图,用的是3S200A

网友:
做得很细致啊,观望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防止仿制的有2种思路。1是加密,2是本身成本就很贵。
因为xilinx下载线本身市场就不大,不可能一次做几千个放在那里慢慢卖,量小,bga封装的芯片,8层pcb,外围的昂贵元件等等这些,成本相当高,所以也就没人仿制它了——大家需要的是一两百元至多两三百元的便宜好用的东西,如果卖到500元以上,性价比就低了。个人如此,公司购买能力强的都去买原厂线了。

楼主(2010-03-03):
目前为止卖掉了47个。。。大概有一半是这里的朋友买的,呵呵。
目前为止,无一返修。
目前为止,调试了55个左右,(剩下45个懒了,最近又该开始调了)。一个1117损坏,一个启动电流过大(表现就是在我的sony本子上插上就掉usb,但是其他电脑没问题)。其他都是调试一次性成功。。。。焊接厂的小妹子们非常牛x。

网友:
to ngzhang,

  我去你的淘宝店看了下.不知现在还有货没有,我想买一个但我没有淘宝账号.能否直接通过招商银行汇款给你?

网友:
mark一下,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下载线的空盒子在哪里买的啊!我想找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to ngzhang,
  我去你的淘宝店看了下.不知现在还有货没有,我想买一个但我没有淘宝账号.能否直接通过招商银行汇款给你?

好好看看Q&A呗。。。写得多清楚啊。。。

建议在这个时代,还是注册一个淘宝帐号吧,很简单的。招行也能直接网上支付,他好,我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买兽哥的下载线,不知道如何联系兽哥?
什么时间段合适??
如果兽哥方便请给个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淘宝连接在下面丫。。。买的时候说明是ourdev的朋友就行了。

网友(2010-04-11):
回复 网友B:
兽哥,很厉害啊~~~我也想买。不知道能享受优惠不?

楼主:
回复 网友J:

能啊。看签名档。

网友:
今昨也买了一个,拿起几年前的板子再研究一下

网友:
LZ原来是北航的啊 我也买了一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27楼】 h2feo4 无机酸
其实说明中已经说了,因为AVCA164245的输入VCC是1.5~3.6V。
用稳压管当然也可以。或者处理以后灌入VCC3.3也可以。我选择了后者。
关于电容的问题。其实数量很大了,但是容量不高。
不好意思。请教下,你的下载线好像不支持5V的目标器件吧,AVCA164245的最大输出电压是4.6V。
另外我推荐一款:SN74LVC8T245,完全满足要求,不需要将VREF做处理,VCCA和VCCB独立,没有VCCA大于VCCB的要求。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在-0.5V-6V吧。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还有没有现货,麻烦告诉下淘宝地址,签名档里看不到呀!我QQ279625753!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仔细看贴呀。靠一些手段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已经。

回复 网友L:

淘宝店地址:
http://shop60894126.taobao.com/

网友:
今天发现WIN7上不能识别你的下载线,能否研究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
这个比较奇怪。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开发和测试工作都是在win7下进行的,包括32和64位的版本,没有任何特别的操作,也没有遇到问题。。能否说明一下ls的软件环境?

补一个官方驱动(一般不用单独转的,包含在impact里面了)
USB 下载线驱动ourdev_552534.zip(文件大小:549K) (原文件名:ug344_windows.zip)

网友(2010-05-11):
win7没有问题,我一共买了三套。

网友:
好东西,过来看看。

等着用到xilinx的时候一定来支持下!

楼主:
呃,大家好。
我这个线自从今年年初和大家商量出来以后,一直在淘宝上卖,到这周末为止,出货200只,返修1只。此线在生产线上用,返修原因是ESD保护二极管击穿自毁。

但是最近CY7C68013A-100AXC的货源,极为紧张。用了很大力气都找不到价格合理(25元左右)的全新原装货源。在本地和南方朋友均无法找到全新原装的情况下,我求助了淘宝。结果买到一堆翻新件,被我给退了。

最后前两天,终于在某个熟人手里收到了20片工业级的CY7C68013A-100AXI。价格是商业级的2倍,0725和0731的批号,全新原装。临时顶替。使用工业级芯片的下载线,没有优惠措施。建议各位等等。

而商用级的芯片我已经订货数周,估计要下周或者下下周到货。届时继续为ourdev的网友执行40元的优惠措施,这个措施会永远坚持下去。

网友:
ngzhang 兽哥,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款下载线在ISE8.2下能不能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ISE从7.1开始对USB下载线支持已经相当好了。

网友:
顶你个肺

一个问题:一个双口RAM的功能可以CPLD或者FPGA实现设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顶你个肺
一个问题:一个双口ram的功能可以cpld或者fpga实现设计吗?

把时序要求贴上来。
另:最好另开贴。

楼主(2010-08-15):
目前淘宝上在做特价,ourdev的优惠继续执行208元/套的价格。。。自吹自擂地说,以目前产品的设计,质量,附件来说,在整个XILINX兼容下载线市场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更何况现在的价格几乎是最低的,服务更是有口皆碑。
但在ourdev优惠价基础上再要求降价抹零的情况,我不能接受。故有类似行为者将直接取消优惠措施。

超低成本XILINX开发板正在设计中。。。

网友(2010-11-05):
支持楼主,将帖子看完了。
板子很漂亮,相中了,想买一个,不知楼主现在对论坛的朋友还优惠吗?呵呵…

网友(2010-12-25):
板子上那么多孔是干嘛用的?(我是菜叶,呵呵)
以前看过TI的ZIGBEE CC2430核心板上也有很多这个孔。一直很疑惑啊。
不会是让上下两层连通的吧?

网友:
SRV05-4低电容TVS阵列
产品特性:
•        300W峰值脉冲功率(8/20μs,IPP=12A)
•        工作电压:5V
•        4线单向ESD/浪涌保护
•        低漏电流(<5μA)
•        低拑位电压
•        典型电容:3pF(I/O to Gnd)
•        封装:SOT-23-6L
典型应用:
•        视频图形卡
•        手持式/便携式电子产品
•        PC /笔记本USB2.0/IEEE1394端口
•        10/100/1000兆以太网
•        DVI接口
•        无线数据(广域网/局域网)系统
Website: http://www.szlangtuo.com

网友:
dlc5版本和dlc9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N:

DLC4  XChecker
DLC5  Parallel Cable III
DLC6  MultiLINX
DLC7  Parallel Cable IV
DLC8  MultiPRO
DLC9  Platform Cable USB
DLC10 Platform Cable USB II

网友(2011-03-10):
回复 网友B:
下载线的标签做好了。。。

请问制作出来的是什么材料啊,挺漂亮的,哪里可以加工,我这也有一个小礼物想用这个材料做个标签送给客户。

网友(2011-07-20):
为了寻找xilinx usb下载线。上淘宝一搜,很多,但分不出仲伯。看完该贴,才仔细留意楼主的淘宝店。也知道了“XILINX的USB2型原厂下载线使用的是68013A+XC3S200A的电路结构,2型线的所有数据端口均为双向配置,FPGA为BGA封装,电路板为8层板,成本非常高。目前尚未发现有人抄板仿制”。

我公司在用原厂线,我找机会偷偷打开看看是哪一代?

网友:
Q:你们是公司吗?

A:不是,我是在读研究生,从项目启动到做广告卖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有事就找我就好了。
-----------------------------------------------------------------------------------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期的EDA企业有1000多家,后来发展到10家左右,其中Cadence,Mentor,Zuken主要是高端产品,他们的软件要求在工作站上运行,操作系统都是unix,而且价格昂贵。因为80年代就有EDA软件了,那个时候只有UNIX支持图形界面,并且工作站的性能要比PC机高出很多,所以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大公司还是用工作站。而protel,powerPCB他们主要面向低端用户,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不高,一般在windows下运行。一般的PC机就可以很好的满足要求了。
从市场占有率来说.  Mentor公司现在最高. Cadence公司第二. Zuken 公司第三. 单个的PCB工具,Allegro在中国高端用户中软件占有率应该是最高的,其次powerPCB,protel 在中国国内使用人比较多.

具体来说:
CADENCE公司的产品是concept/allegro和收购来的orcad。allegro最近很火爆,特别是现在计算机主板以及显卡等附加值高的产品都是allegro格式,尽管三五年前powerpcb才是业界标准。 Cadence公司收购了ORCAD,并将orcad的强项原理图设计capture CIS和CADENCE原来的原理图设计concept HDL,PCB工具allegro及其它信号仿真等工具一起推出并统称为CADENCE PSD,现在叫SPB,最新版本16.3 ,ORCAD也集成到了SPB里了,15.5开始就没有ORCAD这个概念了,以前的ORCAD CAPTURE CIS 现在叫 DESIGN ENTRY CIS。目前许多大中型公司PCB设计软件都转换为了allegro。
Mentor公司的产品是boardstation(en)和expeditionpcb(wg,也是收购过来的)以及收购来的pads(powerPCB)。en是传说中的pcb无敌高手,那些只考虑工期不考虑成本,总是做8层~12层pcb的通讯和军工研究所必杀绝技。wg好像所有的bbs都同意这是地球上最好的布线工具。powerpcb就不说了,用的人也不少。Mentor公司收购了PowerPCB后,继续两条腿走路,高端的还是原来的Mentor,现在最新版 Mentor EN2007;低端的产品还是PowerPCB,新名字叫PADS2005,最新的叫PADS2007,但是PADS2005SP2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就说2点。
1,你看错了手册了。你看了一个3块钱的芯片手册,我用的是14块钱的sn74avca164245,你说的那些限制全都没有。
2,钳位电路对电源冲击大没有根据。这个线最多吸取目标板70ma以内的电流,而原厂线则是170ma。
另外补充一点,是支持1.4v~5.5v,不是1.65~5v。作为一个山寨工程师,在有责任心的同时也要熟读各种数据手册,不要搞错。
回复 网友E:
均在recommended范围之内。没有超范围使用的嫌疑。
avc......

真有这么低电压的驱动芯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E:
点击查看大图,用的是3s200a

引用图片

照片好清晰呀。用它当桌面了。

网友(2011-09-19):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做了一块xilinx USB下载线,在更新固件时提示错误,资源管理有Cable 这一项,用的Xilinx ise 9.1i,3.3V和1.8V的电压都测过是对的,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ERROR:iMPACT:2358 - Firmware update failed.
ERROR:iMPACT:585 - 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忘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1-11-21):
板子很好,不知道有没有USB II型的仿制版呢?

网友(2012-02-16):
一直在找这个原理图,非常感谢楼主能够提供

网友P(2016-12-25):
楼主的淘宝店不在了,楼主也不在这里活跃了,不知道哪里能够买到楼主的下载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淘宝店不在了,楼主也不在这里活跃了,不知道哪里能够买到楼主的下载器 ...

这个早就没什么难度,大家的其实已经都差不多了,随便买都能用。
包括我曾经也做过一堆下载线自己用和给朋友。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这个早就没什么难度,大家的其实已经都差不多了,随便买都能用。
包括我曾经也做过一堆下载线自己用和给 ...

是的,不过看了淘宝,还是很多低成本方案,省了电平和接口缓冲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是的,不过看了淘宝,还是很多低成本方案,省了电平和接口缓冲

我自己做的时候,加了电平自适应,没加TVS,也就是跟原装的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自己做的时候,加了电平自适应,没加TVS,也就是跟原装的一致。

其实也想仿制,可惜成本上还不如买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