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贴片mega8的ADC引脚是否可以作为IO使用?

楼主(2009-11-29):
马老师,你好,最近做了快板子,控制器用的是Atmega8-16AI ,贴片封装比直插的多两个ADC输入,我把ADC这两个引脚误作为IO输出来布板了,请问这两个ADC是否可以做IO来使用!

网友:
【1楼】 yangyongwen
积分:645
派别:
来自:广东-广州
--------------------------------
ADC用的IO口不可以输出???

楼主 别重复发贴。

网友:
不能作为输出的。

网友:
   帖个M16的 框图,ADC口---PA       输入输出驱动和ADC模块是并连形式。

网友:
人家说的是贴片比直插的多出来那两个ADC6,ADC7,是不能做普通IO的

网友:
B口输出  异步时钟就不工作了?

网友:
XX的  一直用M16,刚翻了了手册,M8(48也一样)表帖封装多出来的2个IO 还真不能输出。。。

网友:
确实不可以,除了用来做ADC输入,只有体积小点的好处了!!

网友:
手册上没说可以作为I/O使用就是不可以,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