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的ADC 急!

楼主(2009-11-29):
”傻孩子“老师,你好,
    最近做了快板子,控制器用的是Atmega8-16AI ,贴片封装比直插的多两个ADC输入,我把ADC这两个引脚误作为IO输出来布板了,请问这两个ADC是否可以做IO来使用!

网友:
......头像好有意思。。。

可以的,DDRn和PORTn是设置I/O模式,当ADC 设置高阻。

当输出 将DDRn值1  PORTn 就是输出数据
当输入 将DDRn值0  高数据有效 就将PORTn值0  否则就将PORTn值0。

网友:
不可以,
仔细看下手册说明吧,

网友:
xx的jiong死了。。。
连接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4937&bbs_page_no=1&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