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1000ACH普通阻容基准,附数据图

楼主(2009-11-29):
LTZ1000ACH板载元件图

网友:
晕,没有精密电阻1K,11K,75K等,就和AD587差不多了。本来还以为是LTZ插座测试板,但焊接了,返工吧。

网友:
LTZ 的电路中用了几个塑料块,似乎是因为这种塑料块的稳定和温漂比较好,而普通的电阻这两方面都不太好。但在温度变化不大和短时期内,应该是看不出什么的,所以楼主的测试数据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楼主:
阻容的不怎好,换了主要元件再看看数据

网友:
diannaoza 天比

你的表收到了,谢谢,不知怎么感谢你,我正在做两个好玩的东西,做好后送你几个吧,呵呵

你最好接一个电位器,测试一下每个电阻的阻值变化对LTZ1000输出电压的影响。

楼主:
再次由jj3055提供的散件焊接,数据相当的稳,之前我做的哪些元件都不稳,附图

回楼下在20分钟内稳定,上图数据为开机就测得数据
下图分别附三个基准数据:7.18516     7.01444   10.00000

网友:
这么快就装好了!HP3456的性能不错吧,听说这机子好坏可以看热稳定速度,好的机子开机半小时不到就可以稳定了,我的是半小时左右,今天又去买一台,2100元,据说也是30分钟稳定的。

网友:
有了两个LTZ1000板和HP3456 ,你可以去测试你的AD587LN了

网友:
今天又去买一台,2100元,据说也是30分钟稳定的

--------------------------------------------

这个价格挺颤抖的 '_' 至少 38 和广坛的人一定会喊死  :)

话说最近好像很少见有人出 3456,求的倒不少 :) 上次广坛那个 1k 还很新,50HZ 的没抢到,引以为憾。

对了,掏包上的 7081 jj 你没兴趣??

网友:
大家都用上3456A了,我也想收一台,不知道大家都在那里收的?

网友:
7081兴趣不大,这东西热稳定时间太长,便宜的话收来玩玩倒可以,淘宝哪里有啊?3456拿来用绝对超值。我是出高价买好机的,楼主花1500进了两台呢。我出2000才进一台,但据说这台非常好。我现在用这台是2300元求来的。

网友:
jj3055你不会吧,又买了台3456?

网友:
这些人,一台还不够,要两台,我严重鄙视下,东西都被你们搜走了,我一台都没得。出高价买好机,但有时候看到人家低价的似乎更好,心里面的葡萄这滋味 :)  比如说我的 6632B 入手的价格那么高,可看起来显示器就没有 lymex 老大半价格入的那台均匀,只能用上面校准标签要明年底才过期来安慰自己 :(

7081 掏包上有一台,我和那个卖家折磨了好几天呢,不是很便宜,4.5k 了,据说速度很慢,6 位半时的速度也只有 3457A 的五分之一以下,这样的表也能出 8 位半,挺郁闷的,但 thy888 说 7081 的线性很好(他有测试)...

另外 jj 你不从阿莫那里进一台 34401A 嘛?据说 34401A 拿来用也挺好,功能还多,是真正的 DMM,3456A 只是 DVM  :D

网友:
我从来没有拥有过34401,有3456就够了,它的表现我非常满意,所以有再进一台打算,有两台,有些测量就方便多了

3456性能上并不差,有些甚至优于34401,但最好的3456价格比最差的34401都便宜,不进才怪了,3456为什么没有炒,是因为大家不想把价格炒高,免的自己弄不到,所以对3456一直很静,很少有评论,但一出现就被吃掉。

楼主(2011-09-01):
1年后测数据,供大家参考附数据图
2011_0901 01:38-50 室温27度 分别测3个ad587 lt1000ach_27号 lt1000ach_自己的

网友:
差别那么大?LTZ1000通电老化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