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7135 做了板,顺便找了一种 CBB 电容,似乎线性好很多了

楼主(2009-11-30):
不过在洞洞板上也一样,看来其实用洞洞板也没差吧。

主要还是积分电容,用了大拇指那么巨大的 630V 的 CBB,效果和 X 电容没区别,能到 9997 这样,算是进入了手册容许的范围了。此时再测线性,除了 10count 计数下有 3 个字误差,满度附近有 2 个字误差,其余全程均只有一个字误差(一个字误差很容易从软件修正)。

网友:
松香清理一下吧,碳化的松香还是稍微导电的,虽然大多数场合不碍事,但你这个显然不属于大多数场合。

楼主:
这块板用了 CD4011 作为时钟源(同时做单片机接口),但这个“经典”的电路实际上却不能正常工作,不清楚是片子问题还是别的,在振荡的输出接一个 12p 小电容到地之后可以工作,但 7135 末位出现极大的跳数,怀疑时钟频率不稳,用 3457A 看了下,也就是不超过 1.5HZ 的浮动;因为根据手册,时钟频率应根据电网交流电频率选择,原定为 125KHZ,但比较难用合适的 RC 确定此频率,最后调整组合为 128KHZ 这样,大概略好一些。

将原来的板上的 4M 晶振和 CD4060 的 125KHZ 时钟移过来,则相当稳定,不清楚其它实用 RC 时钟的如何保证这一点?

网友:
这个电路似乎是TTL反相器的经典电路吧?如果用CMOS,那么电容和反相器8、9之间加个10k左右的电阻保护一下,因为输出翻转的时候8、9脚上会出现超过电源的电压,TTL没事儿,CMOS可能会进入可控硅锁定状态。

网友:
恭喜楼主,用单片机的好处是可以用软件修正非线性,不错

这样是否可以选用低质量的电容了呢

网友:
简单的RC震荡不可能太稳定的,干扰因素太多,用于积分计数就会造成结果误差,还是用晶振放心,或者做高倍的RC分频也行

楼主:
【3楼】 schwarz
很多地方的 CMOS 一样用那个电路的,比如 7106 构成的万用表、表头...也有如你所说加上那个电阻的,不过通常加上的那个电阻会很大。

【5楼】 mcu5i51 学途浪子
至于 7160、7107 这些三位半用这个简单的 RC 振荡也没什么问题,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7135 的末位跳,但在 7107 上是看不出来的。至于其它人也在 7135 上这样用,有没有问题,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他们都这样用,都不用晶振。

jj
手册上要求的积分电容是耗损很低的电容,没有别的要求,所以一些所谓的高质量电容尤其是音响炒出来的那种,委婉地说未必合适这里吧。后来我将 Cref 换成原来的 MTK 电容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只要积分电容耗损小就可以了,没别的要求。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我没看到有人提到,不清楚是否只是我的问题,就是用 AVR 的 T1 定时器 + INT1 中断读数,有时候会出现不稳,比正确读数大一个字,有时候又没有问题。我想了一下,应该不可能是软件问题,读取 T1 定时器的值这个很简单的,不会出问题。可是我没有数字存储示波器,不然可以看一下 BUSY + CLOCK 通过与非门出来之后的波形记录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7135在过零的时候,某些芯片会有些线性问题。

网友:
X2电容貌似不错

网友(2010-12-23):
积分电容主要是要求其介质吸收效应低(与损耗是不同的概念),即使用电桥选出损耗最低的,也不一定是真正合适的.
我用两个100nF的X2电容并联(电阻用200K的),比率值达到9998以上。

网友(2011-10-07):
我7135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