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

楼主(2009-11-30):
马老师你好,这是你书上的例子:
#include<mega16.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h>
#asm
.equ__lcd_port=0x15              ;
#endasm
/*[LCD]
    1 GND- 9GND
    2 +5V- 10VCC
    3 VLC- LCD HEADER Vo
    4 RS - 1 PC0
    5 RD - 2 PC1
    6 EN - 3 PC2
    11 D4- 5 PC4
    12 D5- 6 PC5
    13 D6- 7 PC6
    14 D7- 8 PC7 */

flash char dis_str[]="Hello World!This is a LCD dislay demo.";
void main()
{
    char flash *str;
    str=dis_str;
    lcd_init(16);
    while(1)
    {
        lcd_clear();
        lcd_putsf("It's demo_6_8.c");
        lcd_gotoxy(0,1);
        lcd_putsf(str);
        if(*str++==0) str=dis_str;
        delay_ms(500);
    }
}
但是程序运行错误提示Erro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VR学习笔记\AVRCX\LCD1\List\LCD1.asm(1169) Invalid directive: '.equ__lcd_port'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老师我是初学者,帮帮忙,O(∩_∩)O谢谢

网友:
编译器是CV的不?

网友:
.equ__lcd_port=0x15
改为:
.equ __lcd_port=0x15

.equ和__lcd_port间加空格。不要抄程序,理解了再做。

楼主:
谢谢,其实我刚接触的  我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