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屏,或按键坏的FLUKE123,但要求主板好的

楼主(2009-11-30):
各为老师,我的FLUKE123被我搞坏了,哪为老师有坏掉的一样的表,只要主板好,比如屏坏了.按键板坏了的,小弟愿意买其主板,方便的话各为老师请加我QQ1052185070,哪位有意或能维修123的老师,请给电话13794540024,或加QQ,谢谢了

网友:
要是找不到,你想将你的坏123怎么办?

楼主:
这位老师,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14):
kunnsd 魏坤老师你好,我的在腾飞老师的帮助下把表修好了,可以开机,可以显示,就是除了电压档正常外,其他都不正常,但现在又有新问题,就是开机马上又自己关了,,亮一下就没有.看来板子上好有问题,,你是不是也有这个个表,要不要咱们商量一下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
我的111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一个2M电阻虚焊造成检测不打电池电压自动关机,
那个电阻是直接连着主芯片的,整个表只有一个M以上的电阻。你找找看,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提示:205不要看成50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腾飞老师给的表实在没办法了,把零件又拆回我的坏表,可以开机,可以量电压,波型,就是电容,电阻,二极管,通短不正常,现在凑和着用吧,,,这个板是多层的,不好找哪里短线了,把怀疑的IC换了一样的,,外围电阻电容也都检查了,没坏的,,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芯片挂了···

网友:
多少钱出给我!我有台屏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意,请QQ联系,1052185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