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d卡存储问题

楼主(2009-11-30):
我设计的板子主要功能是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最大到4GB)存入SD卡中,待数据采集完成后,在PC机中用类似WINHEX的软件将卡中数据读出。这样做的好处是SD卡中无需文件系统,只需存放原数据(raw data),该主意也是论坛中朋友建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用128MB的SD卡,写入的数据在PC机中用WINHEX可正确读出,但2GB的卡用WINHEX看不到写入的数据,而用我的板子可将其中的数据读出(写入的数据有特殊的标志,因此可判定正确写入了数据并正确读出)。
说明:在写入2GB卡时,为了避免破坏卡中原来的文件系统,我从第30h号块开始写入(每块512B)。2GB卡在写入数据前分别用FAT16和32两种方式格式化过,但都不行。

我不知道原因,是否跟簇大小等有关,能否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4G的卡写入不同2G卡的.

楼主:
有什么不同?请指点。我觉得地址都是32位,不是SDHC协议,应该一样吧?

网友:
但2GB的卡用WINHEX看不到写入的数据,而用我的板子可将其中的数据读出(写入的数据有特殊的标志,因此可判定正确写入了数据并正确读出)。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没有文件系统,你写哪个地址就存在哪个地址。
只有一个可能,你用winhex的时候看的地址并不是你真正写入的地址。你检查一下吧。2G的卡不是SDHC。超过2G的是SDHC,有区别的。SDHC只能块读写操作。

网友:
另外请教一下:请问你是如何实现类似winhex软件的读写的啊?盼赐教
isyido@163.com

网友(2012-04-18):
请教您一下:请问你是如何实现类似winhex软件的读写的啊?我也正在编一个这样的软件,一直不成功,盼赐教
caishuguo@yeah.net

网友(2012-10-19):
求一份SD卡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