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BOOT区和用户区RAM占用的问题?

楼主(2009-11-30):
您好:
我用的是MEGA8,在AVR Studio 4+WinAVR-20071221环境下,建立了2个工程,分别编译BOOT程序和用户程序,boot程序RAM占用mega8RAM总量的23%,用户程序RAM占用总量的83%,2个加起来106%超过了mega8的RAM总量。这样算溢出吗?
实际下载结果如下:我先用ISP的方式下载BOOT程序到MEGA8,再用BOOT程序引导下载用户程序并且成功,发现2块程序都在正常工作。请教这种情况下编译器是怎样分配内存的?在用户区起始地址处或BOOT区起始地址处,有清0 RAM并重新规划吗?我担心这是侥幸,在2块程序同时占用最大RAM空间时会带来程序崩溃?
能通过编写程序或设置编译器属性使PC指针跳到一个区时自动释放另一个区里的RAM吗?谢谢!

网友:
按你的介绍:“建立了2个工程,分别编译BOOT程序和用户程序”

1。所以BOOT和用户区代码是单独执行的,内存也是各自分配的,不存在冲突的问题。当BOOT程序执行完成后,它使用的RAM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2。使用C平台,确省情况下都会自动加入一段内部初始化代码(除非你自己设置不使用),它的功能就有清另RAM的功能。

3。所以在你的应用中不需要考虑RAM冲突以及释放的问题,只要2个工程各自的RAM使用都不到100%就可以。

4。如果BOOT和用户代码之间需要传递一些数据,可以利用AVR内部的EEPROM,这样最方便和实用。

楼主:
这下我可以放心使用了。
钦佩马老师的答疑解惑能力,完全明白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