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几个疑问,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9-11-30):
最近可能入手MSP430F169,现在在看一些资料,有些问题想请教坛子里的前辈们,还请大家指教
1.我下的TI的官方手册(slas368f)里怎么没有每个外围模块我详细说明?甚至连每个外围对应的寄存器的各个位的定义都没有(只有几个是关于中断的),是我没找到还是确实没有?
2.在用msp430的时候大家都用什么IDE?我在官方下了一个叫IAR的东东,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流的和最好用的。
3.。。。。还没想到。。。。:D

主要是第一个问题,搞得我不知道从哪下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都有例程的,下下来验证下就知道了

网友:
1,有专门的文档,很长很详细。比如可能是MSP430F16X或者MSP430F1XX,共用一个的。
2,IAR很好用,很主流。

网友:
看MSP430xxx Family User's Guide .pdf

楼主:
BTW,如果有什么好的资料也烦请推荐一下,小弟有礼了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

网友:
到TI网站,有很多资料的,此外,有技术可以托我转述,呵呵,我们有专门的430工程师

网友:
1.我下的TI的官方手册(slas368f)里怎么没有每个外围模块我详细说明?甚至连每个外围对应的寄存器的各个位的定义都没有(只有几个是关于中断的),是我没找到还是确实没有?

430每一个系列的单片机有一个共用的手册 ,名字一般是MSP430XNXX Family user's guide,其中有外围模块的详细说明,寄存器的定义,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是没有的,ti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到

2.在用msp430的时候大家都用什么IDE?我在官方下了一个叫IAR的东东,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流的和最好用的。

本人用IAR,也只这一种,感觉不错

网友:
做430 IAR是主流,当然ti自己有个叫CCS的也支持430,但是IAR更好用,呵呵

楼主:
用过TI的C2000,都有独立的Datasheet,这个把一个系列的都放一起还真没想到,再次谢谢各位

To:小马,有问题真的来问你哦:D

网友:
到书店买本MSP430的参考书放在身边比较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接触MSP430有几个月了,这玩意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我有430的电子书的,我周末找找看

网友(2010-01-25):
msp430的几本书都比较lj,基本上都是翻译datasheet和ug,还有不少错误

网友:
msp430的销售让一个公司垄断,所以价格高,中文资料不充足。阿莫也争取个代理吧,让价格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