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简单描述下这种液晶怎么控制啊?

楼主(2009-11-30):
我看见有些单片机有专门的段式液晶控制器?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MSP430这个就是用内部的LCD控制器控制的。

网友:
SUNPLUS、TENX等的MCU很多都带LCD驱动,128段驱动,MCU电流都在5uA以下,价格便宜

楼主:
LCD控制器控制 就是 段式液晶控制器吗
以前学过的三星的s3c2440带有LCD控制器控制 ,但好像不能控制段式液晶啊?
请白沙老师多指教,
或者说说430型号,我回去查查

网友:
430带的,都是段式的

2系列的,是没有液晶驱动的,4系列的,一般都有
带液晶驱动的,都很好用的,只有一个控制寄存器,设置好之后,把数据写进数据寄存器组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把液晶控制器集成在MCU上了,使用的话只要设置相关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
430F169就带段式液晶控制。去他们官方网站上可分类查询。
s3c2440带有LCD控制器是不能控制段式液晶,用来控制点阵式液晶的,单身和彩色的都支持。

楼主:
谢谢了,我查查手册看看

楼主:
MSP430F41x2

Integrated LCD Driver With Contrast
Control for Up to 144 Seg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