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plc里面继电器的型号,要带插座的那一种!!!!!

楼主(2009-11-30):
如题!国产plc里面用的也可以!!!!!!
我想自己焊一个单片机控制板看看!!!!!!!!
谢谢!(12伏24伏都可以)

楼主:
没有那位朋友知道吗?????

网友:
http://www.baidu.com/s?wd=%BC%CC%B5%E7%C6%F7+%B4%F8%B2%E5%D7%F9

网友:
宏发继电器

网友:
带插座的那一种我还没在PLC里见过

楼主:
欧姆龙plc里面就是,我以前在厂里见过,但是我忘了型号!唉!!!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啊!!!!

网友:
自己动手去宏发或欧姆龙官网查一下! 都有规格书提供的。

网友(2010-01-07):
目前大部分日产PLC里用的这种小继电器,就可以有插座的。不过继电器要8元一只,这个底座居然也要4元一只。如松下:PA-1a-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