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谁有用FLASH存储器做的MP3啊?

楼主(2009-11-30):
最近做一个小东西,想做个很小的MP3,但是论坛上大家都是用SD卡的,太大了,哪位大侠有用FLASH而不是SD卡座存储器的MP3资料啊?谢谢

网友:
TF卡好像很小的。

楼主:
LS知道TF卡的MP3资料吗?有多小呢?

楼主:
那个本论坛的SD卡版的MP3上的SD卡可以换成这种小的TF卡吗?谢谢

网友:
TF卡转接之后就是sd卡,所以应该可以的。

楼主:
我主要是对体积要求很小啊,一个TF卡那么大是极限了,那个转接装置会不会很大啊?能把原版上的SD卡座换成TF卡座直接用吗?

网友:
论坛上的程序都是基于SD和MMC的吧,TF卡估计要根据TF卡的白皮书重新写下驱动那部分才行。

网友(2010-03-18):
最近我正在做,昨天才把Flash的有关读写程序写完。

网友(2013-05-06):
引用 网友A:

大哥 您好 您的flash存放mp3文件做的怎么样了 能否指点一下 我最近要做这个 但是无从下手 请多多指教撒 是不是一定要一直FATFS之类的文件系统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