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液晶时序问题

楼主(2009-11-30):
请问下,我有一点阵液晶,上有一引脚 E,是使能脚,上面是它的时序图,但是我看不明白,这个使能脚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呀?
各位是否有谁讲下这个时序过程?
是否 要先E低电平,然后控制信号 如 CS1,CS2..R/W等信号才有效,然后高电平,把这些控制信号锁存进去,然后再传送数据 ?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网友:
1、控制信号在E信号的高电平期间应保持稳定,即只能在E信号的低电平期间更改控制信号的状态;
2、控制信号需要的建立时间最大为Tas,也就是说在你修改了最后一个控制信号后,只要至少延时
  Tas(秒)再给E信号的上升沿,就一定能保证控制信号被正确地锁存进内部的控制逻辑;
3、控制信号需要的保持时间最多为Tah,也就是说只要你在给出E信号下降沿后的最少Tah(秒)内保
  持控制信号的稳定,那么就能保证上次操作的正确执行;
4、(对控制器)写入的数据的建立时间最大为Tds,也就是说,进行写操作时,至少要在E信号下降
  沿的Tds(秒)之前将要写入的数据放到数据总线上;
5、(对控制器)写入的数据需要的保持时间最多为Tah,也就是说,要在E信号下降沿后的Tah(秒)内
  保证数据总线上数据的稳定;
6、(由控制器)读出的数据需要的准备时间最大为Tddr,也就是说,进行读操作时,只要在E信号的
  的上升沿后至少等待Tddr(秒),就一定能在数据总线上得到稳定的数据;
7、(由控制器)读出的数据的最小保持时间为Tdhr,也就是说,在E信号下降沿后的最多Tdhr(秒)内
  都还能从数据总线上得到稳定的数据;
8、Tr和Tf分别是E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应该有最大值要求,规定了E信号边沿的最小斜率;
9、Tcuc、Pweh和Pwel分别是E信号的周期、和高低电平的时间,应该有最小值要求,规定了E信号
  的最高频率,也即控制器的最高操作(读写)频率。

网友:
1楼好强大啊

网友:
我觉得是E的上升沿锁存CS1,CS2..R/W等信号、
        下降沿锁存数据

网友:
楼上注意看我写的第2、4、5条,我说的应该是上升沿锁存控制信号、下降沿锁存数据没错。

楼主:
或许就是说,在E低电平期间,对控制信号的改变或数据的改变,对于芯片来说,都是不影响当前状态的,只有出现上升沿和下降沿后,当前状态及数据才被锁存进芯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