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压电流问题

楼主(2009-12-01):
大家好,小弟用STM32设计步进电机,作为给本科生实验用。 现在选了 混合式步进电机 42BYG028,
其参数为相数 4 重量g 0.24Kg 电阻Ω 30.0 电压V 12.0 电流A 0.40 电感mH 23.0 环境温度℃ —20℃~+50℃ , 现在主要是电压和电流问题。
我用的是电压驱动方式,照着别人的L298N画了原理图。但有些人说57BYG以上的就要用电流驱动方式了。下面是我画的原理图。

(1)不知我用电压驱动方式是否可行?
(2)用了L298N作为驱动芯片,由于电机的电压为12V,那么上面接12V就可以了。L298N可以输出2.5A的电流,而电机只需0.4A,电流问题如何处理?

还望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直接电压驱动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电机型号改成两相步进了,35BYG304, 相电压3.5V, 相电流1A ,那么只要原来12V的地方改为5V应该就行了。

网友:
1. 步进电机驱动一般都是电流驱动;
2. 电压高,响应速度快;

网友:
还有就是电流取决于负载。

楼主:
哦,一般都是电流驱动。我这个小型电机用电压驱动应该没什么问题。
电流取决于负载,我知道了。谢谢楼上。

网友:
关键是目标机械的速度,如果速度没要求当然用电压驱动,简单哪!
如果速度不够就要提高电压,用电流驱动方式了。

楼主:
我知道了。我这个实验平台不需要多少速度的。只需要让它实现正反转功能就行。电机参数:相电压为3.5V,我VS给5V,应该没多大问题。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