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4线)步进电机的问题可接直接接到AVR的io进行驱动吗?(见图)

楼主(2009-12-01):
1.按照上图进行驱动可行吗?
2.I/O口是否会被烧毁
请指教!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驱不动的。可以接ULN2003,单片机控制驱动步进电机的

楼主:
【1楼】 guozhiyuan
ULN2003只能灌电流啊,不能输出高点平啊
没法接啊

网友:
公共端接VCC,用ULN2003不就可以驱动了吗?

网友:
看看datasheet,看IO的电流驱动能力,你就能找到答案

楼主:
公共端接VCC,用ULN2003不就可以驱动了吗?

两相4线,没有公共端啊

网友:
还是用H桥吧。MOS也行

网友:
不可以的 输出口才输出多大的电流啊,你需要外部接MOSFETS的,然后通过单片机的输出口控制MOSFETs的通断.
给楼主看一个目前市场上集成度最高的芯片对电机的控制,驱动,MOSFET都做到里面了,包括齐全的保护和诊断电路.现在步进专用芯片已经非常成熟了,直接用单片机的输出口来驱动电机是起初阶段这样做的,一些加速度,减速度控制不是太好

网友:
可以接,但驱不动

网友:
需要接个step motor driver ic

网友:
看你的电机了,我曾经用过一个玩具似的步进电机直接接在51的IO上也能驱动,而且转了挺长时间

楼主:
哎!那还是弄一个驱动的IC吧!新手!调试中...

网友:
两项的只能用桥驱动。没有更好办法。三项的就好粉了。

网友:
7楼的芯片TMC223不是已经将驱动桥和驱动,控制集成在一起了吗?新手建议用这个芯片上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