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delphi上位机软件需要外发,深圳有兴趣的朋友看看

楼主(2009-12-01):
由于一些原因,客户要求上位机软件必须用Delphi写,一来我们开发任务重,没工程师来写这个软件,二来我们目前基本上不用Delphi,也没有精通Delphi的工程师,所以决定这个上位机软件外包。为了方便交流,所以必须是深圳的,南山这边的朋友最好。大概要求如下,价钱方面私下沟通。

功能要求:
1. 软件作为服务端以TCP的方式与远程GPRS通信,远程GPRS上电后,可以连接到服务端,我们提供GPRS心跳包格式以及数据协议;
2. SQL数据库的管理以及操作,我们提供SQL数据库,具体功能私下沟通。

技能要求:
1. 精通delphi7,软件用Delphi7开发,不使用动态链接库以及第三方控件,代码风格良好,关键代码必须有中文注释;
2. 精通SQL数据库;

    目前正在整理数据协议和功能需求方面的资料,深圳有兴趣的朋友,请先发个人相关项目经验以及合作意向到我邮箱:larry__zh@163.com,我们私下沟通具体功能需要,以及价钱方面的问题。时间比较紧张,希望这个星期内能找到合适的朋友合作。

楼主:
不定时的顶一下,请浏览过的朋友也帮忙顶一下,谢谢。

网友:
我已经开发有成熟系统.TCP连接管理服务器,NT Service线程池COM+分布式3层架构,支持C/S或B/S方式的展示方式,每server最大支持5000个连接.其中服务系统为Delphi2010开发,B/S以及中间件为C#开发,DB为MSSQL2005/2008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DTU配套的系统,呵呵
不过要提供整套系统源码的话价格就比较贵了(6位数)^_^

PS,服务端要写的好,真的要话不少功夫的,偶这个系统已经已经在多个监控系统中运行3年了,最初是Delphi2007弄的
如有需要合作,可以私下谈

楼主:
呵呵,楼上的,我们要求没这么复杂。基本框架搭好后,我们后期自己还需要完善,六位数有点太高,^_^

楼主:
睡觉之前,顶一下。

网友:
客气啦~要源码是贵的
只要架构,然后自行二次开发就很便宜,1~2K以内就成
如委托我们二次开发也成,可提供这部分源码

网友:
达到你的技术要求,但达不到你的地点要求。^_^

楼主:
跟客户沟通了,说是TCP、UDP都需要,继续整理资料中,目前测试DTU还有些问题,希望这个星期能搞完。

楼主:
这两天有点急事需要处理,需求文档还没写完,可能要搞到下个星期去了。

网友:
借问  【2楼】 lysoft ,“每server最大支持5000个连接”这5000个连接每个连接是一个线程吗?有没有测试过1000个连接同时活跃时,CPU占用量,内存占用量,线程内部处理时间,线程上下文切换时间,线程内部处理与上下文切换所用CPU时间的比例?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如果加上UDP的支持,恐怕开价要翻番了,UDP不是那么好玩的,如果需要自己做差错控制,远端还是一个gprs设备,这个看用户对协议的要求了,搞不好水很深,要淹死人的。

网友:
这5000个连接每个连接是一个线程,但IO队列化
同时测试过2000个连接,没有问题,当然CPU占用几乎100%
因为采用线程池技术,对Database的操作是队列化的,IO访问被限制为几个并发,所以,全部请求数据时有一定延迟,但系统仍能正常反应

一般PC机做1000个连接都毫无问题,而目前的Server很多都是2~4个4核心CPU的,5000个并发也不算超大的

网友:
UDP+连接保障=TCP
所以UDP很麻烦,而且需要下位机的协议保证,除非数据丢失没所谓

偶的一个系统在电力监控系统中使用,为UDP,但其协议自身就要有超时,重发和校验机制,比较的麻烦,所以即便UDP仍能保证OK,

楼主:
目前我们的需求是,除去心跳包以及紧急事件的上行数据,其他通信过程都是由服务端发起,所以能处理好多少个DTU的心跳包,基本就能处理多少个连接。因为是移动光纤到局,GPRS专用SIM卡,通信相当于内部局域网,所以准备把UDP模式作为一个可选项,界面预留设置即可,如果需要我们自行扩展,目前主要还是使用TCP通信。

网友:
“UDP+连接保障=TCP ”正解!所以客户要求使用UDP还要保证数据传输正确,纯粹是脱裤子放屁。也许客户就觉得TCP包打包开销比较大,UDP通信能节省流量费,实际用下来流量费估计要让他们吐血。跨越广域网的UDP通信,不是那么好玩的,为确保正确,牺牲的是效率,因为UDP在网络任何一个环节中,都可以不对其负责任的。UDP通信一般都是在局域网中,做一些特殊应用,比如原来我做过一个HIS系统,使用UDP的广播来进行全网时间同步,效率高,速度快,网络开销小,不用进行校验和重发。

说实话,基于.NET的高并发TCP连接没有做过,但是感觉微软在.NET 2.0中对于这个进行了优化,将TCP SOCKET也作为一个IO操作进行序列化了,使用类似的线程池的做法,或者说类似于重叠IO的模式,线程池中的线程数是严格限制的,这样虽然SOCKET要排队,但是线程池中的线程能最大程度运行数据处理逻辑,而不是浪费时间在线程上下文切换中,总体效果自然是好与纯粹的多线程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有个好处,现在的CPU都是多核超线程的,可以根据CPU内核数和CPU数进行分配线程,这样就不需要线程切换,特别在CPU数增加的时候,性能的提升是与CPU数呈线性关系,这在传统的对称式多处理系统中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原来测试过纯粹的多线程并发连接,3G至强CPU的服务器,一般到600个并发线程就OVER了,即使没有OVER也速度极慢,反应迟钝,基本干不了啥工作了,后来改用WINSOCK2.0的完成端口模型来测试,仅仅开了两个线程,最终跑到1200个并发连接,再往上测试的时候,桌面百兆交换机over掉了,所以这个潜力应该是更大的。

网友:
17楼是正解,按照之前跟中国游戏中心的总工聊过,纯粹线程的话,一个服务器基本上是600个连接。这个数据是个经验值,是在几十万用户的使用中得出的。线程和线程之间的切换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基本上用完成端口的模型来做,或者Fiber,效率是要高很多。

关于UDP的的使用,主要是几个优点,
第一.如果协议本身比较简单,考虑了连接保障的冗余度的话,开销会比较小。
第二.对于防火墙的穿透能力较好。。。

网友:
一般电力行业的GPRS前置机连接数如果太多(一般会上万)会用分级前置,底层的前置机负责和GPRS通信,上层的 前置机则负责底层前置机和主站之间的通信。链路的维护由底层前置机和GPRS下位机共同完成,当然主要是下位机维护,上位机只负责回复心跳帧和登陆帧。

楼主:
已签合同,结帖,谢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2010-01-11):
目前合作的朋友发短信说项目无法完成,具体原因不详,目前手机无法联系,但是项目时间紧迫,Delphi 高手们帮一下忙,有兴趣直接电话联系 13640906426。